LPC1778的IAP编程源码

楼主(2018-04-26):
最近在做一个LPC1778的远程烧写,应用到了IAP编程,所以分享一下。

#include "IAP.h"

/*********************************************************************************************************
  宏定义
*********************************************************************************************************/

#define IAP_ENTER_ADR   0x1FFF1FF1                                      /* IAP入口地址定义              */

#if defined   ( __CC_ARM   )
__align(4)        INT8U            GucIapTmp[1024];                                                            /* 定义4K空间,编程Flash时使用  */
#elif defined ( __ICCARM__ )
#pragma pack(push)
#pragma pack(4)
INT8U            GucIapTmp[1024];
#pragma pack(pop)
#endif

/*
*  定义CCLK值大小,单位为KHz
*/
#define  IAP_FCCLK            (96000)
#define  IAP_ENTER_ADR        0x1FFF1FF1                                  /* IAP入口地址定义              */

/*
*  定义函数指针
*/
void (*IAP_Entry) (INT32U param_tab[], INT32U result_tab[]);

INT32U  paramin[8];                                                     /* IAP入口参数缓冲区            */
INT32U  paramout[8];

#define     UARTBPS     9600                                            /* 串口通信波特率               */
volatile    INT8U       GucRcvOver;                                                        /* 接收完成标志 1:表示完成     */
volatile    INT32U      GulRcvCount;                                                                    /* 接收字节数                                        */

INT32U                  *GpulFlagPoint   = (INT32U *)UserFlag;                                                /* 用户程序标志指针                                */

INT32U                  *pSECTORADDL1   = (INT32U *)SECTORADDL1;                                        /* 用户程序标志指针                                */
INT32U                  *pSECTORADDL2   = (INT32U *)SECTORADDL2;                                        /* 用户程序标志指针                                */
INT32U                  *pSECTORADDL3   = (INT32U *)SECTORADDL3;                                        /* 用户程序标志指针                                */

INT32U                  *pSECTORADDH1   = (INT32U *)SECTORADDH1;                                        /* 用户程序标志指针                                */
INT32U                  *pSECTORADDH2   = (INT32U *)SECTORADDH2;                                        /* 用户程序标志指针                                */
INT32U                  *pSECTORADDH3   = (INT32U *)SECTORADDH3;                                        /* 用户程序标志指针                                */

                                                   /* IAP出口参数缓冲区            */

/*********************************************************************************************************
** Function name:       sectorPrepare
** Descriptions:        IAP操作扇区选择,命令代码50
** input parameters:    sec1:           起始扇区
**                      sec2:           终止扇区
** output parameters:   paramout[0]:    IAP操作状态码,IAP返回值
** Returned value:      paramout[0]:    IAP操作状态码,IAP返回值
*********************************************************************************************************/
INT32U  sectorPrepare (INT8U sec1, INT8U sec2)
{
    paramin[0] = IAP_Prepare;                                           /* 设置命令字                   */
    paramin[1] = sec1;                                                  /* 设置参数                     */
    paramin[2] = sec2;
    (*IAP_Entry)(paramin, paramout);                                    /* 调用IAP服务程序              */

    return (paramout[0]);                                               /* 返回状态码                   */
}

/*********************************************************************************************************
** Function name:       ramCopy
** Descriptions:        复制RAM的数据到FLASH,命令代码51
** input parameters:    dst:            目标地址,即FLASH起始地址。以512字节为分界
**                      src:            源地址,即RAM地址。地址必须字对齐
**                      no:             复制字节个数,为512/1024/4096/8192
** output parameters:   paramout[0]:    IAP操作状态码,IAP返回值
** Returned value:      paramout[0]:    IAP操作状态码,IAP返回值
*********************************************************************************************************/
INT32U  ramToFlash (INT32U dst, INT32U src, INT32U no)
{
    paramin[0] = IAP_RAMTOFLASH;                                        /* 设置命令字                   */
    paramin[1] = dst;                                                   /* 设置参数                     */
    paramin[2] = src;
    paramin[3] = no;
    paramin[4] = IAP_FCCLK;
    (*IAP_Entry)(paramin, paramout);                                    /* 调用IAP服务程序              */

    return (paramout[0]);                                               /* 返回状态码                   */
}

/*********************************************************************************************************
** Function name:       sectorErase
** Descriptions:        扇区擦除,命令代码52
** input parameters:    sec1            起始扇区
**                      sec2            终止扇区92
** output parameters:   paramout[0]:    IAP操作状态码,IAP返回值
** Returned value:      paramout[0]:    IAP操作状态码,IAP返回值
*********************************************************************************************************/
INT32U  sectorErase (INT8U sec1, INT8U sec2)
{
    paramin[0] = IAP_ERASESECTOR;                                       /* 设置命令字                   */
    paramin[1] = sec1;                                                  /* 设置参数                     */
    paramin[2] = sec2;
    paramin[3] = IAP_FCCLK;
    (*IAP_Entry)(paramin, paramout);                                    /* 调用IAP服务程序              */

    return (paramout[0]);                                               /* 返回状态码                   */
}

/*********************************************************************************************************
** Function name:       blankChk
** Descriptions:        扇区查空,命令代码53
** input parameters:    sec1:           起始扇区
**                      sec2:           终止扇区92
** output parameters:   paramout[0]:    IAP操作状态码,IAP返回值
** Returned value:      paramout[0]:    IAP操作状态码,IAP返回值
*********************************************************************************************************/
INT32U  blankChk (INT8U sec1, INT8U sec2)
{
    paramin[0] = IAP_BLANKCHK;                                          /* 设置命令字                   */
    paramin[1] = sec1;                                                  /* 设置参数                     */
    paramin[2] = sec2;
    (*IAP_Entry)(paramin, paramout);                                    /* 调用IAP服务程序              */

    return (paramout[0]);                                               /* 返回状态码                   */
}

/*********************************************************************************************************
** Function name:       parIdRead
** Descriptions:        扇区查空,命令代码54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paramout[0]:    IAP操作状态码,IAP返回值
** Returned value:      paramout[0]:    IAP操作状态码,IAP返回值
*********************************************************************************************************/
INT32U  parIdRead (void)
{
    paramin[0] = IAP_READPARTID;                                        /* 设置命令字                   */
    (*IAP_Entry)(paramin, paramout);                                    /* 调用IAP服务程序              */

    return (paramout[0]);                                               /* 返回状态码                   */
}

/*********************************************************************************************************
** Function name:       codeIdBoot
** Descriptions:        扇区查空,命令代码55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paramout[0]:    IAP操作状态码,IAP返回值
** Returned value:      paramout[0]:    IAP操作状态码,IAP返回值
*********************************************************************************************************/
INT32U  codeIdBoot (void)
{
    paramin[0] = IAP_BOOTCODEID;                                        /* 设置命令字                   */
    (*IAP_Entry)(paramin, paramout);                                    /* 调用IAP服务程序              */

    return (paramout[0]);                                               /* 返回状态码                   */
}

/*********************************************************************************************************
** Function name:       dataCompare
** Descriptions:        校验数据,命令代码56
** input parameters:    dst:            目标地址,即RAM/FLASH起始地址。地址必须字对齐
**                      src:            源地址,即FLASH/RAM地址。地址必须字对齐
**                      no:             复制字节个数,必须能被4整除
** output parameters:   paramout[0]:    IAP操作状态码,IAP返回值
** Returned value:      paramout[0]:    IAP操作状态码,IAP返回值
*********************************************************************************************************/
INT32U  dataCompare (INT32U dst, INT32U src, INT32U no)
{
    paramin[0] = IAP_COMPARE;                                           /* 设置命令字                   */
    paramin[1] = dst;                                                   /* 设置参数                     */
    paramin[2] = src;
    paramin[3] = no;
    (*IAP_Entry)(paramin, paramout);                                    /* 调用IAP服务程序              */

    return (paramout[0]);                                               /* 返回状态码                   */
}
/*********************************************************************************************************
** Function name:            u16CRC_Calc16
** Descriptions:            crc16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uint16_t u16CRC_Calc16(const uint8_t *pu8Data, int32_t i32Len)
{
        uint8_t i;
        uint16_t u16CRC = 0;

    while(--i32Len >= 0)
    {
            i = 8;
            u16CRC = u16CRC ^ (((uint16_t)*pu8Data++) << 8);

            do
        {
                    if (u16CRC & 0x8000)
                    {
                            u16CRC = u16CRC << 1 ^ 0x1021;
                    }
                    else
                    {
                            u16CRC = u16CRC << 1;
                    }
        }
            while(--i);
    }
    return u16CRC;
}
/*********************************************************************************************************
** Function name:            PrepareUpdate
** Descriptions: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PrepareUpdate (void )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OS_CPU_SR  cpu_sr;
#endif
        IAP_Entry = (void(*)())IAP_ENTER_ADR;
        if (*GpulFlagPoint==LOWADD)                                                                                          /* 当前程序运行在LOW区,需要     */
        {                                                                                      /* 对HIGH区进行升级                             */
                OS_ENTER_CRITICAL();
                sectorPrepare(SECTORSNH1, SECTORSNH3);                                    /* 选择HIGH扇区                                         */
                sectorErase(SECTORSNH1, SECTORSNH3);                                    /* 擦除HIGH扇区                   */
                OS_EXIT_CRITICAL();
        }                                                                                                    /* 当前程序运行在HIGH区或者固    */
        else{                                                                                                    /* 件区,需要对LOW区进行升级     */
                OS_ENTER_CRITICAL();
                sectorPrepare(SECTORSNL1, SECTORSNL3);                                    /* 选择LOW扇区                                         */
                sectorErase(SECTORSNL1, SECTORSNL3);                                      /* 擦除LOW扇区                                         */
                OS_EXIT_CRITICAL();
        }
}
/*********************************************************************************************************
** Function name:            userFlagUpdate
** Descriptions:            更新用户程序标志区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userFlagUpdate (void)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OS_CPU_SR  cpu_sr;
#endif
        INT32U  *pulDataPoint;                                                                                                    /* 更新用户程序标志空间                  */

        memset(GucIapTmp, 0xff, 256);                                                                                        /* 临时缓冲区清空                                */
        pulDataPoint = (INT32U *)GucIapTmp;
        if (*GpulFlagPoint==LOWADD){
                *pulDataPoint=HIGHADD;
        }
        else{
                *pulDataPoint=LOWADD;
        }
        OS_ENTER_CRITICAL();
        sectorPrepare (SECTORFLAG, SECTORFLAG);                                                                        /* 扇区准备                                                */
        sectorErase (SECTORFLAG, SECTORFLAG);                                                                        /* 擦除扇区                                                */
        sectorPrepare (SECTORFLAG, SECTORFLAG);                                                                        /* 选择扇区                                                */
        ramToFlash(UserFlag,(INT32U)GucIapTmp, 256);                                                        /* 编程FLASH                                        */
        OS_EXIT_CRITICAL();
}
/*********************************************************************************************************
** Function name:            userDataProgram
** Descriptions: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user(void)
{
        defaultVectorHandle();
}
#define SECTORSIZE                (32*1024)                        //扇区大小
/*********************************************************************************************************
** Function name:            userDataProgram
** Descriptions:            编程用户代码区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uint8_t  userDataProgram (uint8_t *pdat)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OS_CPU_SR  cpu_sr;
#endif
        uint16_t        filedatcrc;
        uint16_t fnum,fsn,flen;
//        void (*userProgram)();                                                       /* 函数指针                                            */
        uint16_t        NPS;

//        userProgram = (void (*)()) user;                                                /* 避免编译警告                                        */
        fnum = *pdat + *(pdat+1)*256;
        fsn = *(pdat+2) + *(pdat+3)*256;
        flen = *(pdat+4) + *(pdat+5)*256;
        if(fnum==0 && fsn==0 && flen==0){
                //ANDYDEBUG        20150805
                sPTL_104_I_SND.Rson=0x0007;
                //ANDYDEBUG        20150805

                PrepareUpdate();
                SysUpdateFsnBak = fsn;
                SysUpdateFlag = 1;                                                                         // 启动升级
                if (*GpulFlagPoint==LOWADD)
                        return UPHI;
                else
                        return UPLO;
        }
        //ANDYDEBUG        20150805
        sPTL_104_I_SND.Rson=0x000A;
        //ANDYDEBUG        20150805

        if(SysUpdateFlag==0)                                                                         // 未启动升级
                return UPERR0;
        if(fnum==fsn && flen==0 && fnum>0)        {                                        // 执行升级程序
                userFlagUpdate();                                                                        // 升级扇区标识
                zyReset(ZY_HARD_RESET);
                return UPOK;
        }
        if(fnum==0 || fsn ==0 || fsn>fnum)                                                 // 序号排错
                return UPERR1;

#ifndef TP1C
        if (flen != 256 && flen != 512 && flen != 1024 )                   // 帧长归整
        {         // 满足编程字节数的要求,256、512、1024等
                if (flen < 256)
                        flen = 256;
                else if (flen < 512)
                        flen = 512;
                else if (flen < 1024)
                        flen = 1024;
                else
                        return UPERR3;
        }
        filedatcrc = u16CRC_Calc16(pdat+6,flen);                                  // CRC16校验
        if(filedatcrc != (*(pdat+6+flen) + *(pdat+7+flen)*256))
                return UPERRcrc;
        if(fsn!=SysUpdateFsnBak+1)                                                                // 帧顺序校验
                return UPERR2;
        SysUpdateFsnBak=fsn;
    NPS= SECTORSIZE/flen;                                                                        // 单个扇区帧容量
        memcpy(GucIapTmp,pdat+6,flen);                                                         // 写升级数据入缓存
#else
        if(flen != 128 && flen != 256 && flen != 512 && flen != 1024 )
        {         // 满足编程字节数的要求,256、512、1024等                           // 帧长归整
                if (flen < 128)
                        flen = 128;
                else if (flen < 256)
                        flen = 256;
                else if (flen < 512)
                        flen = 512;
                else if (flen < 1024)
                        flen = 1024;
                else
                        return UPERR3;
        }
        filedatcrc = u16CRC_Calc16(pdat+6,flen);                                  // CRC16校验
        if(filedatcrc != (*(pdat+6+flen) + *(pdat+7+flen)*256))
                return UPERRcrc;
        if(fsn!=SysUpdateFsnBak+1)                                                                // 帧顺序校验
                return UPERR2;
        SysUpdateFsnBak=fsn;
        NPS= SECTORSIZE/flen;                                                                        // 单个扇区帧容量
    if(flen==128){
                if(fsn%2){
                        if(fsn<fnum){
                                memcpy(GucIapTmp,pdat+6,flen);                                 // 写升级数据入缓存
                                return UPOK;
                        }
                        else {
                                memcpy(GucIapTmp,pdat+6,flen);                                 // 写升级数据入缓存
                                memset(GucIapTmp+128,0xff,flen);                         // 结束帧补齐256字节
                                NPS/=2;
                                fsn/=2;
                                fsn++;
                                flen*=2;
                        }
                }
                else {
                        memcpy(GucIapTmp+128,pdat+6,flen);                                 // 写升级数据入缓存
                        NPS/=2;
                        fsn/=2;
                        flen*=2;
                }
        }
        else
                memcpy(GucIapTmp,pdat+6,flen);                                                 // 写升级数据入缓存
#endif

        if (*GpulFlagPoint==LOWADD)                                                             /* 当前程序运行在LOW区,需要   */
        {                                                                            /* 对HIGH区进行升级              */
    OS_ENTER_CRITICAL();
                if(fsn>0 && fsn<=NPS){
                        sectorPrepare(SECTORSNH1, SECTORSNH1);                                                                        /* 准备HIGH扇区                              */
                        ramToFlash(SECTORADDH1 + (fsn-1)*flen,(INT32U)GucIapTmp, flen);                        /* 写数据到FLASH                         */
                        if(CMD_SUCCESS != dataCompare((INT32U)GucIapTmp,SECTORADDH1+(fsn-1)*flen,flen))
                                return UPERRwrt;
                }
                if(fsn>NPS && fsn<=NPS*2){
                        sectorPrepare(SECTORSNH2, SECTORSNH2);
                        ramToFlash(SECTORADDH2 + (fsn-NPS-1)*flen,(INT32U)GucIapTmp, flen);
                        if(CMD_SUCCESS != dataCompare((INT32U)GucIapTmp,SECTORADDH2+(fsn-NPS-1)*flen,flen))
                                return UPERRwrt;
                }
                if(fsn>NPS*2 && fsn<=NPS*3){
                        sectorPrepare(SECTORSNH3, SECTORSNH3);
                        ramToFlash(SECTORADDH3 + (fsn-NPS*2-1)*flen,(INT32U)GucIapTmp, flen);
                        if(CMD_SUCCESS != dataCompare((INT32U)GucIapTmp,SECTORADDH3+(fsn-NPS*2-1)*flen, flen))
                                return UPERRwrt;
                }
    OS_EXIT_CRITICAL();
        }
        else                                                                                                    /* 当前程序运行在HIGH区,需要    */
        {                                                                    /* 对LOW区进行升级             */
    OS_ENTER_CRITICAL();
                if(fsn>0 && fsn<=NPS){
                        sectorPrepare(SECTORSNL1, SECTORSNL1);                                                                        /* 准备LOW扇区                              */
                        ramToFlash(SECTORADDL1 + (fsn-1)*flen,(INT32U)GucIapTmp, flen);                        /* 写数据到FLASH                         */
                        if(CMD_SUCCESS != dataCompare((INT32U)GucIapTmp,SECTORADDL1+(fsn-1)*flen,flen))
                                return UPERRwrt;
                }
                if(fsn>NPS && fsn<=NPS*2){
                        sectorPrepare(SECTORSNL2, SECTORSNL2);
                        ramToFlash(SECTORADDL2 + (fsn-NPS-1) * flen,(INT32U)GucIapTmp, flen);
                        if(CMD_SUCCESS != dataCompare((INT32U)GucIapTmp,SECTORADDL2+(fsn-NPS-1)*flen,flen))
                                return UPERRwrt;
                }
                if(fsn>NPS*2 && fsn<=NPS*3){
                        sectorPrepare(SECTORSNL3, SECTORSNL3);
                        ramToFlash(SECTORADDL3 + (fsn-NPS*2-1)*flen,(INT32U)GucIapTmp, flen);
                        if(CMD_SUCCESS != dataCompare((INT32U)GucIapTmp,SECTORADDL3+(fsn-NPS*2-1)*flen,flen))
                                return UPERRwrt;
                }
    OS_EXIT_CRITICAL();
        }
        return UPOK;
}

/*********************************************************************************************************
** Function name:           zyReset
** Descriptions:            系统复位
** input parameters:        uiMode: ZY_POWER_RESET: 上电复位
**                                  ZY_HARD_RESET:  硬件复位
**                                  ZY_SOFT_RESET:  软件复位
**                                  其它:           与系统相关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Created by:              Chenmingji
** Created Date:            2009-07-23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void zyReset (unsigned int uiMode)
{
    switch (uiMode) {

    case ZY_POWER_RESET:                                                /*  此系统上电复位等同硬件复位   */

#if 0
        break;
#endif                                                                  /*  0                           */

    case ZY_HARD_RESET:
        //changeToSYSMode();
        //AITCR = (0x05fa << 16) + 4;
                wdt_entry();
        break;

    case ZY_SOFT_RESET:
        //changeToSYSMode();
        //AITCR = (0x05fa << 16) + 1;
                wdt_entry();
        break;

    default:                                                            /*  参数不正确不复位            */
        break;
    }
}

/*********************************************************************************************************
** Function name:           defaultVectorHandle
** Descriptions:            ????????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defaultVectorHandle (void)
{
#ifdef DEBUG
    while (1);
#else
    zyReset(ZY_HARD_RESET);
#endif                                                                  /*  DEBUG                       */
}

/*********************************************************************************************************
  End Of 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