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的使用说明简介

楼主(2018-04-26):
产品描述:
•        L298N是一种高电压、大电流电机驱动芯片,该芯片采用15脚封装,主要特点是工作电压高,最高工作电压可达46V,输出电流大,瞬间峰值电流可达3A,持续工作电流为2A;额定功率为25W;内含两个H桥的高电压大电流全桥式驱动器,可以用来驱动直流电动机和步进电动机,继电器线圈等感性负载,采用标准逻辑电平信号控制;具有两个使能控制端,在不受使能信号影响的情况下允许或禁止器件工作有一个逻辑电源输入端,使内部逻辑电路部分在低电压下工作,可以外接检测电阻,将变化量反馈给控制电路;使用L298N芯片驱动电机,该芯片可以驱动一台两相步进电机或四相步进电机,也可以驱动两台直流电机
•        模块使用L298N作为主驱动芯片,具有驱动能力强,抗干扰能力强等特点
•        模块使用内置75M08通过驱动电源部分去电工作,但是为了避免稳压片损坏,当使用大于12V驱动电压的时候请使用外置的5V逻辑供电
•        模块使用大容量滤波电容,续流保护二极管,可以提高可靠性
•        逻辑电压:5V
•        逻辑电流:0Ma-36mA
•        存储温度:-20℃到+135℃
•        工作模式:H桥驱动
•        驱动电压:5V-35V
•        驱动电流::2A(MAX单桥)
•        最大功率:25W
•        产品尺寸:60.0mm * 60.0mm
产品特点:
•        模块采用两路L298N芯片,可以驱动四个直流电机,或两个四线步进电机
•        拥有独家设计的一键检测电路,可以检测模块是否正常运行,一键检测使用方法:接通电源连接电机,按下检测按键,电机先正传二到三秒然后反转
应用实例:
•        由于模块是4路的H桥驱动,驱动4个直流电机的方法:使能ENA,ENB,ENC,END之后,分别从IN1-IN8输入PWM信号驱动电机OUT1-OUT4的转速和方向
•        也可以控制ENA,ENB,ENC,END和IN1-IN8配合调节转速和方向,这种方法在使用电池供电的时候更省电
注意事项:
•        当驱动电压为7V-12V的时候,可以使能板载的5V逻辑供电,当使用板载板载5V供电之后,接口的+5V供电不要输入电压,但是可以引出5V电压供外部使用(这种即为常规应用)
•        当驱动电压高于12V,小于等于24V(芯片手册说明可以支持到35V,但按照经验一般L298N保守应用最大电压支持到24V左右),比如要驱动额定电压为18V的电机必须拔出板载5V输出使能的跳线帽,然后在5V输出端口外部接入5V电压对L298N内部逻辑电路供电(这总是高压驱动的非常规应用)
发货清单:
•        双路L298N模块×1

网友A(2020-12-05):
有没有电子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