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一个电机故障检测器,用接近开关检测电机轴是否转动

楼主(2018-04-26):
想做一个电机的故障检测器,就是如何用接近开关检测电机轴是否转动,若不转动如何通过串口屏标出电机位置

网友A:
可以加一个编码器来查看电机是否没有转动

网友B:
描述不清啊,怎么帮?
到底要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你有多少台电机呢?可以帮你完成设计

你好,单个监测器要能采集多个电机运转情况(即多个I/O口);检测数据能通过显示屏显示,如果有故障,通过颜色标识出故障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描述不清啊,怎么帮?
到底要干什么?

你好,就是要求基于嵌入式和传感器,做一个监测器,自动监测电机是否还在运转(方法:检测电机轴是否还在转动),如果停止要及时报警。监测器要能采集多个电机运转情况(即多个I/O口);检测数据能通过显示屏显示,如果有故障,通过颜色标识出故障部位。

网友C:
你好! 你有多少台电机呢?可以帮你完成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