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触摸屏控制LED亮灭的stm32源码

楼主: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touch.h"

/************************************************
ALIENTEK精英STM32F103ZET6开发板
触摸屏控制LED 实验

************************************************/

//清空屏幕并显示人机界面
void Man_Machine_Interface(void)
{
        LCD_Clear(BLACK);        //清屏

  LCD_Fill(160,160,320,320,GRAY);       //灰色表示为 L1灭状态
        LCD_Fill(160,480,320,640,GRAY);       //灰色表示为 L2灭状态

        POINT_COLOR=BLACK;                                 //设置字体为黑色
        LCD_ShowString(228,228,24,24,24,"L1");
  LCD_ShowString(228,548,24,24,24,"L2");
}
////////////////////////////////////////////////////////////////////////////////
//电容触摸屏专有部分

//画水平线
//x0,y0:坐标
//len:线长度
//color:颜色
void gui_draw_hline(u16 x0,u16 y0,u16 len,u16 color)
{
        if(len==0)return;
        LCD_Fill(x0,y0,x0+len-1,y0,color);
}

//画实心圆
//x0,y0:坐标
//r:半径
//color:颜色
void gui_fill_circle(u16 x0,u16 y0,u16 r,u16 color)
{
        u32 i;
        u32 imax = ((u32)r*707)/1000+1;
        u32 sqmax = (u32)r*(u32)r+(u32)r/2;
        u32 x=r;
        gui_draw_hline(x0-r,y0,2*r,color);
        for (i=1;i<=imax;i++)
        {
                if ((i*i+x*x)>sqmax)// draw lines from outside
                {
                        if (x>imax)
                        {
                                gui_draw_hline (x0-i+1,y0+x,2*(i-1),color);
                                gui_draw_hline (x0-i+1,y0-x,2*(i-1),color);
                        }
                        x--;
                }
                // draw lines from inside (center)
                gui_draw_hline(x0-x,y0+i,2*x,color);
                gui_draw_hline(x0-x,y0-i,2*x,color);
        }
}

//两个数之差的绝对值
//x1,x2:需取差值的两个数
//返回值:|x1-x2|
u16 my_abs(u16 x1,u16 x2)
{
        if(x1>x2)return x1-x2;
        else return x2-x1;
}

//画一条粗(broad)线
//(x1,y1),(x2,y2):线条的起始坐标
//size:线条的粗细程度
//color:线条的颜色
void lcd_draw_blin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u8 size,u16 color)
{
        u16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if(x1<size|| x2<size||y1<size|| y2<size)return;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
        uCol=y1;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incy=-1;delta_y=-delta_y;}
        if( 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画线输出
        {
                gui_fill_circle(uRow,uCol,size,color);//画点
                xerr+=delta_x ;
                yerr+=delta_y ;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
//5个触控点的颜色
const u16 POINT_COLOR_TBL[CT_MAX_TOUCH]={RED,GREEN,BLUE,BROWN,GRED};

//电容触摸屏测试函数
void ctp_test(void)
{
        u8 t=0;
        u8 m=1,n=1;
        u16 lastpos[5][2];                //记录最后一次的数据
        while(1)
        {
                tp_dev.scan(0);
                for(t=0;t<CT_MAX_TOUCH;t++)
                {
                        if((tp_dev.sta)&(1<<t))
                        {
                                if(tp_dev.x[t]<lcddev.width&&tp_dev.y[t]<lcddev.height)
                                {
                                        if(lastpos[t][0]==0XFFFF && (tp_dev.x[t]>160 && tp_dev.x[t]<320) && (tp_dev.y[t]>160 && tp_dev.y[t]<320))
                                  {
                                                LED0=!LED0;
                                                LED2=!LED2;
                                                m=!m;
                                                if(m==0)
                                                {
                                                LCD_Fill(160,160,320,320,RED);       //红色表示为 L1亮状态
                                                LCD_ShowString(228,228,24,24,24,"L1");
                                                }
                                                else
                                                {
                                                LCD_Fill(160,160,320,320,GRAY);     //灰色表示为 L1灭状态
                                                LCD_ShowString(228,228,24,24,24,"L1");
                                                }
                                        }

                                        if(lastpos[t][0]==0XFFFF && (tp_dev.x[t]>160 && tp_dev.x[t]<320) && (tp_dev.y[t]>480 && tp_dev.y[t]<640))
                                  {
                                                LED1=!LED1;
                                                LED3=!LED3;
                                                n=!n;
                                                if(n==0)
                                                {
                                                LCD_Fill(160,480,320,640,GREEN);       //绿色表示为 L2亮状态
                                                LCD_ShowString(228,548,24,24,24,"L2");
                                                }
                                                else
                                                {
                                                LCD_Fill(160,480,320,640,GRAY);     //灰色表示为 L2灭状态
                                                LCD_ShowString(228,548,24,24,24,"L2");
                                                }
                                        }

                                        lastpos[t][0]=tp_dev.x[t];
                                        lastpos[t][1]=tp_dev.y[t];
                                }
                        }
                        else
                                lastpos[t][0]=0XFFFF;
                }

                delay_ms(5);
        }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液晶显示屏LC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KEY初始化
        tp_dev.init();       //触控屏TP初始化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ELITE STM32F1");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TOUCH TEST");

        delay_ms(1500);

        Man_Machine_Interface();

        if(tp_dev.touchtype&0X80)
                ctp_test();        //电容屏测试
        else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Not CP!");
}

网友A(2018-04-27):
下来玩下

网友B(2019-01-23):
很好,正好想要这个程序,可惜没币下,手敲试试

网友C(2020-03-26):
感谢!!需要的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