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eil中stc89c51的容量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8-04-26):
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本来程序可以运行,加了一个数组uchar pic6[]后,编译没错误,烧到单片机里却运行不了,我把定义改为uchar xdata pic6[],
memory model改为Pdata,code Romesize改为compact就可以运行了,如果uchar xdata pic6,memory model和code Rome size是选的最大的,还是运行不了。我想问是不是程序太大了,stc89c51rc的这两个选项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
我之前一直把两个选项设为最大值,都是第三个

网友A:
贴代码或者故障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代码或者故障码呀

没有故障,代码放楼下,刚刚试了一下,我的这个数组定义为data就能运行,定义为xdata就运行不了,这两种keil都不报错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FOSC_110592M

unsigned int  rec_data_len_uart=0;
unsigned char idata Buffer_Uart0_Rec[25]={0};
unsigned char TIME_BASE;
unsigned char MACT_ENDB;
unsigned char Rece_Errp=0;

uchar PH[30]={"AT+CMGS=\"15051861770\"\r\n"};
uchar code IC_DAT[];
uchar pic1[];
uchar code pic2[];
uchar key;
uchar MEDAT[16][4];
uchar cabinet[16];
uchar contain[4];
uchar data pic6[];

bit key_flag=0;
bit cabinet_1=0;
bit cabinet_2=0;
bit cabinet_3=0;
bit cabinet_4=0;
bit cabinet_5=0;
bit cabinet_6=0;
bit cabinet_7=0;
bit cabinet_8=0;
bit cabinet_9=0;
bit cabinet_10=0;
bit cabinet_11=0;
bit cabinet_12=0;
bit cabinet_13=0;
bit cabinet_14=0;
bit cabinet_15=0;
bit cabinet_16=0;

sbit RS  = P0^7;
sbit WRD = P0^6;
sbit E   = P0^5;
sbit PSB = P0^4;
sbit RES = P0^3;

void TransferData(char data1,bit DI);
void display(void);
void display_grapic(void);
void delayms(uint n);
void DisplayLine(uchar line1,uchar line2);
void DisplayGraphic(uchar code *adder);
void initinal(void);
void DelaySec(int sec);
void delay(uint m);
void lcd_mesg(uchar  *adder1);
void KeyScan();
sbit key1=P3^5;
sbit key2=P3^4;

uchar code IC_DAT[]={
"                "   //0X80
"    Express     "         //0X90
"   Intelligent  "         //0X88
"    Cabinet     "         //0X98
};

uchar pic1[]={
"    欢迎使用    "
"                "
"    输入号码    "
"                "
};
uchar code pic2[]={
"                "
"                "
"短信发送中......"
"                "
};
uchar code pic3[]={
"                "
"                "
"  短信已发送    "
"                "
};

uchar data pic6[]={
"                "
"                "
"choose          "
"                "
};

uchar code pic5[]={
"                "
"                "
"    无可用柜    "
"                "
};

uchar code pic7[]={
"                "
"                "
"    Error       "
"                "
};
    CheckCabinet()
{
         char n=1;
    if(cabinet_1==0)
         {
          cabinet[n]=1;
          n++;
           }
        if(cabinet_2==0)
         {
           cabinet[n]=2;
           n++;
           }
        if(cabinet_3==0)
         {
           cabinet[n]=3;
           n++;
           }
        if(cabinet_4==0)
         {
           cabinet[n]=4;
           n++;
           }
        if(cabinet_5==0)
            {
           cabinet[n]=5;
           n++;
           }
        if(cabinet_6==0)
         {
           cabinet[n]=6;
           n++;
           }
         if(cabinet_7==0)
         {
                cabinet[n]=7;
                n++;
           }
         if(cabinet_8==0)
         {
                cabinet[n]=8;
                n++;
           }
         if(cabinet_9==0)
         {
                cabinet[n]=9;
                n++;
                }
         if(cabinet_10==0)
         {
                cabinet_10=10;
                n++;
                }
         if(cabinet_11==0)
         {
                cabinet[n]=11;
                n++;
                }
         if(cabinet_12==0)
         {
                cabinet[n]=12;
                n++;
                }
         if(cabinet_13==0)
         {
                cabinet[n]=13;
                n++;
                }
         if(cabinet_14==0)
         {
                cabinet[n]=14;
                n++;
                }
         if(cabinet_15==0)
         {
                cabinet[n]=15;
                n++;
                }
         if(cabinet_16==0)
         {
                cabinet[n]=16;
                }
         if(cabinet_1&&cabinet_2&&cabinet_3&&cabinet_4&&cabinet_5&&cabinet_6&&cabinet_7&&cabinet_8&&cabinet_9&&cabinet_10&&cabinet_11&&cabinet_12&&cabinet_13&&cabinet_14&&cabinet_15&&cabinet_16==1)
         {
          initinal();
          lcd_mesg(pic5);
          DelaySec(2);
          return(n);
    }
   return(n);
   }

  char ChooseCabinet()
  {
         char i;
             char m;
             char k;
cch:     initinal();
         delay(20);
                 i=0;
         lcd_mesg(pic6);
                 delayms(10);
ccheck:  do
        {
         KeyScan();
                        }
        while(key_flag==0);
        key_flag=0;
    if(key==10)//确认键
        {
      if(i==1)
        {
         for(m=0;m<=15;m++)
        { if(pic6[39]-'0'==cabinet[m])
           return(m+1);
             }
           lcd_mesg(pic7);
           DelaySec(2);
           goto cch;
           }
         else if(i==2)
          {
           k=(pic6[39]-'0')*10+(pic6[40]-'0');
           for(m=0;m<=15;m++)
           {
            if(k==cabinet[m])
                return(m+1);
             }
                lcd_mesg(pic7);
                DelaySec(2);
                goto cch;
            }
           else
           {
            lcd_mesg(pic7);
                DelaySec(2);
                goto cch;
              }
          }
        else if(key==11)//退格键
        {
          --i;
          pic6[39+i]=' ';
          initinal();
          delayms(2);
          lcd_mesg(pic6);
          delayms(20);
          goto ccheck;
          }
        else
        {
        pic6[39]=key+'0';//存输入
        i++;
        goto ccheck;
        lcd_mesg(pic6);
      }
        delay(5);
   }
void GetMEDAT(char v)
{

srand(TH0);
MEDAT[v][0]=rand()%9+0;
MEDAT[v][1]=rand()%9+0;
MEDAT[v][2]=rand()%9+0;
MEDAT[v][3]=rand()%9+0;

  }

void SystemInit(void)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 定时50ms //晶振:11.0592MHZ
TL0=(65536-45872)%256;
ET0=1;
TR0=1;
EA=1;
}

void Timer0_IRQ(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5-45872)/256;
  TL0=(655365-45872)%256; //进入中断50ms +1次
  TIME_BASE++;

  if(TIME_BASE == 20) // 20ms * 50ms = 刚好等于1000ms 也就是1秒
{
   TIME_BASE = 0;
  MACT_ENDB++; // 一秒加一次
  if(MACT_ENDB==20) // 等于刚好20秒时间到
{
   MACT_ENDB = 0;
   Rece_Errp=1;
  }
  }
}

void SerialInti()//初始化程序(必须使用,否则无法收发)
{
        TMOD=0x20;//定时器1操作模式2:8位自动重载定时器

#ifdef FOSC_12M                   //在这里根据晶振大小设置不同的数值初始化串口
        TH1=0xf3;//装入初值,波特率2400
        TL1=0xf3;
#else
        TH1=0xfd;//装入初值,波特率9600
        TL1=0xfd;
#endif //end of SOC_12M

        TR1=1;//打开定时器
        SM0=0;//设置串行通讯工作模式,(10为一部发送,波特率可变,由定时器1的溢出率控制)
        SM1=1;//(同上)在此模式下,定时器溢出一次就发送一个位的数据
        REN=1;//串行接收允许位(要先设置sm0sm1再开串行允许)
        EA=1;//开总中断
        ES=1;//开串行口中断
}

/*串行通讯中断,收发完成将进入该中断*/
void Serial_interrupt()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temp_rec_data_uart0;
        temp_rec_data_uart0 = SBUF;//读取接收数据
        RI=0;//接收中断信号清零,表示将继续接收
        Buffer_Uart0_Rec[rec_data_len_uart]=temp_rec_data_uart0;        //接收数据
        rec_data_len_uart++;
        if(rec_data_len_uart>24)
        {
                rec_data_len_uart=0;         //从头开始接收数据
        }
}
void Uart1Send(uchar c)
{
        SBUF=c;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
//串行口连续发送char型数组,遇到终止号/0将停止
void Uart1Sends(uchar *str)
{
        while(*str!='\0')
        {
                SBUF=*str;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str++;
        }
}
//延时函数大概是1s钟,不过延时大的话不准...
void DelaySec(int sec)
{
        uint i , j= 0;
        for(i=0; i<sec; i++)
        {
                for(j=0; j<65535; j++)
                {
                }
        }
}

void initinal(void)           //LCD字库初始化程序
{
           delay(40);             //大于40MS的延时程序
           PSB=1;                 //设置为8BIT并口工作模式
           delay(1);              //延时
           RES=0;                 //复位
           delay(1);              //延时
           RES=1;                 //复位置高
           delay(10);
           TransferData(0x30,0);  //Extended Function Set :8BIT设置,RE=0: basic instruction set, G=0 :graphic display OFF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30,0);  //Function Set
           delay(37);             ////大于37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08,0);  //Display on Control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10,0);  //Cursor Display Control光标设置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0C,0);  //Display Control,D=1,显示开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01,0);  //Display Clear
           delay(10);             //大于10m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06,0);  //Enry Mode Set,光标从右向左加1位移动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start:  initinal();                    //调用LCD字库初始化程序
          delay(2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lcd_mesg(IC_DAT);  //显示中文汉字
                  delayms(10);
          do
                                {
                                  KeyScan();
                                  }
                                  while(key_flag==0);
                                key_flag=0;
                                if(key==12)        //存快递
                         {
                                int z=17;
                                int m;
                                char v;
                                SystemInit();        //开始定时
                                do

                     {
                                 for(m=17;m<=27;m++) //号码清除
                            {
                                   pic1[m]=' ';
                                   }
                            memset(cabinet,0,sizeof(cabinet));//初始化可用柜号数组
                                if(CheckCabinet()==1)
                                {
                                  goto start;
                                  }
                                 else
                        {        v=ChooseCabinet();
                                initinal();
                                lcd_mesg(pic1);
        ee1:                do
                                {

                                  KeyScan();
                                  }
                                  while(key_flag==0&&Rece_Errp==0);
                                  if(Rece_Errp==1)
                                  goto ee2;
                                  key_flag=0;

                                if(key==11)//退格键
                                {
                                 --z;
                                 pic1[z]=' ';
                                 initinal();
                                 delayms(2);
                                 lcd_mesg(pic1);
                                 delayms(20);
                                 goto ee1;
                                  }
                                else if(key==10) //存确认
                                {
                                 int i;
                                 for(i=0;i<=10;i++)
                                 PH[i+9]=pic1[i+17];
                                 GetMEDAT(v);
                                 contain[0]=MEDAT[v][0]+'0';
                                 contain[1]=MEDAT[v][0]+'0';
                                 contain[2]=MEDAT[v][0]+'0';
                                 contain[3]=MEDAT[v][0]+'0';
                                 lcd_mesg(pic2);
                                 delayms(200);
                                 SerialInti();
                              Uart1Sends("AT+CSCS=\"GSM\"\r\n");
                              DelaySec(1);//延时大约3秒                                  1
                  Uart1Sends("AT+CMGF=1\r\n");
                  DelaySec(1);//延时3秒
                      Uart1Sends("AT+CSCA?\r\n");
                  DelaySec(1);//延时3秒
                      Uart1Sends("AT+CSMP=17,167,0,241\r\n");
                  DelaySec(1);//延时3秒
                  Uart1Sends(PH);//号码
                  DelaySec(1);//延时3秒
                  Uart1Sends(contain);//修改短信内容,短信内容可为英文和数字
                  Uart1Send(0x1a);
                  DelaySec(1);//延时3秒
                                  lcd_mesg(pic3);
                                  DelaySec(2);

                                  }
                                else {
                                       pic1[z]=key+'0';//存输入
                                       z++;
                                delay(5);
                                lcd_mesg(pic1);
                                delayms(20);
                                goto ee1;
                                 }
                        }
                     }
                  while(Rece_Errp==1);
        ee2:  Rece_Errp=0;
                  goto start;
                }
     }
        }

/********************************************************************
* 名称 : 信息发送
* 功能 :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cd_mesg(unsigned char *adder1)
{
        unsigned char i;
        TransferData(0x80,0);  //Set Graphic Display RAM Address
        delay(100);
        for(i=0;i<32;i++)
                {
                          TransferData(*adder1,1);
                           adder1++;
                }

        TransferData(0x90,0);  //Set Graphic Display RAM Address
        delay(100);
        for(i=32;i<64;i++)
                {
                          TransferData(*adder1,1);
                           adder1++;
                }
}

/********************************************************************
* 名称 : 信息判断
* 功能 :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ransferData(char data1,bit DI)  //传送数据或者命令,当DI=0是,传送命令,当DI=1,传送数据.
          {
            WRD=0;
            RS=DI;
            delay(1);
            P2=data1;
            E=1;
            delay(1);
            E=0;
           }

/********************************************************************
* 名称 : 延时
* 功能 :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延时10×n毫秒程序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2000;j++);
                   }

/********************************************************************
* 名称 : 延时
* 功能 :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            //延时程序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i++)
                         for(j=0;j<10;j++);
                   }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程序,key应定义为全局无符号字符型
{
        uchar i,temp,temp1=0xfe;
        for(i=0;i<4;i++)
        {
                P1=temp1;
                temp=P1&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
                        temp=P1&0xf0;
                        if(temp!=0xf0)
                        {
                                while((P1&0xf0)!=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key=4*i+0;break;
                                        case 0xd0:key=4*i+1;break;
                                        case 0xb0:key=4*i+2;break;
                                        case 0x70:key=4*i+3;break;
                                }
                                key_flag=1;
                                break;
                        }
                }
                temp1=(temp1<<1)|0x01;
        }
}

网友B:
我之前一直把两个选项设为最大值,都是第三个.

网友C:
这个应该打开软件可以配置的

网友D:
data和xdata是不一样的RAM
xdata,你外加芯片了吗?

网友E:
没设置过,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data和xdata是不一样的RAM
xdata,你外加芯片了吗?

没外加,用的89c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