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驱动电流大小,求助

楼主:
想求助一下大家伙,这个电路的驱动电流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A(2018-04-27):
驱动电流主要由8550和8050决定。8550和8050的耗散功率在1W左右,凭经验最大300~400mA。希望给你邮帮助。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一个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的电路,当单片机的P2.0脚低电平时流过负载的电流如红线通道,当P2.1低电平时负载电压反向电流为绿线通道。以驱动电路的电源电压5V来估算,单片机低电平输出驱动时拉入的电流估算为(5V-2*0.7V(两个基极压降))/10K约为0.36mA;驱动电路的输出电流与负载电阻有关,约为(5-2*0.3(两个饱和压降))/R

网友C:
理论计算无意义,不如实际测量。如果理论计算:(5V-0.2V)/电机线圈阻抗。其中0.2V是2个三极管的饱和压降,你还可直接查手册,该电机加5V时的电流。

网友D:
首先要实测一下电机的工作电流,然后根据这个电流选择Q2-Q6三极管的工作电流,最好要超过电机工作电流的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