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步进伺服电机梯形加速源程序 单轴简易运动控制器

楼主(2018-04-26):
步进电机梯形加速程序

/*基于STM32的单轴简易运动控制器/脉冲发生器*/
/*脉冲+方向控制步进伺服电机*/
/*
优化记录:
增加急停GPIOC.0、正向极限GPIOC.1、负向极限GPIOC.2等输入IO接点

中断修改TIMx_PSC一个寄存器的值,而不是修改TIMx_ARR预加载寄存器+TIMx_CCRx比较值寄存器两个值,缩短中断处理时间

定位指令DRVI/DRVA中,目标频率设定过高、而实际输出脉冲数过少时,则不必加速到目标频率即进入减速区
*/

/*
DRVI(A);相对定位,输出A(A取绝对值)个脉冲
A不能为0
若A为正数,则方向为正、GPIOB.0为高电平
若A为负数,则方向为负、GPIOB.0为低电平

DRVA(A)  绝对定位,输出脉冲,运行至A个脉冲的位置
若目标位置A等于当前位置D,则不执行脉冲输出
若A大于D 则方向为正GPIOB.5为高电平
若A小于D 则方向为负GPIOB.5为低电平

GPIOB.1为脉冲输出
GPIOB.0为方向输出
占空比为50%
GPIOC.0急停
GPIOC.1正向极限
GPIOC.2反向极限
GPIOC.3
GPIOC.4
GPIOC.5
GPIOC.6
GPIOC.7启动
阶梯曲线形式加减速
加减速时间以10毫秒为基本单位
加减速以每10毫秒为一级
例如
加减速时间为50毫秒,则加减速级数为50/10=5
加减速时间为100毫秒,则加减速级数为100/10=10
加减速时间为150毫秒,则加减速级数为150/10=15
*/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define  MasterFrequency  0x100000//最高频率限制100K

long Current;                        //当前位置脉冲数
long Target;                        //目标位置脉冲数
long StartSave;                        //定位指令刚开始启动时的当前值
long DownStartSave;                //开始进入减速时的当前值

typedef enum
{
        OFF = 0,
        ON = 1,
}STATUS_Type;

typedef enum
{
        us=1,
        ms=1000,
        sce=1000000,
}DELAY_Type;

STATUS_Type RunFlag;        //定位指令脉冲输出执行标志
STATUS_Type StopCommand;//定位指令脉冲输出停止命令标志
STATUS_Type PlusMinus;        //正负方向标志

u32 StartFreq;                        //启动频率
u32 TargetFreq;                        //目标频率
u32 UDTimer=1000;                        //加减速时间

u32 LadderFreq[102];
u16 LadderPSC[202];                //加减速0至9级速度/频率预分频值
u16 LadderNum;                        //加减速速度级数
u16 LadderOrderNum;                //加减速速度编号
long LadderTarget[202];        //各速度等级目标值
int m;

void MyTimer3_Init()//定时器3初始化
{
                RCC->APB2ENR|=(1<<3)|(1<<0);   //使能AFIO、GPIOB时钟
                GPIOB->CRL&=0xffffff00;  //PB5
                GPIOB->CRL|=0x000000a2;        //配置PORTB.1为复用推挽输出、配置PORTB.0为推挽输出,输出最大频率2MHz   00B000a2
                GPIOB->BRR=1<<0;

                RCC->APB1ENR|=1<<1;           //使能定时器TIMER3时钟
                TIM3->CR1|=1<<2;                                   //设置只有计数溢出作为T3更新中断
                TIM3->DIER|=1<<0;                           //允许定时器3计数溢出中断

                MY_NVIC_Init(1,3,TIM3_IRQn,2);
                TIM3->CCMR2&=~(3<<8);               //T3_CH4通道配置为输出模式
                TIM3->CCMR2|=7<<12;                 //T3_CH4为PWM模式2
                TIM3->CCER|=1<<12;                  //T3_CH4通道输出使能
                TIM3->PSC=71;
}

void Pluse_start()
{

                RunFlag=ON;                             //脉冲输出定位指令执行标志置ON
                StartSave=Current;
                LadderOrderNum=0;//加减速级数序号为0
                TIM3->ARR=LadderPSC[0];
    TIM3->CCR4=TIM3->ARR>>1;   //匹配值1等于重装值一半,是以占空比为50%
           //delay_ms(2);                       //脉冲信号比方向信号滞后,以提高可靠性

                TIM3->CR1|=1<<0;              //启动定时器TIMER2计数
}

/*********************************************************************************
函数名称:DRVI
函数功能:相对定位
入口参数:long offset相对偏移脉冲,u32 frequency最高频率
返回值:无
*********************************************************************************/
void DRVI(long offset,u32 frequency)
{
        u16 h;
        u16 i;
        u32 j;
        if((offset!=0)&&(RunFlag==OFF)&&((GPIOC->IDR&0x01)==0))//相对偏移值为0则不接受命令,脉冲输出已执行,不接受命令
        {
                Target=Current+offset;     //目标值等于当前值加上相对偏移值

                if(frequency<StartFreq)    //如果设定目标频率小于启动频率
                {
                        frequency=StartFreq;
                }
                else if(frequency>MasterFrequency)//否则如果设定目标频率高于最高限制频率
                {
                        frequency=MasterFrequency;
                }

                LadderNum=UDTimer/10;//加减速级数
                j=(frequency-StartFreq)/LadderNum;//等差
                for(i=0;i<LadderNum;i++)
                {
                        LadderFreq[i]=i*j+StartFreq;//加减速各阶梯频率
                        LadderPSC[i]=(6000000/LadderFreq[i])-1;//加减速各阶梯频率对应定时器预分频值
                }
                LadderFreq[LadderNum]=frequency;//目标频率,最高频率
                LadderPSC[LadderNum]=6000000/frequency-1;//目标频率(最高频率)对应定时器预分频值

                if(offset>0)//相对偏移值为正数
                {
                        GPIOB->BSRR=1<<0;//相对偏移值为正数,方向为正,方向信号高电平
                        PlusMinus=ON;//正负方向标志置ON

                        LadderTarget[0]=Current+StartFreq/100;//加速第一段目标脉冲值
                        for(i=1;i<LadderNum;i++)
                        {
                                LadderTarget[i]=LadderTarget[i-1]+LadderFreq[i]/100;//加速各段目标脉冲值
                        }

                        while(offset<=((LadderTarget[LadderNum-1]-Current)<<1))//如果偏移量小于二倍加速增量
                        {
                                LadderNum--;//加速等级数减一  频率设定过高、实际输出脉冲数过少的情况下不必加速至设定频率,避免过冲
                        }

                        for(i=0,h=LadderNum<<1;  i<LadderNum;  i++,h--)
                        {
                                LadderPSC[h]=LadderPSC[i];//减速各段定时器重装值
                        }

                        LadderTarget[LadderNum<<1]=Target;//减速最后一段目标脉冲值
                        for(i=(LadderNum<<1)-1,h=0;i>LadderNum;i--,h++)
                        {
                                LadderTarget[i]=LadderTarget[i+1]-LadderFreq[h]/100;//减速各段目标脉冲值
                        }
                }
                else//否则相对偏移值为负数
                {
                        GPIOB->BRR=1<<0;//相对偏移值为负数,方向为负,方向信号低电平
                        PlusMinus=OFF;//正负方向标志OFF

                        LadderTarget[0]=Current-StartFreq/100;//加速第一段目标脉冲值
                        for(i=1;i<LadderNum;i++)
                        {
                                LadderTarget[i]=LadderTarget[i-1]-LadderFreq[i]/100;//加速各段目标脉冲值
                        }

                        while(offset>=((LadderTarget[LadderNum-1]-Current)<<1))//如果偏移量小于二倍加速增量
                        {
                                LadderNum--;//加速等级数减一  频率设定过高、实际输出脉冲数过少的情况下不必加速至设定频率,避免过冲
                        }

                        for(i=0,h=LadderNum<<1;  i<LadderNum;  i++,h--)
                        {
                                LadderPSC[h]=LadderPSC[i];
                        }

                        LadderTarget[LadderNum<<1]=Target;//减速最后一段目标脉冲值
                        for(i=(LadderNum<<1)-1,h=0;i>LadderNum;i--,h++)
                        {
                                LadderTarget[i]=LadderTarget[i+1]+LadderFreq[h]/100;//减速各段目标脉冲值
                        }
                }
                LadderTarget[LadderNum]=Target + Current - LadderTarget[LadderNum-1];
                Pluse_start();//脉冲输出正式启动
        }
}

/*********************************************************************************
函数名称:DRVA
函数功能:绝对定位
入口参数:long target目标位置脉冲,u32 frequency最高频率
返回值:无
*********************************************************************************/
void DRVA(long target,u32 frequency)//3200  2khz
{
        u16 h;
        u16 i;
        u32 j;
        long offset=target-Current;//
        if((offset!=0)&&(RunFlag==OFF)&&((GPIOC->IDR&0x01)==0))    //目标位置等于当前位置,则不接受命令
        {
///////////////////////////////////////////////////////////////////////////////////////////////////////
                Target=target;                 //目标位置设定(等于参数)

                if(frequency<StartFreq)        //如果设定目标频率小于启动频率
                {
                        frequency=StartFreq;
                }
                else if(frequency>MasterFrequency)//否则如果设定目标频率高于最高限制频率
                {
                        frequency=MasterFrequency;
                }
                LadderNum=UDTimer/10;//加减速级数 分成100级
                j=(frequency-StartFreq)/LadderNum;//等差 每个阶段所加的频率数

                for(i=0;i<LadderNum;i++)         //获取每个阶段的速度值
                {
                        LadderFreq[i]=i*j+StartFreq;//加减速各阶梯频率 每个阶段的速度 等级到J
                        LadderPSC[i]=(1000000/LadderFreq[i])-1;//加减速各阶梯频率对应定时器初值
                }

                LadderFreq[LadderNum]=frequency;
                LadderPSC[LadderNum]=1000000/frequency-1;//
/////////////////////////////////////////////////////////////////////////////////////////////////////
           if(offset>0)//目标位置值大于当前位置值
                 {
                        GPIOB->BSRR=1<<0;//则方向为正,方向信号高电平
                        PlusMinus=ON;//正负方向标志置ON

                        LadderTarget[0]=Current+StartFreq/100;
                        for(i=1;i<LadderNum;i++)
                        {
                                LadderTarget[i]=LadderTarget[i-1]+LadderFreq[i]/100;
                        }

                        while(offset<=((LadderTarget[LadderNum-1]-Current)<<1))//如果偏移量小于二倍加速增量
                        {
                                LadderNum--;//加速等级数减一  频率设定过高、实际输出脉冲数过少的情况下不必加速至设定频率,避免过冲
                        }

                        for(i=0,h=LadderNum<<1;  i<LadderNum;  i++,h--)
                        {
                                LadderPSC[h]=LadderPSC[i];
                        }

                        LadderTarget[LadderNum<<1]=Target;//减速最后一段目标脉冲值
                        for(i=(LadderNum<<1)-1,h=0;i>LadderNum;i--,h++)
                        {
                                LadderTarget[i]=LadderTarget[i+1]-LadderFreq[h]/100;//减速各段目标脉冲值
                        }
     }
                else//否则目标位置值小于当前位置值,
                {
                        GPIOB->BRR=1<<0;//则方向为负,方向信号低电平
                        PlusMinus=OFF;//正负方向标志OFF

                        LadderTarget[0]=Current-StartFreq/100;
                        for(i=1;i<LadderNum;i++)
                        {
                                LadderTarget[i]=LadderTarget[i-1]-LadderFreq[i]/100;
                        }

                        while(offset>=((LadderTarget[LadderNum-1]-Current)<<1))//如果偏移量小于二倍加速增量
                        {
                                LadderNum--;//加速等级数减一  频率设定过高、实际输出脉冲数过少的情况下不必加速至设定频率,避免过冲
                        }
                        for(i=0,h=LadderNum<<1;  i<LadderNum;  i++,h--)
                        {
                                LadderPSC[h]=LadderPSC[i];
                        }
                        LadderTarget[LadderNum<<1]=Target;//减速最后一段目标脉冲值
                        for(i=(LadderNum<<1)-1,h=0;          i>LadderNum;   i--,h++)
                        {
                                LadderTarget[i]=LadderTarget[i+1]+LadderFreq[h]/100;//减速各段目标脉冲值
                        }
                }
                LadderTarget[LadderNum]=Target + Current - LadderTarget[LadderNum-1];//匀速段目标位置/进入减速时位置        数组元素60
                Pluse_start();//脉冲输出正式启动
        }
}

/*********************************************************************************
函数名称:SLOPE
函数功能:斜坡设置(坡度斜率设置)  限定启动频率在100---1000之间 限制时间在50---1000
入口参数:u32 frequency启动频率,u32 timer加减速时间
返回值:无
*********************************************************************************/
void SLOPE(u32 frequency,u32 timer)//200hz 600
{
        if(frequency<100)
        {
                StartFreq=100;
        }
        else if(frequency>1000)
                                {
                                        StartFreq=1000;
                                }
                                else
                                {
                                        StartFreq=frequency;
                                }//启动频率设置大于等于100小于等于1000

        if(timer<50)
        {
                UDTimer=50;
        }
        else if(timer>1000)
                        {
                                UDTimer=1000;
                        }
                        else
                        {
                                UDTimer=(timer/10)*10; //取整数
                        }//加减速时间设置 大于等于50小于等于1000,且为整十数
}

void TIM3_IRQHandler()      //定时器3全局中断函数
{
        long temp;
        if(TIM3->SR&0x0001)
        {
                if(PlusMinus==ON)
                {
                        temp=Current;
               //如果方向为正,当前值加一
                        temp++;
                        Current=temp;
                }
                else
                {
                        temp=Current;
                        temp--;       //否则方向为负,当前值减一
                        Current=temp;
                }

                if(Current==LadderTarget[LadderOrderNum])
                {
                        if(LadderOrderNum< (LadderNum<<1))
                        {
                                LadderOrderNum++;
                                TIM3->PSC=LadderPSC[LadderOrderNum];
                        }
                        else
                        {
                                TIM3->CR1&=~(1<<0);
                                TIM3->CNT=0x0000;

                                RunFlag=OFF;
                        }
                }

                TIM3->SR=0x0000;
        }
}
void Variable_Init()
{
        Target=0;//目标位置脉冲值
        Current=0;//当前位置脉冲值
        RunFlag=OFF;//脉冲定位指令执行标志
        StopCommand=OFF;//定位指令脉冲输出停止命令标志
}
void PAUSE()
{
        while(RunFlag==ON);
}

int main(void)
{
//        Stm32_Clock_Init(9);
        //delay_init(72);
        MyTimer3_Init();        //定时器2初始化
        Variable_Init();        //变量初始化
        SLOPE(200,600);                //启动频率200Hz,加减速时间600毫秒 斜率设置
        DRVA(1200,4000);
        while(1)
        {
                            //以2KHz频率前进3200脉冲当量距离
//                                //PAUSE();                                //等待脉冲输出执行完毕
//                                delay_ms(500);
//                          DRVA(0,20000);                //以2KHz频率前进3200脉冲当量距离
//                          PAUSE();                                //等待脉冲输出执行完毕
//                          delay_ms(500);
  }
}

网友A(2019-09-09):
感谢分享,非常有帮助。。

网友B(2019-10-21):
写的不错,已分享使用

网友C:
学习下,正好需要做电机控制

网友D(2019-12-18):
最近正在学习电机控制,谢谢分享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这是个弱项,还没搞过项目。

网友F(2020-07-16):
仿真好像不能用,请教楼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