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能质量检测的抗混叠滤波器与锁相同步电路不理解,求帮忙讲解一下

楼主:
求大神看一下图片,帮忙讲解一下,我有点理解不明白,为了保证信号的真实性采样频率应为被分析信号最高频率的2倍,但是抗混叠滤波器又过滤掉1/2的采样频率,之后连接到a/d转换器中,之后的锁相同步电路又要保证采样频率与信号的频率一致,这我有点想不明白(采样频率经抗混叠滤波器已经被滤掉1/2那么怎样与锁相同步电路的频率保持一致)是关于电能质量检测仪的设计,

网友A(2018-04-26):
50Hz的19次谐波是950Hz,如果按两倍采样,则采样频率是:950*2=1900Hz。
如果按照书上说的,则采样频率可取1500*2=3000Hz
据此,采样将50Hz倍频64倍=3200Hz是比较合适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