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1各部件原理图怎么连接

楼主:
请问stm32f1的原理图各个部件都是连接在一起?MCU上只有4个VCC,可器件上的VCC上的接口比MCU上多很多啊??

网友A(2018-04-26):
相同标注在原理图里默认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B:
相同标注全部是连在一起的,跟GND一样

网友C:
引脚标注一样的就表示相连

网友D:
相同名字的信号,生成PCB文件会直接连接在一起。常见的如VCC样的信号连一起,而VCC3.3是另外一种信号连一起。VCC3.3和VCC是不同的信号,就不会连一起。主要看信号名字

网友E:
加我QQ吧,1306638584,私聊

网友E:
加我qq,1306638584,私聊

网友F:
相同引脚连相同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