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16字节加解密的AES算法程序源码

楼主(2018-04-26):
stm32 AES动态加密算法,大家可以下载进行测试

1、该算法工程是基于Keil5环境进行编译下载,单片机型号是stm32f030c8.

2、打开文件夹Project,双击"16BytesAES.uvprojx",即可打开工程。

3、如果不想利用该工程,只需要拷贝文件夹USER下的AES.c,AES.h,main.c到自己的工程,修改头文件即可。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
  * @file    GPIO/GPIO_IOToggle/main.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1.4.0
  * @brief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h2><center>© COPYRIGHT 2014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Licensed under MCD-ST Liberty SW License Agreement V2, (the "License");
  *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        http://www.st.com/software_license_agreement_liberty_v2
  *
  *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0xx.h"
#include "stm32f0xx_conf.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cu_config.h"
#include "Serial.h"
#include "AES.h"

/** @addtogroup STM32F0xx_StdPeriph_Examples
  * @{
  */

/** @addtogroup GPIO_IOToggle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char expressText[1024];  //存放待加密的明文数据,具体缓存大小根据用户待加密数据长度自己任意修改
char cipherText[1024];//存放已加密的密文数据,具体缓存大小根据用户解密后的数据长度自己任意修改
char aesKey[16];//加解密的密钥,注意:此算法只适用于AES16位密钥加解密,不适用于32位密钥加解密

//该AES算法加密方式为:AES-128bit/ECB/PKCS5Padding

/*
欢迎加入
二手开发板供求交易群  68936520
arm交流学习群    324753668
stm32交流学习群  227043677
*/
int main(void)
{
        MCU_Init();

        delay_1ms(2000);

        memcpy(aesKey , "1uweiIDAS7awOas8" , 16);  //AES加密密钥,16字节(128bit)

        memset(expressText ,0 ,1024);
        memset(cipherText , 0 ,1024);
        strcpy(expressText , "Hello!!!Are you ready???");
        AES_Encrypt(expressText  , cipherText , aesKey);        //use aesKey encrypt

        memset(expressText ,0 ,1024);
        AES_Decrypt(expressText , cipherText , aesKey);//use aesKey decrypt

  while(1)
  {

                delay_1ms(2000);
  }

}

/**
  * @brief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PUTCHAR_PROTOTYPE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USART2, (uint8_t) ch);

  /* Loop until transmit data register is empty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

  return ch;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void fault_handler_c(unsigned int * hardfault_args, unsigned int type);
……………………

网友A(2018-06-21):
很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B(2018-08-31):
加密模式是什么?ECB,CBC,CTR?

网友C:
测试没通过

网友D(2019-03-07):
代码有问题,测试结果错误

网友E(2019-06-04):
//去除末尾补码
        buIndex = str2[aesDataLen-1];
        for(i=0; i<buIndex; i++)
        {
                if(str2[aesDataLen-i-1] != buIndex)
                {
                        //UART_Printf("\nit is a wrong data. \n");

            //free(str2);   //pming,2019.06.04
                        //return;
            break;
                }
                else
                        str2[aesDataLen-i-1] = '\0';

        }
        strcpy(pExpressText , str2);
        free(str2);

解密返回为空。我将 加日期批注的地方2行,修改之后,可以解密。但长度似乎不对。

网友F(2019-07-04):
楼主的东西我测试了的,ok,没问题,谢谢

网友G(2019-08-26):
下载几次都失败了

网友H:
遇到了12楼一样的问题,解密后返回为空

网友I(2019-11-15):
看起来资料不错, 没分下载, 楼主能不能分少点

网友J:
解密数据为空的啊

网友K:
试试看能不能用

网友L(2020-02-24):
谢谢分享,刚好想参考一下,学习AES加密

网友M(2020-04-02):
正好用到,谢谢分享!

网友N(2023-12-14):
我现在也需要,下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