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测距不到一米,超出50厘米就不准了,附源码

楼主(2018-04-26):
超声波测距不到一米,超出50厘米就不准了
主程序
#include "Ultrasonic.h"

/*软件延时,延时时间(t*10)us*/
void DelayX10us(unsigned char t)
{
    do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while (--t);
}

/* 获取测量数据,返回值:以毫米位单位的距离值 */
unsigned int GetDistance()
{
    float time;
    float result;

    TH1 = 0;                  //定时器1清零,准备本次测距计数
    TL1 = 0;
    Trig = 1;                 //Trig输出高电平
    DelayX10us(2);            //延时20us
    Trig = 0;                 //Trig输出低电平,至此产生一个20us的脉冲信号以启动超声波模块
    while(!Echo);             //等待回波信号,回波信号自动使能T1计数
    while(Echo);              //等待回波信号结束,T1同时自动停止
    if (TF1 == 1)             //TF1为1时说明定时器溢出了
    {
        TF1 = 0;              //清除标志位
        time = 65535;         //溢出时,直接设置为最大计数值
    }
    else
    {
        time = TH1*256 + TL1; //未溢出时,读取其实际计数值
    }
    time = time * (12/11.0592) / 2;  //将计数周期转换为实际时间(us);超声波测得的是来回距离,需要除以2得到单程距离所对应的时间
    result = (time/1000000) * 340;   // time(s)*速度 = 距离 ,340为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m/s)
    if (result > 4.0)        //判断是否超出模块的测量范围
    {
        result = 4.0;        //超出上限4m则设置为4m
    }
    else if (result < 0.02)
    {
        result = 0.02;       //低于下限0.02m则设置为0.02m
    }
    return (unsigned int)(result*1000);   //以无符号整形数返回测量结果,乘1000使其单位变为毫米
}

/*初始化超声波模块*/
void InitUltrasonic()
{
    TMOD &= 0x0f;
    TMOD |= 0x90;  //设置T1为方式1,GATE=1启用门控模式;
    TH1 = 0;
    TL1 = 0;
    ET1 = 0;       //关闭T0中断
    TR1 = 1;       //使能定时器,由于使用GATE位控制定时器启停,所以定时器必须打开,启停将由外部信号触发 详情参考 <手把手将你学51单片机> P59
    Trig = 0;      //拉低模块触发引脚
}

#define  _LCD1602_C
#include "Lcd1602.h"

/* 等待液晶准备好 */
void LcdWaitReady()
{
    unsigned char sta;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
        LCD1602_E = 1;
        sta = LCD1602_DB; //读取状态字
        LCD1602_E = 0;
    } while (sta & 0x80); //bit7等于1表示液晶正忙,重复检测直到其等于0为止
}
/* 向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命令,cmd-待写入命令值 */
void Lcd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cmd;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 向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数据,dat-待写入数据值 */
void Lcd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 设置显示RAM起始地址,亦即光标位置,(x,y)-对应屏幕上的字符坐标 */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

    if (y == 0)  //由输入的屏幕坐标计算显示RAM的地址
    {
        addr = 0x00 + x;  //第一行字符地址从0x00起始
    }
    else
    {
        addr = 0x40 + x;  //第二行字符地址从0x40起始
    }
    LcdWriteCmd(addr | 0x80);  //设置RAM地址
}
/* 在液晶上显示字符串,(x,y)-对应屏幕上的起始坐标,str-字符串指针 */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
    LcdSetCursor(x, y);   //设置起始地址
    while (*str != '\0')  //连续写入字符串数据,直到检测到结束符
    {
        LcdWriteDat(*str++);
    }
}

/* 初始化1602液晶 */
void InitLcd1602()
{
    LcdWrite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WriteCmd(0x0C);  //显示器开,光标关闭
    LcdWriteCmd(0x06);  //文字不动,地址自动+1
    LcdWriteCmd(0x01);  //清屏
}

#include "Ultrasonic.h"

/*软件延时,延时时间(t*10)us*/
void DelayX10us(unsigned char t)
{
    do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while (--t);
}

/* 获取测量数据,返回值:以毫米位单位的距离值 */
unsigned int GetDistance()
{
    float time;
    float result;

    TH1 = 0;                  //定时器1清零,准备本次测距计数
    TL1 = 0;
    Trig = 1;                 //Trig输出高电平
    DelayX10us(2);            //延时20us
    Trig = 0;                 //Trig输出低电平,至此产生一个20us的脉冲信号以启动超声波模块
    while(!Echo);             //等待回波信号,回波信号自动使能T1计数
    while(Echo);              //等待回波信号结束,T1同时自动停止
    if (TF1 == 1)             //TF1为1时说明定时器溢出了
    {
        TF1 = 0;              //清除标志位
        time = 65535;         //溢出时,直接设置为最大计数值
    }
    else
    {
        time = TH1*256 + TL1; //未溢出时,读取其实际计数值
    }
    time = time * (12/11.0592) / 2;  //将计数周期转换为实际时间(us);超声波测得的是来回距离,需要除以2得到单程距离所对应的时间
    result = (time/1000000) * 340;   // time(s)*速度 = 距离 ,340为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m/s)
    if (result > 4.0)        //判断是否超出模块的测量范围
    {
        result = 4.0;        //超出上限4m则设置为4m
    }
    else if (result < 0.02)
    {
        result = 0.02;       //低于下限0.02m则设置为0.02m
    }
    return (unsigned int)(result*1000);   //以无符号整形数返回测量结果,乘1000使其单位变为毫米
}

/*初始化超声波模块*/
void InitUltrasonic()
{
    TMOD &= 0x0f;
    TMOD |= 0x90;  //设置T1为方式1,GATE=1启用门控模式;
    TH1 = 0;
    TL1 = 0;
    ET1 = 0;       //关闭T0中断
    TR1 = 1;       //使能定时器,由于使用GATE位控制定时器启停,所以定时器必须打开,启停将由外部信号触发 详情参考 <手把手将你学51单片机> P59
    Trig = 0;      //拉低模块触发引脚
}

网友A:
这种低成本玩艺本来就是练练手的,别指望有多完美。要想性能好就买工业级的产品。

网友B:
不是因为“低成本玩艺”,而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C:
没猜错的话,超过50厘米是因为定时器溢出了,建议你用双定时器,开始测量然后到收到回波,通过比较器得到精确计数,然后得到时间来算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猜错的话,超过50厘米是因为定时器溢出了,建议你用双定时器,开始测量然后到收到回波,通过比较器得到精 ...

能不能说的再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