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超沮报警器电路设计资料

楼主(2018-04-26):
   (1)电路结构与特点
    双向超温报警器电路如图49所示。它可实现双向超温声光报警、显示和超温点预置,
以适应不同的温度报警。固中,温度传感器Rt是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其阻值随温
度变化而变化。电位器R1和R2分别预置上限和下限的温度点。当在允许的温度范围内
时,电位器R1的中点电位处于逻辑低电平,经A反相后,输出高电平,晶体管v1截止,
发光二极管v2不亮。电位器R2的中点电位处于逻辑高电平,经B反相后,输出低电子.
晶体管V4截止,发光二级管v3不亮。这时二极管V5将反相器C的输入端箔位于低电
乎。C、D和R6、C1所构成的多谐振荡电路,其振荡周期为T=2.3R6×c1=1s(R6=2
M61、c1=o.22yF),即振荡频率为l Hz左右,因V5将C的输入端密位于低电平,因而该
多谐振电路处于停振状态。同理,由反相器E、F和R7、c2所构成的约1000H5的振荡器,
由于v6将z的输入端箔位在D的低电平输出,也处于停振状态,则压电峰鸣器Y不
发声。
    若温度上升,当超过允许范围的上限温控点时,由于热敏电阻Rt具有负值温度系数
特性,因此其阻值减小,使R1的中点电位上升为高电平,A翻转,输出低电平,v1导通,
v2点亮,有电流通过电阻R5,使R5上有较大的压降,v5截止,C、D组成的约l Hs振荡
器起振,振荡信号从D输出加到V6上。当信号为正半周(高电平)时,v6截止,由E、F组
成的1000 H2振荡器起振,蜂鸣器Y发出1000H2音响。当信号为负半局(低电平)时,V6
导通,1000 Hz振荡器停振,这时,Y发出断续的报警声,进行温度超上限声光报警。如果温度不是上升,而是下降,则当温度低于下限点时,阳的中点电位变成低电平,B翻转,
输出高电平,V4导通,V3点亮,婶鸣器Y发声,进行温度超下限声光报警。
    (2)元器件选捍
    在图49中,Rt的选择应根据温度范围的要求,采用阻值为3.3ko的负温度系数热敏
电阻;(A—F)非门电路选CD4069CMOS集成电路;Vl选用S9012PNP型三极管,P>
100;V2、V3选用普通十3mm发光二极管;V5、V6选用1N4148硅二极管;R1、R2选用
10k0精密电位器;R3、R4选用10 k只,R5选用3300,R6选用2M0,R7选用56kO.均
为助—1/4w金屑膜电阻器;cl选用o.22yF,c2选用o.olPF,均为独石电容器;c3选
用100yF/16v,电解电容器;C4选用o.047PF瓷介电容器;直流电源采用9v干电池
供电。
    (3)电路组装与调试
    按图49所示的电路结构与元器件尺寸,设计印制电路板,并装焊好元器件。调试时,
先将Rt放到高温处,调节R1使其在超温状态下,v2发光,并有婶鸣声。然后将Rt放到
低温处,调节R2使其在超温状态下,v3发光,并有婶鸣声。当在上限或下限超温时,如
发现对应的发光管不亮(婶呜器不响),可用万用表测非门A或B的输出是否为商电平。若
为高电乎,则查后级的二级振荡器是否起振;若为低电平,则查Rt的阻值是否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