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下载不了怎么破

楼主:
新手小白,之前不知道怎么成功下载成功过一次,再弄就不行了,求大神指点错误

网友A(2018-04-26):
开发板没有视频教程吗,看一看视频教材。

网友B:
未描述清楚,
1、你想做什么?达成什么目标?
2、你现在是如何做的?
3、做完成后应该出什么?
4、结果现在出现了什么?

网友C:
、单片机便宜换个试试?

网友D:
重启电脑  端口com就出现了

网友E:
估计是端口问题,没连接上单片机

网友F:
重启试试,重新插拔

网友G:
1、TXD跟RXD其中一个没有接好
2、单片机需要重新上单复位才能烧录程序,可以试试点烧录之后按下复位键

网友H:
可以下载STC-ISP换个版本,还要注意端口

网友I:
一般点击下载要重启下开发板

网友J:
重启一下电脑

网友K:
看一下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