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样流水灯及AD转换程序源码

楼主(2018-04-26):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0_0=P0^0;
sbit P0_1=P0^1;
sbit P0_2=P0^2;
sbit P0_3=P0^3;
sbit P0_4=P0^4;
sbit P0_5=P0^5;
sbit P0_6=P0^6;
sbit P0_7=P0^7;

sbit P1_0=P1^0;
sbit P1_1=P1^1;
sbit P1_2=P1^2;
sbit P1_3=P1^3;
sbit P1_4=P1^4;
sbit P1_5=P1^5;
sbit P1_6=P1^6;
sbit P1_7=P1^7;

sbit P3_0=P3^0;
sbit P3_1=P3^1;
sbit P3_3=P3^3;
sbit P3_4=P3^4;
sbit P3_5=P3^5;
sbit P3_6=P3^6;
sbit P3_7=P3^7;

sbit P2_0=P2^0;
sbit P2_1=P2^1;
sbit P2_2=P2^2;
sbit P2_3=P2^3;
sbit P2_4=P2^4;
sbit P2_5=P2^5;
sbit P2_6=P2^6;
sbit P2_7=P2^7;

uint pwm=99;                        //调节占空比变量
uint su=0;
uint vaule=0;
char moshi=0;
char lm=0;
uint sudu=60;
sbit hwx=P3^2;                //红外接收数据引脚,
unsigned char ly_lhj[4];                                        //保存NEC的四个字节数据
bit ly_flag=0;                                                                //成功接收标志
void delay1(void){
        unsigned char i=10;
        while(i--);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a,b;
        for(a=sudu;a>0;a--)
                for(b=i;b>0;b--);
}

void dis1()                        //花样一函数
{
        uchar j;
        int time=70;
        P2=0XFE;
        delay(time);
        for(j=0;j<7;j++)
        {
                P2=(P2<<1);
                delay(time);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

        P3_0=0;
        delay(time);
        P3_1=0;
        delay(time);
        P3_3=0;
        delay(time);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P3_4=0;
        delay(time);
        P3_5=0;
        delay(time);
        P3_6=0;
        delay(time);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P3_7=0;
        delay(time);

        P0=0XFE;
        delay(time);
        for(j=0;j<7;j++)
        {
                P0=(P0<<1);
                delay(time);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

        P1=0XFE;
        delay(time);
        for(j=0;j<7;j++)
        {
                P1=(P1<<1);
                delay(time);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
        delay(1000);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delay(1000);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delay(1000);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delay(1000);
hm:;
}

void dis2()
{
        char j,aa;
        int time=100;
        aa=0x80;
        for(j=0;j<7;j++)
        {
                P1=aa;
                delay(time);
                aa=_cror_(aa,1);
                aa=aa | 0x80;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
        P1=0XFF;

        aa=0x80;
        for(j=0;j<7;j++)
        {
                P0=aa;
                delay(time);
                aa=_cror_(aa,1);
                aa=aa | 0x80;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
        P0=0XFF;

        P3_7=1;
        delay(time);
        P3_6=1;
        delay(time);
        P3_5=1;
        delay(time);
        P3_4=1;
        delay(300);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P3_3=1;
        delay(time);
        P3_1=1;
        delay(time);
        P3_0=1;
        delay(time);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aa=0x80;
        for(j=0;j<7;j++)
        {
                P2=aa;
                delay(time);
                aa=_cror_(aa,1);
                aa=aa | 0x80;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
        P2=0XFF;
hm:;
}

void dis3()
{
        uchar j;
        P2=0XFE;
        delay(100);
        for(j=0;j<7;j++)
        {
                P2=(P2<<1)|0X01;
                delay(100);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
        P2=0XFF;

        P3_0=0;
        delay(100);
        P3_0=1;
        P3_1=0;
        delay(100);
        P3_1=1;
        P3_3=0;
        delay(100);
        P3_3=1;
        P3_4=0;
        delay(100);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P3_4=1;
        P3_5=0;
        delay(100);
        P3_5=1;
        P3_6=0;
        delay(100);
        P3_6=1;
        P3_7=0;
        delay(100);
        P3_7=1;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P0=0XFE;
        delay(100);
        for(j=0;j<7;j++)
        {
                P0=(P0<<1)|0X01;
                delay(100);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
        P0=0XFF;

        P1=0XFE;
        delay(100);
        for(j=0;j<7;j++)
        {
                P1=(P1<<1)|0X01;
                delay(100);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
        P1=0XFF;
hm:;
}

void dis4()
{

        char j;
        P2=0X00;
        delay(300);

        P3_0=0;
        P3_1=0;
        P3_3=0;
        P3_4=0;
        P3_5=0;
        P3_6=0;
        P3_7=0;
        delay(300);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P0=0X00;
        delay(300);

        P1=0X00;
        delay(300);        //////

        for(j=0;j<6;j++)
        {
                P0=0XFE;
                P1=0XFF;

                P2=0X00;
                P3_0=0;
                P3_1=0;
                P3_3=0;
                P3_4=0;
                P3_5=0;
                P3_6=0;
                P3_7=0;
                delay(300);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P0=0X01;
                P1=0X00;

                P2=0XFF;
                P3_0=1;
                P3_1=1;
                P3_3=1;
                P3_4=1;
                P3_5=1;
                P3_6=1;
                P3_7=1;
                delay(300);
        }
hm:;
}

void dis5()
{
        char i;
        int time=200;
        P0=0XFF;
        P3=0XFF;
        for(i=0;i<12;i++)
        {
                P2=0XFD;
                P1=0X7F;
                delay(time);
                P2=0XFB;
                P1=0XBF;
                delay(time);
                P2=0XF7;
                P1=0XDF;
                delay(time);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P2=0XEF;
                P1=0XEF;
                delay(time);
                P2=0XDF;
                P1=0XF7;
                delay(time);
                P2=0XBF;
                P1=0XFB;
                delay(time);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P2=0X7F;
                P1=0XFD;
                delay(time);

                P2=0XFF;
                P3=0XFE;
                P1=0XFE;
                delay(time);//
                P1=0XFF;

                P3=0XFD;
                P0=0X7F;
                delay(time);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P3=0XF7;
                P0=0XBF;
                delay(time);
                P3=0XEF;
                P0=0XDF;
                delay(time);
                P3=0XDF;
                P0=0XEF;
                delay(time);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P3=0XBF;
                P0=0XF7;
                delay(time);
                P3=0X7F;
                P0=0XFB;
                delay(time);
                P3=0XFF;
                P0=0XFC;
                delay(time);
                P0=0XFF;
                if(i<4)time=time-40;
        }
hm:;
}

void dis6()
{
        char j;
        int time=200;
        for(j=0;j<12;j++)
        {
                P0=0XFC;//
                P2=0XFD;//P21
                P1=0X7F;//P17
                delay(time);
                P3=0X7F;//P37
                P0=0XFB;//P02
                P2=0XFB;//P22
                P1=0XBF;//P16
                delay(time);
                P3=0XBF;//P36
                P0=0XF7;//P03
                P2=0XF7;//P23
                P1=0XDF;//P15
                delay(time);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P3=0XDF;//P35
                P0=0XEF;//P04
                P2=0XEF;//P24
                P1=0XEF;//P14
                delay(time);
                P3=0XEF;//P34
                P0=0XDF;//P05
                P2=0XDF;//P25
                P1=0XF7;//P13
                delay(time);
                P3=0XF7;//P33
                P0=0XBF;//P06
                P2=0XBF;//P26
                P1=0XFB;//P12
                delay(time);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P3=0XFD;//P31
                P0=0X7F;//P07
                P2=0X7F;//P27
                P1=0XFD;//P11
                delay(time);
                P2=0XFF;
                P0=0XFF;
                P1=0XFE;//P10
                P3=0XFE;//P30
                delay(time);
                P1=0XFD;//P11
                P2=0X7F;//P27
                P0=0X7F;//P07
                P3=0XFD;//P31
                delay(time);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P1=0XFB;//P12
                P2=0XBF;//P26
                P3=0XF7;//P33
                P0=0XBF;//P06
                delay(time);
                P1=0XF7;//P13
                P2=0XDF;//P25
                P3=0XEF;//P34
                P0=0XDF;//P05
                delay(time);
                P1=0XEF;//P14
                P2=0XEF;//P24
                P3=0XDF;//P35
                P0=0XEF;//P04
                delay(time);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P1=0XDF;//P15
                P2=0XF7;//P23
                P3=0XBF;//P36
                P0=0XF7;//P03
                delay(time);
                P1=0XBF;//P16
                P2=0XFB; //P22
                P3=0X7F;//P37
                P0=0XFB;//P02
                delay(time);
                P1=0X7F;//P17
                P2=0XFD;//P21
                P3=0XFF;//
                P0=0XFC;
                delay(time);
                P1=0XFF;//P17
                P2=0XFF;//P21
                P0=0XFF;
                if(j<4)time=time-40;
        }
hm:;
}
void dis7()
{
        char j;
        int time=70;
        for(j=0;j<3;j++)
        {
                P0=0XFC;
                delay(time);
                P3=0X7F;
                P0=0XF8;
                delay(time);
                P3=0X3F;
                P0=0XF0;
                delay(time);
                P3=0X1F;
                P0=0XE0;
                delay(time);
                P3=0X0F;
                P0=0XC0;
                delay(time);
                P3=0X07;
                P0=0X80;
                delay(time);
                P3=0X05;
                P0=0X00;
                delay(time);//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P3=0X04;
                P1=0XFE;
                delay(time);
                P2=0X7F;
                P1=0XFC;
                delay(time);
                P2=0X3F;
                P1=0XF8;
                delay(time);
                P2=0X1F;
                P1=0XF0;
                delay(time);
                P2=0X0F;
                P1=0XE0;
                delay(time);
                P2=0X07;
                P1=0XC0;
                delay(time);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P2=0X03;
                P1=0X80;
                delay(time);
                P2=0X01;
                P1=0X00;
                delay(time);
                P2=0X00;
                delay(time);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delay(1000);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delay(1000);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delay(1000);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
hm:;
}
void dis8()
{
        char j;
        int time=250;
        for(j=0;j<10;j++)
        {
                P2=0XAA;
                P3=0X56;
                P0=0X55;
                P1=0X55;
                delay(time);
                P2=0X55;
                P3=0XAD;
                P0=0XAA;
                P1=0XAA;
                delay(time);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if(j<3)time=time-60;
        }
hm:;
}
void dis9()
{
        char j;
        for(j=0;j<4;j++)
        {
                P2=0X00;
                P3=0X04;
                P0=0XFE;
                P1=0XFF;
                delay(200);
                P2=0XFF;
                P3=0XFF;
                P0=0X01;
                P1=0X00;
                delay(200);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
hm:;
}
void dis10()
{
        char j;
        for(j=0;j<4;j++)
        {
                P2=0X00;
                P1=0X00;
                P3=0XFE;
                P0=0XFF;
                delay(200);

                P2=0XFF;
                P1=0XFF;
                P3=0X04;
                P0=0X00;
                delay(200);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
hm:;
}
void dis11()
{
        char j;
        for(j=0;j<5;j++)
        {
                P2=0X00;
                P3=0X04;
                P0=0X00;
                P1=0X00;
                delay(100);
                P2=0XFF;
                P3=0XFF;
                P0=0XFF;
                P1=0XFF;
                delay(100);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
hm:;
}
void dis12()
{
        char j;
        int time=70;
        for(j=0;j<6;j++)
        {
                P2=0XFE;
                P3=0XFE;
                P0=0XFE;
                P1=0XFE;
                delay(time);
                P2=0XFD;
                P3=0XFD;
                P0=0XFD;
                P1=0XFD;
                delay(time);
                P2=0XFB;
                P3=0XF7;
                P0=0XFB;
                P1=0XFB;
                delay(time);
                P2=0XF7;
                P3=0XEF;
                P0=0XF7;
                P1=0XF7;
                delay(time);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P2=0XEF;
                P3=0XDF;
                P0=0XEF;
                P1=0XEF;
                delay(time);
                P2=0XDF;
                P3=0XBF;
                P0=0XDF;
                P1=0XDF;
                delay(time);
                P2=0XBF;
                P3=0X7F;
                P0=0XBF;
                P1=0XBF;
                delay(time);
                P2=0X7F;
                P3=0XFF;
                P0=0X7F;
                P1=0X7F;
                delay(time);
        }
hm:;
}

void dis13()
{
        int time=200;
        P2=0XFE;
        P3=0XFE;
        P0=0XFE;
        P1=0XFE;
        delay(time);
        P2=0XFC;
        P3=0XFC;
        P0=0XFC;
        P1=0XFC;
        delay(time);
        P2=0XF8;
        P3=0XF4;
        P0=0XF8;
        P1=0XF8;
        delay(time);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P2=0XF0;
        P3=0XE4;
        P0=0XF0;
        P1=0XF0;
        delay(time);
        P2=0XE0;
        P3=0XC4;
        P0=0XE0;
        P1=0XE0;
        delay(time);
        P2=0XC0;
        P3=0X84;
        P0=0XC0;
        P1=0XC0;
        delay(time);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P2=0X80;
        P3=0X04;
        P0=0X80;
        P1=0X80;
        delay(time);
        P2=0X00;
        P3=0X04;
        P0=0X00;
        P1=0X00;
        delay(time);
hm:;
}
void dis14()
{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delay(10);
    P0 = 0x00;
    P1 = 0x00;
    P2 = 0x00;
    P3 = 0x04;
        delay(1000);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delay(1000);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delay(1000);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hm:;
}
void dis15()
{
        int time=80;

        P3_0=0;
        P1_0=0;
        delay(time);

        P2_7=0;
        P3_1=0;
        P1_1=0;
        P0_7=0;
        delay(time);

        P3_3=0;
        P2_6=0;
        P1_2=0;
        P0_6=0;
        delay(time);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P3_4=0;
        P2_5=0;
        P1_3=0;
        P0_5=0;
        delay(time);

        P3_5=0;
        P2_4=0;
        P1_4=0;
        P0_4=0;
        delay(time);

        P3_6=0;
        P2_3=0;
        P1_5=0;
        P0_3=0;
        delay(time);
        if(ly_flag==1){ly_flag=0;goto hm;}
        P1_6=0;
        P0_2=0;
        P3_7=0;
        P2_2=0;
        delay(time);

        P2_1=0;
        P0_0=0;
        P1_7=0;
        P0_1=0;
        delay(time);
        P2_0=0;
        delay(time);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hm:;
}
void init()
{
    P0 = 0x00;
    P1 = 0x00;
    P2 = 0x00;
    P3 = 0x04;
        delay(3000);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IT0=1;                                //设置成下降沿触发方式
        EX0=1;                                  //开启外部中断 1,按键5

        TMOD=0X12;                                //定时器1的方式1,16位计数器,用来计数时间

        TL1=0;
        TH1=0;                                        //定时/计数器1初始值

        TH0=210;                                                             //写入预置初值(取值1-255,数越大PWM频率越高)
        TL0=210;                                                             //写入预置值 (取值1-255,数越大PWM频率越高)
        TR0=1;                                                               //启动定时器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1;                                        //首先开启总中断
}
char zh=0,gs=0;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moshi==0)
                {
                        if(zh==0)dis1();
                        if(zh==1)if(gs==0)dis1();
                }
                if(moshi==0)
                {
                        if(zh==0)dis2();
                        if(zh==1)if(gs==1)dis2();
                }
                if(moshi==0)
                {
                        if(zh==0)dis3();
                        if(zh==1)if(gs==2)dis3();
                }
                if(moshi==0)
                {
                        if(zh==0)dis4();
                        if(zh==1)if(gs==3)dis4();
                }
                if(moshi==0)
                {
                        if(zh==0)dis5();
                        if(zh==1)if(gs==4)dis5();
                }
                if(moshi==0)
                {
                        if(zh==0)dis6();
                        if(zh==1)if(gs==5)dis6();
                }
                if(moshi==0)
                {
                        if(zh==0)dis7();
                        if(zh==1)if(gs==6)dis7();
                }
                if(moshi==0)
                {
                        if(zh==0)dis8();
                        if(zh==1)if(gs==7)dis8();
                }
                if(moshi==0)
                {
                        if(zh==0)dis9();
                        if(zh==1)if(gs==8)dis9();
                }
                if(moshi==0)
                {
                        if(zh==0)dis10();
                        if(zh==1)if(gs==9)dis10();
                }
                if(moshi==0)
                {
                        if(zh==0)dis11();
                        if(zh==1)if(gs==10)dis11();
                }
                if(moshi==0)
                {
                        if(zh==0)dis12();
                        if(zh==1)if(gs==11)dis12();
                }
                if(moshi==0)
                {
                        if(zh==0)dis13();
                        if(zh==1)if(gs==12)dis13();
                }
                if(moshi==0)
                {
                        if(zh==0)dis14();
                        if(zh==1)if(gs==13)dis14();
                }
                if(moshi==0)
                {
                        if(zh==0)dis15();
                        if(zh==1)if(gs==14)dis15();
                }
                if(moshi==3)
                {
                        if(lm==0)
                        {
                            P0 = 0x00;
                            P1 = 0x00;
                            P2 = 0x00;
                            P3 = 0x04;
                        }
                        if(lm==1)
                        {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
                }
        }
}

/***********外中断1入口函数,P32引脚,红外线接收IC数据脚**************************/
void hongwai(void)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i,ia;
        /**************开始判断是否为NEC波形引导码的前9MS和后4.5MS******************************/
        TL1=0;
        TH1=0;                                //定时/计数器1初始值
        TR1=1;                                //定时器以12M晶振12分频计数,即1us计数
        while(!hwx);
        TR1=0;                                //信号翻转停止计数
        if(TH1<30||TH1>40)        //NEC引导码前9MS,计数约9000,TH1约等于35,给个误差值,用30-40之间来判断
                return;

        TH1=0;                                //定时/计数器1初始值
        TR1=1;
        while(hwx){
                delay1();
                if(TH1>22)                //NEC引导码引导码的后4。5MS,计数约4500,TH1约等于17
                        return;
        }
        TR1=0;
        if(TH1<12)                        //NEC引导码引导码的后4。5MS,计数约4500,TH1约等于17
                return;

        /***********开始接收四个字节内容**************************************/
        for(i=0;i<4;i++){
                for(ia=0;ia<8;ia++){
                        while(!hwx);        //低电平开始,不处理只等待高电平

                        TH1=0;
                        TR1=1;                        //高电平开始,启动计数
                        while(hwx){
                                delay1();
                                if(TH1>15)
                                        return;
                        }
                        TR1=0;
                        //高电平结束,判断数据1或0向变量移入
                        ly_lhj[i]>>=1;                        //数据由高位移入低位
                        if(TH1>4)                                //时间量TH1高于4,即高于1MS判断为1
                                ly_lhj[i]|=0x80;
                }
        }

        if(moshi==2)//小夜灯亮度调节
        {

                if(ly_lhj[2]==0x07)//加
                {
                        pwm=pwm+10;
                        if(pwm>99)pwm=99;
                }

                if(ly_lhj[2]==0x09)//减
                {
                        pwm=pwm-10;
                        if(pwm<10)pwm=10;
                }
        }

        if(moshi==0)//动画模式速度调节
        {

                if(ly_lhj[2]==0x40)//速度加
                {
                        sudu=sudu-10;
                        if(sudu<10)sudu=10;
                }

                if(ly_lhj[2]==0x19)//速度减
                {
                        sudu=sudu+10;
                        if(sudu>100)sudu=100;
                }
        }

        if(ly_lhj[2]==0x43)//自动动画模式
        {
                moshi=0;
                zh=0;
        }

        if(ly_lhj[2]==0x44)//呼吸灯模式
        {
                moshi=1;
                ly_flag=1;        //接收成功
        }

        if(ly_lhj[2]==0x15)//小夜灯模式
        {
                moshi=2;
                ly_flag=1;        //接收成功
        }

        if(ly_lhj[2]==0x45)//全灭
        {
                moshi=3;
                lm=1;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ly_flag=1;        //接收成功
        }

        if(ly_lhj[2]==0x47)//全亮
        {
                moshi=3;
                lm=0;
            P0 = 0x00;
            P1 = 0x00;
            P2 = 0x00;
            P3 = 0x04;
                ly_flag=1;        //接收成功
        }

        if(ly_lhj[2]==0x42)//手动动画选择
        {
                moshi=0;
                zh=1;
        }
        if(ly_lhj[2]==0x52)//手动动画选择
        {
                gs++;
                if(gs>14)gs=0;
        }
        if(ly_lhj[2]==0x4A)//手动动画选择
        {
                gs--;
                if(gs<0)gs=14;
        }

        TF1=0;
}

//定时器一中断函数,产生波形
void timer_ini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static  uchar   t ;           //PWM计数
        if(moshi==1 || moshi==2)
        {
                t++;                                    //每次定时器溢出加1

                if(t == 100)                           //PWM周期 100个单位
                {
                        t=0;                                  //使t=0,开始新的PWM周期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

                if(pwm == t)                  //按照当前占空比切换输出为高电平
                {
                    P0 = 0x00;
                    P1 = 0x00;
                    P2 = 0x00;
                    P3 = 0x04;
                }
        }

        if(moshi==1)
        {
                su++;
                if(su==6){su=0;vaule++;}

                if(vaule==100)pwm=25;
                if(vaule==200)pwm=30;
                if(vaule==300)pwm=35;
                if(vaule==400)pwm=40;
                if(vaule==500)pwm=45;
                if(vaule==600)pwm=50;
                if(vaule==700)pwm=55;
                if(vaule==800)pwm=60;
                if(vaule==900)pwm=65;
                if(vaule==1000)pwm=70;
                if(vaule==1100)pwm=75;
                if(vaule==1200)pwm=80;
                if(vaule==1300)pwm=85;
                if(vaule==1400)pwm=90;
                if(vaule==1500)pwm=95;
                if(vaule==1600)pwm=99;
                if(vaule==2000)pwm=95;
                if(vaule==2100)pwm=90;
                if(vaule==2200)pwm=85;
                if(vaule==2300)pwm=80;
                if(vaule==2400)pwm=75;
                if(vaule==2500)pwm=70;
                if(vaule==2600)pwm=65;
                if(vaule==2700)pwm=60;
                if(vaule==2800)pwm=55;
                if(vaule==2900)pwm=50;
                if(vaule==3000)pwm=45;
                if(vaule==3100)pwm=40;
                if(vaule==3200)pwm=35;
                if(vaule==3300)pwm=30;
                if(vaule==3400){pwm=25;vaule=0;}
        }
}

网友A:
原理图呢?

楼主:
C:\Users\15714\Documents\Tencent Files\1032349556\FileRecv\Mobile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