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x64-M2点阵屏完整资料包(含单片机源码与电路)

楼主(2018-04-26):
16*64点阵完整资料包
电路原理图如下:

注意事项:
1、提供的电源要插在扩展板的电源接口
2、下载程序用USB线通过stc-isp软件下载程序
3、提供2个测试程序,不做其他技术支持
4、由于版权问题,keil编程软件现在不提供,请自己百度下载,抱歉
5、发货收到的货,我们内置了程序,直接插上电源会有现象,一般烧写的是全亮的现象,请记住线是怎么接的,以免回头拆了忘记了

/*-----------------------------------------------
  名称:IO口高低电平控制
  修改:无
  内容:点亮P1口的1个LED灯闪烁
        该程序是单片机学习中最简单最基础的,
                通过程序了解如何控制端口的高低电平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
//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fr AUXR = 0x8e;
sfr P3M1=0xB1;
sfr P3M0=0xB2;

sfr P1M1=0x91;
sfr P1M0=0x92;

sbit KEY = P3^2;

sbit T_STR = P3^7;      //锁存引脚,一般标识位STR
sbit T_IO  = P1^4;       //数据引脚,屏上标识R1或者G1
sbit T_CLK = P3^6;      //时钟引脚,标识位CLK
sbit T_OE  = P3^5;

unsigned char MoveBitNum,MoveBitNumtemp,IncNum;//移动位数,临时移动位数,大于一个字节增加字节数
unsigned int HzNum;//汉字个数
unsigned char buff[10];

/*-----------------------------------------------
             16x16汉字取模数据
------------------------------------------------*/
unsigned char code hztest[]=    //取模选择字节倒序 ,正序得出的字是反的,可以在软件中设置自动倒叙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前面一屏大小的空字符,不显示,这里根据屏的大小修改,这个是4个汉字屏
                                                                                 //所以写入4个汉字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向595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InputByte(unsigned  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T_IO=!(dat&0x01);
         dat>>=1;
         T_CLK=0;
         T_CLK=1;
         }
}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count;//16行扫描数据,范围0-15
        unsigned int i,  j;
        unsigned char temp;
        P3M0=0xff;//推挽
        P1M0=0xff;
        P3M1=0;
        P1M1=0;

        AUXR |= 0x80;                         //1T
  //AUXR &= 0x7f;                        //12T

                while (1)         //主循环
                {

                i++;
                if(i==100)//更改流动速度,1T单片机和12T单片机速度大约5-8倍,注意更改参数
                {
                                i=0;
                                MoveBitNum++;
                                if(MoveBitNum==16)//每次移动完一个汉字大小后循环
                                {
                                                MoveBitNum=0;
                                                HzNum+=32;    //调用下一个汉字
                                                if(HzNum>=800)//需要显示的汉字个数乘以32,包括前面的一屏空字符的个数,后面清屏的空字符不包含在内,这里是(汉字个数+4)x32
                                                HzNum=0;   //完全显示完后循环调用
                                }
                }

                        Delay(1);//控制扫描频率
                        T_OE =0;
                        for(j=0;j<5;j++) //取每个汉字的前2个字节,4个汉字组成一行,数据传输完成后锁存输出即可,这里需要多取出一个汉字作为缓冲
                        {                //原来j=4,现在j=5.
                                        buff[2*j]=hztest[HzNum+j*32+count*2];  //每次移动完一个汉字后,选择下一个汉字
                                        buff[2*j+1]=hztest[HzNum+j*32+count*2+1];
                        }

                        if(MoveBitNum<8)                   //  判读移动距离是大于一个字节还是小于一个字节,因为一个字节左移右移最大只能8位
                                { IncNum=0; MoveBitNumtemp=MoveBitNum; }
                        else
                                { IncNum=1; MoveBitNumtemp=MoveBitNum-8;}//大于8就减去8得到的数值还是小于8
                        T_STR=0;       //锁存无效
                        for(j=0;j<8;j++)          //按bit的方式移动缓冲区的内容,然后输出到595,即取出的数值每个字节左移一定的位数,
                        {                                     //后面左移出的数据整合到前面的字节中,保持数据的连续性
                                        temp=(buff[j+IncNum]>>MoveBitNumtemp)|(buff[j+1+IncNum]<<(8-MoveBitNumtemp));//这句比较重要,需要自行拿出2个字节的数据模拟分析
                                        InputByte(temp);//输出到595
                        }//8个字节传输完锁存输出
                        P1=count;//用P1口的前4位控制16行,屏内部通过4-16译码器工作,循环扫描16行
                        T_STR=1;      //锁存有效,此时一行的数据显示到屏上

                        T_OE =1;
                        count++;
                        if(count==16)
                        count=0;
                }
}

网友A:
用一下 课设需要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