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的响声!

楼主(2018-04-26):
我做了一个双变的逆变器!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频率愈高,变压器的响声愈响愈尖!但用3525驱动达到29kHz,也没有响声,是什么原因?那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人耳的听觉范围20~20KHz,如果变压器工作频率在此范围,其磁芯材料机械振动发出声音就能听到,如果变压器工作频率超过此范围,但含有低频分量也能听到声音。通常用绝缘漆或环氧树脂灌封解决。

网友B:
声音频率高出人耳能听到的频率了

网友C:
没电路图又如何指点?

网友D:
是变压器工艺问题

楼主:
谢谢!我今天试了一天,副变EE28时不响,ei32时响(铁氧芯是旧的,用尺量)!其他参数不变!

网友E:
这个不难解释 变压器相当于电感,高频回路会产生震荡 不过自己震荡很危险,我们也叫高频啸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