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湿度及co检测源码

楼主(2018-04-26):
这是我们课程设计做的,温湿度检测应该没问题,co的话可以点烟试一下,也应该好使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wenshidu.h>
#define LCD_DB P2
unsigned char s1[5];
unsigned char s2[5];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16 temp;

//uchar count1=70,count2=35;
//uchar moshicount=0;
uchar TD=0;//定时次数
U8  FLAG;
U8  count,U8temp;
U8  T_data_H,T_data_L,RH_data_H,RH_data_L,checkdata;
U8  T_data_H_temp,T_data_L_temp,RH_data_H_temp,RH_data_L_temp,checkdata_temp;
U8  comdata;
void LCD_init(void);//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写指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在某个屏幕位置上显示一个字符,X(0-16),y(1-2)
void delay_n40us(uint n);//延时函数
void sendit();
        void salve_init();
void LCD_init(void)//液晶初始化函数
{
LCD_write_command(0x38);//设置 8 位格式,2 行,5x7
LCD_write_command(0x0c);//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LCD_write_command(0x06);//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LCD_write_command(0x03);//清除屏幕显示
delay_n40us(100);
}
void timerinit()//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TH0=-50000/256;
TL0=-50000%6;
EA=1;
ET0=1;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dat)//写指令函数
{
  LCD_DB=dat;
  LCD_RS=0;//指令
  LCD_RW=0;//写入
  LCD_E=1;//允许
  delay_n40us(1);
  LCD_E=0;
  delay_n40us(1);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写数据函数
{
  LCD_DB=dat;
  LCD_RS=1;//数据
  LCD_RW=0;//写入
  LCD_E=1;//允许
  delay_n40us(1);
  LCD_E=0;
  delay_n40us(1);
}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显示一个字符函数
{
  uchar address;
  if(y==1)
    address=0x80+x;
  else
    address=0xc0+x;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LCD_write_data(dat);
}
void delay_n40us(uint n)
{
   uint i;
   uchar j;
   for(i=n;i>0;i--)
     for(j=0;j<2;j++);
}
void  Delay_10us(void)
{
    U8 i;
    i--;
    i--;
    i--;
    i--;
    i--;
    i--;
}

void Delay(U16 j)
{
  U8 i;
   for(;j>0;j--)
     for(i=0;i<27;i++);
}

//*******一字节数据传送函数*********
void  COM(void)
{
     U8 i;
     for(i=0;i<8;i++)
    {
       FLAG=2;
        while((!io)&&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temp=0;
        if(io)temp=1;
        FLAG=2;
        while((io)&&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comdata<<=1;
         comdata|=temp;
     }
}

void RH(void)
{
    //主机拉低18ms
     io=0;
    Delay(180);
    io=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io=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io)   //T !
    {
        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io)&&FLAG++);
        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io)&&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RH_data_H_temp=comdata;
        COM();
        RH_data_L_temp=comdata;
        COM();
        T_data_H_temp=comdata;
        COM();
        T_data_L_temp=comdata;
        COM();
        checkdata_temp=comdata;
        io=1;
//数据校验
temp=(T_data_H_temp+T_data_L_temp+RH_data_H_temp+RH_data_L_temp);
    if(temp==checkdata_temp)
    {
      RH_data_H=RH_data_H_temp;
                        RH_data_L=RH_data_L_temp;
      T_data_H=T_data_H_temp;
      T_data_L=T_data_L_temp;
      checkdata=checkdata_temp;
    }
     //湿度整数部分
   s1[0] = (char)(0X30+RH_data_H/10);
   s1[1] = (char)(0X30+RH_data_H%10);
    //湿度小数部分
   s1[2] = (char)(0X30+RH_data_L/10);
    //温度整数部分
   s2[0] = (char)(0X30+T_data_H/10);
   s2[1] = (char)(0X30+T_data_H%10);
    //温度小数部分
   s2[2] = (char)(0X30+T_data_L/10);
}
}
void disp()//液晶显示函数
{
/*  LCD_disp_char(0,1,'s');
   LCD_disp_char(1,1,'h');
   LCD_disp_char(2,1,'i');
   LCD_disp_char(3,1,'d');
   LCD_disp_char(4,1,'u');
   LCD_disp_char(5,1,':');
   LCD_disp_char(6,1,s1[0]);
   LCD_disp_char(7,1,s1[1]);
   LCD_disp_char(8,1,'.');
   LCD_disp_char(9,1,s1[2]);
   LCD_disp_char(10,1,'%');
   LCD_disp_char(11,1,'R');
   LCD_disp_char(12,1,'H');
   LCD_disp_char(0,2,'w');
   LCD_disp_char(1,2,'e');
   LCD_disp_char(2,2,'n');
   LCD_disp_char(3,2,'d');
   LCD_disp_char(4,2,'u');
   LCD_disp_char(5,2,':');
   LCD_disp_char(6,2,s2[0]);
   LCD_disp_char(7,2,s2[1]);
   LCD_disp_char(8,2,'.');
   LCD_disp_char(9,2,s2[2]);
   LCD_disp_char(10,2,0xDF);
    LCD_disp_char(11,2,'C');
                */
         LCD_disp_char(0,1,'s');
   LCD_disp_char(1,1,'d');
   LCD_disp_char(2,1,':');
   LCD_disp_char(3,1,s1[0]);
   LCD_disp_char(4,1,s1[1]);
   LCD_disp_char(5,1,'%');
   LCD_disp_char(0,2,'w');
   LCD_disp_char(1,2,'d');
   LCD_disp_char(2,2,':');
   LCD_disp_char(3,2,s2[0]);
   LCD_disp_char(4,2,s2[1]);
   LCD_disp_char(5,2,0xDF);
   LCD_disp_char(6,2,'C');
}
//阈值设置函数
/*void shezhi()
{
   //初值
   s1[3] = (char)(0X30+count1/10);
   s1[4] = (char)(0X30+count1%10);
   //初值
   s2[3] = (char)(0X30+count2/10);
   s2[4] = (char)(0X30+count2%10);
   moshi=1;
   if(moshi==0)
   {
     Delay_10us();
     while(moshi==0);
     moshicount++;
    }
    switch(moshicount)
    {
     case 1:
     {
       INC=1;DEC=1;
       if(INC==0)
       {
         Delay_10us();
         while(INC==0);
         count1++;
        }
        else if(DEC==0)
        {
          Delay_10us();
          while(DEC==0);
          count1--;
         }
        LCD_disp_char(14,1,s1[3]);
        LCD_disp_char(15,1,s1[4]);
        LCD_disp_char(14,2,s2[3]);
        LCD_disp_char(15,2,s2[4]);
      }break;
      case 2:
      {
         //moshicount=0;
         INC=1;DEC=1;
         if(INC==0)
         {
           Delay_10us();
           while(INC==0);
           count2++;
           }
           else if(DEC==0)
           {
              Delay_10us();
              while(DEC==0);
              count2--;
            }
         LCD_disp_char(14,1,s1[3]);
         LCD_disp_char(15,1,s1[4]);
         LCD_disp_char(14,2,s2[3]);
         LCD_disp_char(15,2,s2[4]);
      }break;
      case 3:
      {
        moshicount=0;
        LCD_disp_char(14,1,' ');
        LCD_disp_char(15,1,' ');
        LCD_disp_char(14,2,' ');
        LCD_disp_char(15,2,'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定时器0中断程序,每次定时50ms
timer0() interrupt 1
{
TD++;
if(TD>=100)
{
   TH0=-50000/256;
   TL0=-50000%6;
   TR0=0;
   TD=0;
}
TH0=-50000/256;
TL0=-50000%6;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timerinit();
  Delay(4);
  while(1)
  {
                salve_init();
                sendit();
    RH();
    disp();
    TR0=1;
  /*  while((TD>=1)&&(TD<=100))
   {
       shezhi();
   }*/
  }
}
void salve_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PCON=0x00;
        TR1=1;
        SCON=0x50;
}
void sendit()
{
        SBUF=s1[0];
        while(!TI);
        TI=0;
        SBUF=s1[1];
        while(!TI);
        TI=0;
        SBUF=s2[0];
        while(!TI);
        TI=0;
        SBUF=s2[1];
        while(!TI);
        TI=0;
}

网友A:
用的传感器类型 及接口 介绍一下 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