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java怎么嵌入到CC2530

楼主(2018-04-26):
最近要用到CC2530为传感层,java为上层连接数据库做一个系统,但是不知道怎么将CC2530和java一起实现。

网友A:
你可以通过 串口或者以太网口,把数据嵌入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通过 串口或者以太网口,把数据嵌入进去。

怎么嵌入?实现cc2530的代码是直接用java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