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能否推荐带ADC 12BIT以上的MCU

楼主(2018-04-26):
STM32的12bits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A:
PIC24FJ128GC010
Low Power MCU w/ Integrated Analog, LCD & USB
16-bit Sigma-Delta ADC (2 diff. ch) and 12-bit 10MSPS Pipeline ADC (50 ch)
2x10-bit 1MSPS DAC
2 Operational Amplifiers
VBAT allows for lowest power consumption on backup battery (with or without RTCC)
USB with Device/Host/OTG support with Active Clock Tuning (no crystal required)

网友B:
去看一下新唐的MCU或者直接用AD芯片来解决。

网友C:
stm32f4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