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稳压电源的怎么可以扩大其测量范围

楼主(2018-04-26):
(图片)

网友A:
稳压电源扩大测量范围?没明白楼主的意思!是否可以解释一下具体的用意和功能?
看你的意思是用按钮输入一个电压值,然后输出电压调整到输入的预设值!
输入的电压转换成数字电压是什么用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电源扩大测量范围?没明白楼主的意思!是否可以解释一下具体的用意和功能?
看你的意思是用按钮输入一 ...

这个稳压源测量范围是0~9.99v,能不能把范围扩大到0~20v甚至说更大。
这个输入的电压是通过DA送到运放从而调节输出电压到键入值。

网友B:
稳压电源那叫输出范围。估计你说的有两种可能:一是想调大输出范围,这要看电源本身的输出能力,有那么大的输出电压,就可以调整到那么大的范围,一般调整分压电阻;电流也一样,在电源本身输出能力之内可以调整。二是想调整电压指示范围,这个可以解决,一般都是取样加分压来确定量程的,你对原来的分压做个调整,应该可以,但要注意,显示内容可能不符,比如你扩大到99.9V,显示的还是9.99V.要彻底解决,需要修改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电源那叫输出范围。估计你说的有两种可能:一是想调大输出范围,这要看电源本身的输出能力,有那么大的 ...

好的,谢谢你!但是我想的是7809稳压器能否稳压得到20V的电压。

网友B:
可以的,在7809的接地脚和电源地之间接入一颗11V的稳压管,或者用431接成11V的稳压管,就可以得到20V电压。相对来说,431的精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