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利用ESP8266配置WIFI,发送温度数据的源码

楼主(2018-04-26):
使用DS18B20,ESP8266,实现WIFI传输温度,底层部分代码。其中WIFI是作为服务器,上位机作为客户端。

/***********************
程序名:wifi_3.c
功能:单片机与手机通信,实现温度信息的传输
编程人: baxlumen
************************/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DSPORT=P3^7;
sbit moto=P1^1;

sbit CLK  = P3^6;          //时钟
sbit DIN  = P3^4;          //输入
sbit CS   = P3^5;          //片选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sbit LCD1602_E=P2^7;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RS=P2^6;

u16 sun;    //光照
int temp;
int sdata;           //温度
int xiaoshu1;
int xiaoshu2;

float tp;
uchar DisplayData[]={0,0,0,0,0,0,0,0};

/*****************
定义程序中所需要的延时
********************/
void Delay1ms(uint y)
{
        uint x;
        for( ; y>0; y--)
        {
                for(x=110; x>0; x--);
        }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
for(i=124;i>0;i--);  //延时124*8+10=1002us
}
/*******************************************************************************
* 函 数 名         : Lcd1602_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输    入         : c
* 输    出         : 无
* 说    名         : 该函数是在12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
*******************************************************************************/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
初始化DS18B20
****************/
uchar Ds18b20Init()
{
        uchar i;
        DSPORT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 = 70;
        while(i--);//延时642us
        DSPORT =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 = 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Delay1ms(1);
                i++;
                if(i>5)//等待>5MS
                {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写入数据
{
        uint i, j;

        for(j=0; j<8; j++)
        {
                DSPORT = 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dat & 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6;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SPORT = 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 >>= 1;
        }
}

uchar Ds18b20ReadByte()          //读数据
{
        uchar byte, bi;
        uint i, j;
        for(j=8; j>0; j--)
        {
                DSPORT = 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 = 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byte = (byte >> 1) | (bi << 7);
                i = 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void  Ds18b20ChangTemp() //设置DS18B20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Delay1ms(100);        //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读取温度数据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void Ds18b20ReadTemp()                //将温度数据转化为十进制
{

        uchar tmh, tml,tem,tem2,tem3;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 = 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 = 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sdata = tml/16+tmh*16;
        if(sdata>29)
           //直流电机,当温度数值超过30度时启动
                {
                  moto=1;
                  Delay1ms(3000);
                  moto=0;
                }
        tem=tml/16+tmh*16;
        xiaoshu1 = (tml&0x0f)*10/16; //小数第一位
        xiaoshu2 = (tml&0x0f)*100/16%10;//小数第二位
        tem2=(tml&0x0f)*10/16;
    tem3=(tml&0x0f)*100/16%10;

    DisplayData[0] = sdata/10;
        DisplayData[1] = sdata%10;
        DisplayData[2] = '.';
           DisplayData[3] =xiaoshu1;
        DisplayData[4] =xiaoshu2;

}

/********************
串口通信初始化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send(uchar *p)  //串口发送
{
        while(*p != '\0')
        {
                SBUF = *p;
                while(!TI);
                TI = 0;                   //如果发送完毕,硬件会置位TI
                p++;                                                //TI清零
        }
}
void zhuanhuan(int i)
{
switch(i){         //温度数据的十位
           case 1:
           send("1");
           break;
           case 2:
          send("2");
           break;
           case 3:
           send("3");
           break;
           case 4:
           send("4");
           break;
           case 5:
           send("3");
           break;
           case 6:
           send("6");
           break;
           case 7:
           send("7");
           break;
           case 8:
           send("8");
           break;
           case 9:
           send("9");
           break;
       case 0:
           send("0");
           break;
}
}
void zhuan2(int i)
{
switch(i){         //温度数据的十位
           case 1:
           send("1\r\n");
           break;
           case 2:
          send("2\r\n");
           break;
           case 3:
           send("3\r\n");
           break;
           case 4:
           send("4\r\n");
           break;
           case 5:
           send("5\r\n");
           break;
           case 6:
           send("6\r\n");
           break;
           case 7:
           send("7\r\n");
           break;
           case 8:
           send("8\r\n");
           break;
           case 9:
           send("9\r\n");
           break;
       case 0:
           send("0\r\n");
           break;
}
}
/**********************
*  函数功能:将温度光照数据转化为字符串类型,并发送出去
*
***********************/
void chuansong()
{
         zhuanhuan(sdata/10);
         zhuanhuan(sdata%10);
         send(".");
         zhuanhuan(xiaoshu1);
         zhuan2(xiaoshu2);
         zhuanhuan(sun/1000);
         zhuanhuan(sun%1000/100);
         zhuanhuan(sun%1000%100/10);
         zhuan2(sun%1000%100%10);

}
void SPI_Start(void)                //初始化数模SPI
{
        CLK = 0;
        CS  = 1;
        DIN = 1;
        CLK = 1;
        CS  = 0;
}
void SPI_Write(uchar dat)        //使用SPI写入数据
{
        uchar i;
        CLK = 0;
        for(i=0; i<8; i++)
        {
                DIN = dat >> 7;          //放置最高位
                dat <<= 1;
                CLK = 0;                        //上升沿放置数据

                CLK = 1;

        }
}
uint SPI_Read(void)                  //使用SPI读取数据
{
        uint i, dat=0;
        CLK = 0;
        for(i=0; i<12; i++)                //接收12位数据
        {
                dat <<= 1;

                CLK = 1;
                CLK = 0;

                dat |= DSPORT;

        }
        return dat;
}
uint Read_AD_Data(uchar cmd)          //读取数摸数据
{
        uchar i;
        uint AD_Value;
        CLK = 0;
        CS  = 0;
        SPI_Write(cmd);
        for(i=6; i>0; i--);         //延时等待转换结果
        CLK = 1;          //发送一个时钟周期,清除BUSY
        _nop_();
        _nop_();
        CLK = 0;
        _nop_();
        _nop_();
        AD_Value=SPI_Read();
        CS = 1;
        return AD_Value;
}
void datapros()                //读取光照值,设置读取间隔
{

        static u8 i;

        if(i==5)
        {
                i=0;
                sun = Read_AD_Data(0xA4);                //   AIN2 光敏电阻
        }
        i++;

}
/*************************
* 函数功能:将光照值按位放于字符数组DisplayData中
*
**************************/
void suntr()
{
    int sun1,sun2,sun3;
        sun1=sun%1000/100;
        sun2=sun%1000%100/10;
        sun3=sun%1000%100%10;
        DisplayData[5]=sun1;
        DisplayData[6]=sun2;
        DisplayData[7]=sun3;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om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0;         //选择写入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com << 4; //发送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写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dat << 4; //写入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lse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riteCom(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ndif

  void LEDshow()
  {
  suntr();
       LcdInit();
           LcdWriteCom(0x88);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C');
           LcdWriteCom(0xc8);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L');
                   LcdWriteCom(0x82);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isplayData[0]); //百位
                LcdWriteCom(0x83);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isplayData[1]);
        LcdWriteCom(0x84);
        LcdWriteData('0'+DisplayData[2]);
                LcdWriteCom(0x85);
        LcdWriteData('0'+DisplayData[3]);
                LcdWriteCom(0x86);
        LcdWriteData('0'+DisplayData[4]);
                LcdWriteCom(0xc2);                  //0x40+0x80为第二行
            LcdWriteData('0'+DisplayData[5]); //百位
                LcdWriteCom(0xc3);
            LcdWriteData('0'+DisplayData[6]);
                LcdWriteCom(0xc4);
            LcdWriteData('0'+DisplayData[7]);

  }
void main()
{

        UsartInit();
     LcdInit();

        while(1)
        {
       Ds18b20ReadTemp();
           datapros();

           LEDshow();
           Delay1ms(100);
          send("AT+CIPMUX=1\r\n");          //设置为多路链接
          Delay1ms(100);
      send("AT+CIPSERVER=1,8080\r\n");        //配置为服务器,8080端口
          Delay1ms(100);
     send("AT+CIPSEND=0,11\r\n");          //发送数据,并且数据长度为2个字节
          Delay1ms(100);
          chuansong();         //将温度数据发送出去

        }
}

网友A:
你好,学长,这个代码很好,我想请教你一些东西,希望你能帮助我!

网友B(2018-12-04):
有问题大家别套用

网友C:
参考一下。感谢。

网友D(2019-01-21):
多谢分享,参考学习了。目前也正在学习ESP8266。

网友E:
局域网还远程控制

网友F(2019-04-11):
chuangsong函数没有啊

网友G:
多谢分享,参考学习了!

网友H(2019-12-17):
厉害了,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I:
你给的这个很好,我使用效果很帮。谢谢

网友J(2020-03-09):
谢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K:
谢谢分享~~~~~~~~~~~~真实我需要的

网友L:
你这个zhuanhuan()有意思。。。其实数据+0x30即可。。

网友M(2020-06-01):
大家能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