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HT11检测程序(串口发送)

楼主(2018-04-26):
关于DHT11的检测及串口
#include <reg51.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OK 1
#define ERROR 0
extern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ms);
//函数的返回值表示读取数据是否成功 OK 表示成功 ERROR 表示失败
extern unsigned char DHT11_ReadTempAndHumi(void);
sbit dht11 = P2^0;         //IO口定义
//防止在与硬件通信时发生死循环的计数范围
#define NUMBER 120                           //20 12T
#define SIZE 5
static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tempshi,tempge;
//存放五字节数据的数组
static unsigned char value_array[SIZE];
/*可在其他的文件引用温湿度值,实际是温度的整数的10 倍
如dht11 读回的温度是26,则temp_value = 260, 湿度同理*/
int temp_value, humi_value;
static unsigned char ReadValue(void);
void serial_init(){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设置9600波特率
        SCON=0x50;                                                 //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TR1=1;
}
void main(){
           serial_init();

                while(1){
                        if(DHT11_ReadTempAndHumi()==OK){
                                TI=1;
                                SBUF=temp_value;
                                TI=0;
                                Delay_1ms(1000);
                                TI=1;
                                SBUF=humi_value;
                                TI=0;
                                Delay_1ms(1000);
                        }
                        else if(DHT11_ReadTempAndHumi()==ERROR){
                                TI=1;
                                SBUF=0x01;
                                TI=0;
                                Delay_1ms(1000);
                        }
                }
}

extern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a){                //延时约1ms
        unsigned int i;
        while (--a!=0)
                for(i=600;i>0;i--);
}
static void DHT11_Delay_10us(void){
                unsigned char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
/*读一个字节的数据*/
static unsigned char DHT11_ReadValue(void){
        unsigned char count, value = 0, i;
        status = OK; //设定标志为正常状态
        for(i = 8; i > 0; i--){
                //高位在先
                value <<= 1;
                count = 0;
                //每一位数据前会有一个50us 的低电平时间.等待50us 低电平结束
                while(dht11 == 0 && count++ < NUMBER);
                if(count >= NUMBER){
                        status = ERROR; //设定错误标志
                        return 0; //函数执行过程发生错误就退出函数
                }
                //26-28us 的高电平表示该位是0,为70us 高电平表该位1
                DHT11_Delay_10us();
                DHT11_Delay_10us();
                DHT11_Delay_10us();

                //延时30us 后检测数据线是否还是高电平
                if(dht11 != 0){
                        //进入这里表示该位是1
                        value++;
                        //等待剩余(约40us)的高电平结束
                        while(dht11 != 0 && count++ < NUMBER){
                                dht11 = 1;
                        }
                        if(count >= NUMBER){
                                status = ERROR; //设定错误标志
                                return 0;
                        }
                }
        }
        return (value);
}
//读温度和湿度函数,读一次的数据,共五字节,读出成功函数返回OK, 错误返回ERROR
extern unsigned char DHT11_ReadTempAndHumi(void){
        unsigned char i = 0, check_value = 0,count = 0;
        //EA = 0;
        dht11 = 0; //拉低数据线大于18ms 发送开始信号
        Delay_1ms(20); //需大于18 毫秒
        dht11 = 1; //释放数据线,用于检测低电平的应答信号
        //延时20-40us,等待一段时间后检测应答信号,应答信号是从机拉低数据线80us
        DHT11_Delay_10us();
        DHT11_Delay_10us();
        DHT11_Delay_10us();
        DHT11_Delay_10us();
        if(dht11 != 0){                   //检测应答信号,应答信号是低电平
                //没应答信号
        //        EA = 1;
                return ERROR;
        }
        else{
                //有应答信号
                while(dht11 == 0 && count++ < NUMBER); //等待应答信号结束
                if(count >= NUMBER){                                   //检测计数器是否超过了设定的范围
                        dht11 = 1;
        //                EA = 1;
                        return ERROR; //读数据出错,退出函数
                }
                count = 0;
                dht11 = 1;//释放数据线
                //应答信号后会有一个80us 的高电平,等待高电平结束
                while(dht11 != 0 && count++ < NUMBER);
                if(count >= NUMBER){
                        dht11 = 1;
        //                EA = 1;
                        return ERROR; //退出函数
                }
                //读出湿.温度值
                for(i = 0; i < SIZE; i++){
                        value_array[i] = DHT11_ReadValue();
                        if(status == ERROR){                                //调用ReadValue()读数据出错会设定status 为ERROR
                                dht11 = 1;
        //                        EA = 1;
                                return ERROR;
                        }
                //读出的最后一个值是校验值不需加上去
                        if(i != SIZE - 1){
                                //读出的五字节数据中的前四字节数据和等于第五字节数据表示成功
                                check_value += value_array[i];
                        }
                }//end for
                        //在没用发生函数调用失败时进行校验
                if(check_value == value_array[SIZE - 1]){
                        //将温湿度扩大10 倍方便分离出每一位
                        humi_value = value_array[0] * 10;
                        temp_value = value_array[2] * 10;
                        dht11 = 1;
        //                EA = 1;
                        return OK; //正确的读出dht11 输出的数据
                }
                else{
                        //校验数据出错
        //                EA = 1;
                        return ERROR;
                }
        }
}
/*****************************************************************************/
/*****************************************************************************/
/************************************************************************/

网友A(2018-06-26):
串口读出01010101....

网友B(2019-05-11):
看不懂啊,能详细一点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