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罗盘hmc5883l读数问题

楼主(2018-04-26):
才开始调试电子罗盘,用的模块时hmc5883l,在没有修正算法的情况下,读到的角度值在20上下浮动,无论怎么转模块都不会有大变化,当靠近磁铁等局部磁场的时候角度值才会大幅改变,请问有哪位大佬调试过这个模块吗

网友A:
罗盘不就是类似指南针么,楼主怎么理解,想如何弄

网友B:
我感觉会不会是灵敏度不够高 或者是程序有一点小问题 建议仔细看看 检查一下 希望对你能有点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不就是类似指南针么,楼主怎么理解,想如何弄

对的,就是指南针,用这个东西来确定方向(角度),让小车完成固定角度转向和直线行驶,最后还是没弄出来,比赛结束之后才想到明明用编码器就能解决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会不会是灵敏度不够高 或者是程序有一点小问题 建议仔细看看 检查一下 希望对你能有点帮助

可能是我当时所在的地方干扰有点大,论坛逛了好久,发现这个模块的滤波还是比较难搞的

网友C:
最近刚弄过,你可以去看一下我的帖子,上面有矫正代码

网友D:
主要是看是否需要绝对值输出,小车直线走只需相对输出做角度矫正就行了,至于输出变化不大应该是驱动没有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