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生成51单片机的pwm源代码 附仿真图等资料

楼主(2018-04-26):
用matlab自动生成PWM源代码,keil4编译后灌入8051芯片内,在proteus上仿真实现pwm.很好地显示了自动代码生成的过程。pwm.mdl是模型文件,pwmsil_ert_rtw在环测试。pwmsil8051_ert_rtw是keil4文件夹。pwm.dsn是proteus仿真电路图。pwmsil8051_ert_rtw是keil4文件夹。pwm.dsn是proteus电路图。

/*
* File: pwmSIL.c
*
* Real-Time Workshop code generated for Simulink model pwmSIL.
*
* Model version                        : 1.11
* Real-Time Workshop file version      : 7.6  (R2010b)  03-Aug-2010
* Real-Time Workshop file generated on : Sun May 26 11:24:29 2013
* TLC version                          : 7.6 (Jul 13 2010)
* C/C++ source code generated on       : Sun May 26 11:24:30 2013
*
* Target selection: ert.tlc
* Embedded hardware selection: Intel->8051 Compatible
* Code generation objectives: Unspecified
* Validation result: Not run
*/

#include "pwmSIL.h"
#include "pwmSIL_private.h"

/* Named constants for Stateflow: '<Root>/Chart' */
#define pwmSIL_IN_a                    (1U)
#define pwmSIL_IN_b                    (2U)

/* Block signals (auto storage) */
BlockIO_pwmSIL pwmSIL_B;

/* Block states (auto storage) */
D_Work_pwmSIL pwmSIL_DWork;

/* External inputs (root inport signals with auto storage) */
ExternalInputs_pwmSIL pwmSIL_U;

/* External outputs (root outports fed by signals with auto storage) */
ExternalOutputs_pwmSIL pwmSIL_Y;

/* Real-time model */
RT_MODEL_pwmSIL pwmSIL_M_;
RT_MODEL_pwmSIL *pwmSIL_M = &pwmSIL_M_;

/* Model step function */
void pwmSIL_step(void)
{
  uint16_T tmp;
  uint8_T tmp_0;
  uint8_T tmp_1;

  /* Stateflow: '<Root>/Chart' incorporates:
   *  Inport: '<Root>/In1'
   *  Inport: '<Root>/In2'
   *  Inport: '<Root>/In3'
   *  Inport: '<Root>/In4'
   *  Inport: '<Root>/In5'
   *  Inport: '<Root>/In6'
   *  Inport: '<Root>/In7'
   *  Inport: '<Root>/In8'
   */
  /* Gateway: Chart */
  /* During: Chart */
  if (pwmSIL_DWork.temporalCounter_i1 < MAX_uint32_T) {
    pwmSIL_DWork.temporalCounter_i1 = pwmSIL_DWork.temporalCounter_i1 + 1UL;
  }

  if (pwmSIL_DWork.is_active_c1_pwmSIL == 0) {
    /* Entry: Chart */
    pwmSIL_DWork.is_active_c1_pwmSIL = 1U;

    /* Transition: '<S1>:13' */
    /* Entry 'a': '<S1>:1' */
    pwmSIL_DWork.is_c1_pwmSIL = pwmSIL_IN_a;
    pwmSIL_DWork.temporalCounter_i1 = 0UL;

    /* Embedded MATLAB Function 'bin2dec': '<S1>:16' */
    /* '<S1>:16:2' */
    if (pwmSIL_U.In8 > 1) {
      tmp_0 = MAX_uint8_T;
    } else {
      tmp_0 = (uint8_T)(pwmSIL_U.In8 << 7);
    }

    if (pwmSIL_U.In7 > 3) {
      tmp_1 = MAX_uint8_T;
    } else {
      tmp_1 = (uint8_T)(pwmSIL_U.In7 << 6);
    }

    tmp = (uint16_T)tmp_0 + (uint16_T)tmp_1;
    if (tmp > 255U) {
      tmp = 255U;
    }

    if (pwmSIL_U.In6 > 7) {
      tmp_0 = MAX_uint8_T;
    } else {
      tmp_0 = (uint8_T)(pwmSIL_U.In6 << 5);
    }

    tmp += (uint16_T)tmp_0;
    if (tmp > 255U) {
      tmp = 255U;
    }

    if (pwmSIL_U.In5 > 15) {
      tmp_0 = MAX_uint8_T;
    } else {
      tmp_0 = (uint8_T)(pwmSIL_U.In5 << 4);
    }

    tmp += (uint16_T)tmp_0;
    if (tmp > 255U) {
      tmp = 255U;
    }

    if (pwmSIL_U.In4 > 31) {
      tmp_0 = MAX_uint8_T;
    } else {
      tmp_0 = (uint8_T)(pwmSIL_U.In4 << 3);
    }

    tmp += (uint16_T)tmp_0;
    if (tmp > 255U) {
      tmp = 255U;
    }

    if (pwmSIL_U.In3 > 63) {
      tmp_0 = MAX_uint8_T;
    } else {
      tmp_0 = (uint8_T)(pwmSIL_U.In3 << 2);
    }

    tmp += (uint16_T)tmp_0;
    if (tmp > 255U) {
      tmp = 255U;
    }

    if (pwmSIL_U.In2 > 127) {
      tmp_0 = MAX_uint8_T;
    } else {
      tmp_0 = (uint8_T)(pwmSIL_U.In2 << 1);
    }

    tmp += (uint16_T)tmp_0;
    if (tmp > 255U) {
      tmp = 255U;
    }

    tmp += (uint16_T)pwmSIL_U.In1;
    if (tmp > 255U) {
      tmp = 255U;
    }

    pwmSIL_DWork.v = (uint8_T)tmp;
    pwmSIL_B.pwm = 1U;
  } else {
    switch (pwmSIL_DWork.is_c1_pwmSIL) {
     case pwmSIL_IN_a:
      /* During 'a': '<S1>:1' */
      if (pwmSIL_DWork.temporalCounter_i1 >= (uint32_T)(pwmSIL_DWork.v / 10)) {
        /* Transition: '<S1>:14' */
        /* Exit 'a': '<S1>:1' */
        /* Entry 'b': '<S1>:12' */
        pwmSIL_DWork.is_c1_pwmSIL = pwmSIL_IN_b;
        pwmSIL_DWork.temporalCounter_i1 = 0UL;

        /* Embedded MATLAB Function 'bin2dec': '<S1>:16' */
        /* '<S1>:16:2' */
        if (pwmSIL_U.In8 > 1) {
          tmp_0 = MAX_uint8_T;
        } else {
          tmp_0 = (uint8_T)(pwmSIL_U.In8 << 7);
        }

        if (pwmSIL_U.In7 > 3) {
          tmp_1 = MAX_uint8_T;
        } else {
          tmp_1 = (uint8_T)(pwmSIL_U.In7 << 6);
        }

        tmp = (uint16_T)tmp_0 + (uint16_T)tmp_1;
        if (tmp > 255U) {
          tmp = 255U;
        }

        if (pwmSIL_U.In6 > 7) {
          tmp_0 = MAX_uint8_T;
        } else {
          tmp_0 = (uint8_T)(pwmSIL_U.In6 << 5);
        }

        tmp += (uint16_T)tmp_0;
        if (tmp > 255U) {
          tmp = 255U;
        }

        if (pwmSIL_U.In5 > 15) {
          tmp_0 = MAX_uint8_T;
        } else {
          tmp_0 = (uint8_T)(pwmSIL_U.In5 << 4);
        }

        tmp += (uint16_T)tmp_0;
        if (tmp > 255U) {
          tmp = 255U;
        }

        if (pwmSIL_U.In4 > 31) {
          tmp_0 = MAX_uint8_T;
        } else {
          tmp_0 = (uint8_T)(pwmSIL_U.In4 << 3);
        }

        tmp += (uint16_T)tmp_0;
        if (tmp > 255U) {
          tmp = 255U;
        }

        if (pwmSIL_U.In3 > 63) {
          tmp_0 = MAX_uint8_T;
        } else {
          tmp_0 = (uint8_T)(pwmSIL_U.In3 << 2);
        }

        tmp += (uint16_T)tmp_0;
        if (tmp > 255U) {
          tmp = 255U;
        }

        if (pwmSIL_U.In2 > 127) {
          tmp_0 = MAX_uint8_T;
        } else {
          tmp_0 = (uint8_T)(pwmSIL_U.In2 << 1);
        }

        tmp += (uint16_T)tmp_0;
        if (tmp > 255U) {
          tmp = 255U;
        }

        tmp += (uint16_T)pwmSIL_U.In1;
        if (tmp > 255U) {
          tmp = 255U;
        }

        pwmSIL_DWork.v = (uint8_T)tmp;
        pwmSIL_B.pwm = 0U;
      }
      break;

     case pwmSIL_IN_b:
      /* During 'b': '<S1>:12' */
      if (pwmSIL_DWork.temporalCounter_i1 >= (uint32_T)((255 - pwmSIL_DWork.v) /
           10)) {
        /* Transition: '<S1>:15' */
        /* Exit 'b': '<S1>:12' */
        /* Entry 'a': '<S1>:1' */
        pwmSIL_DWork.is_c1_pwmSIL = pwmSIL_IN_a;
        pwmSIL_DWork.temporalCounter_i1 = 0UL;

        /* Embedded MATLAB Function 'bin2dec': '<S1>:16' */
        /* '<S1>:16:2' */
        if (pwmSIL_U.In8 > 1) {
          tmp_0 = MAX_uint8_T;
        } else {
          tmp_0 = (uint8_T)(pwmSIL_U.In8 << 7);
        }

        if (pwmSIL_U.In7 > 3) {
          tmp_1 = MAX_uint8_T;
        } else {
          tmp_1 = (uint8_T)(pwmSIL_U.In7 << 6);
        }

        tmp = (uint16_T)tmp_0 + (uint16_T)tmp_1;
        if (tmp > 255U) {
          tmp = 255U;
        }

        if (pwmSIL_U.In6 > 7) {
          tmp_0 = MAX_uint8_T;
        } else {
          tmp_0 = (uint8_T)(pwmSIL_U.In6 << 5);
        }

        tmp += (uint16_T)tmp_0;
        if (tmp > 255U) {
          tmp = 255U;
        }

        if (pwmSIL_U.In5 > 15) {
          tmp_0 = MAX_uint8_T;
        } else {
          tmp_0 = (uint8_T)(pwmSIL_U.In5 << 4);
        }

        tmp += (uint16_T)tmp_0;
        if (tmp > 255U) {
          tmp = 255U;
        }

        if (pwmSIL_U.In4 > 31) {
          tmp_0 = MAX_uint8_T;
        } else {
          tmp_0 = (uint8_T)(pwmSIL_U.In4 << 3);
        }

        tmp += (uint16_T)tmp_0;
        if (tmp > 255U) {
          tmp = 255U;
        }

        if (pwmSIL_U.In3 > 63) {
          tmp_0 = MAX_uint8_T;
        } else {
          tmp_0 = (uint8_T)(pwmSIL_U.In3 << 2);
        }

        tmp += (uint16_T)tmp_0;
        if (tmp > 255U) {
          tmp = 255U;
        }

        if (pwmSIL_U.In2 > 127) {
          tmp_0 = MAX_uint8_T;
        } else {
          tmp_0 = (uint8_T)(pwmSIL_U.In2 << 1);
        }

        tmp += (uint16_T)tmp_0;
        if (tmp > 255U) {
          tmp = 255U;
        }

        tmp += (uint16_T)pwmSIL_U.In1;
        if (tmp > 255U) {
          tmp = 255U;
        }

        pwmSIL_DWork.v = (uint8_T)tmp;
        pwmSIL_B.pwm = 1U;
      }
      break;

     default:
      /* Transition: '<S1>:13' */
      /* Entry 'a': '<S1>:1' */
      pwmSIL_DWork.is_c1_pwmSIL = pwmSIL_IN_a;
      pwmSIL_DWork.temporalCounter_i1 = 0UL;

      /* Embedded MATLAB Function 'bin2dec': '<S1>:16' */
      /* '<S1>:16:2' */
      if (pwmSIL_U.In8 > 1) {
        tmp_0 = MAX_uint8_T;
      } else {
        tmp_0 = (uint8_T)(pwmSIL_U.In8 << 7);
      }

      if (pwmSIL_U.In7 > 3) {
        tmp_1 = MAX_uint8_T;
      } else {
        tmp_1 = (uint8_T)(pwmSIL_U.In7 << 6);
      }

      tmp = (uint16_T)tmp_0 + (uint16_T)tmp_1;
      if (tmp > 255U) {
        tmp = 255U;
      }

      if (pwmSIL_U.In6 > 7) {
        tmp_0 = MAX_uint8_T;
      } else {
        tmp_0 = (uint8_T)(pwmSIL_U.In6 << 5);
      }

      tmp += (uint16_T)tmp_0;
      if (tmp > 255U) {
        tmp = 255U;
      }

      if (pwmSIL_U.In5 > 15) {
        tmp_0 = MAX_uint8_T;
      } else {
        tmp_0 = (uint8_T)(pwmSIL_U.In5 << 4);
      }

      tmp += (uint16_T)tmp_0;
      if (tmp > 255U) {
        tmp = 255U;
      }

      if (pwmSIL_U.In4 > 31) {
        tmp_0 = MAX_uint8_T;
      } else {
        tmp_0 = (uint8_T)(pwmSIL_U.In4 << 3);
      }

      tmp += (uint16_T)tmp_0;
      if (tmp > 255U) {
        tmp = 255U;
      }

      if (pwmSIL_U.In3 > 63) {
        tmp_0 = MAX_uint8_T;
      } else {
        tmp_0 = (uint8_T)(pwmSIL_U.In3 << 2);
      }

      tmp += (uint16_T)tmp_0;
      if (tmp > 255U) {
        tmp = 255U;
      }

      if (pwmSIL_U.In2 > 127) {
        tmp_0 = MAX_uint8_T;
      } else {
        tmp_0 = (uint8_T)(pwmSIL_U.In2 << 1);
      }

      tmp += (uint16_T)tmp_0;
      if (tmp > 255U) {
        tmp = 255U;
      }

      tmp += (uint16_T)pwmSIL_U.In1;
      if (tmp > 255U) {
        tmp = 255U;
      }

      pwmSIL_DWork.v = (uint8_T)tmp;
……………………

网友A(2018-12-04):
我也在做这个例子,但是我在生成hex文件后,在proteus里面仿真的时候,程序死在了startup.a51里面。请问这个你遇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