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一靠近单片机,液晶显示屏就闪出字符,是信号干扰吗?

楼主(2018-04-26):
先前做的简易计算器,程序没问题,烧写后可以进行,但一直出现液晶屏第二行闪现“=”字符。试了半天才发现手机在旁边,拿开就显示正常了。应该是干扰的原因?可以在什么地方减轻这样的反应吗?

网友A:
应该是有脚位悬空或者有悬空的输出状态(高阻态),设置好脚位输出状态一个可以解决。单片机内部受干扰应该不是出现固定的输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