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做开关时基极和发射极并联电阻作用是啥

楼主(2018-04-26):
如图,三极管做开关时基极和发射极并联电阻作用是啥

32开发板蜂鸣器部分

32开发板蜂鸣器部分

网友A:
根据你的三极管的类型,它要当成开关工作,基极需要高电平,输入电流,所以,我个人认为,那个电阻R16=10K,是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B:
应该是保证PC0端口处于高阻态的时候,蜂鸣器不会响。

网友C:
R16可有可无

网友D:
分压,限流啊

网友E:
起分流作用,控制三极管的基极电流Ib:
Vb被钳位在0.7V左右,如果PC0的高电平是3.3V的话,流过R17的电流为(3.3-0.7)/1K=2.6mA
流经R16的电流为0.7/R16,可求得Ib=2.6-(0.7/R16),本例中Ib约为2.5mA左右。

网友F:
分压限流的作用

网友G:
这是个下偏置电阻,当输入端呈高阻态时外部电磁干扰被这个电阻短路到地。以免干扰三极管误触发。

网友G:
下偏置电阻,当输入端呈高阻态时,输入线路上会有电磁干扰导致三极管启动。这个电阻能短路这干扰信号。

网友H:
R17限流,R16保证在低电平(未必为零)时或者高阻态时可靠关断。

网友I:
开关电路

网友J:
保护电路不被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保证PC0端口处于高阻态的时候,蜂鸣器不会响。

高阻态~~

网友K:
下拉电阻无高电平时候不会误触发

网友L:
为三极管各端工作提供适宜的电压或电流吧

网友M:
PC0如果是高阻态时,B极想想要用哪条通道来给个确定的电压?明显变是R16那条通道

网友N(2019-01-08):
这就是共射极放大电路吧?

网友O:
主要作用应该是一确保在输入端低电平时三极管可靠截止二消除其它电磁干扰

网友P:
貌似没啥作用,查一查模电吧,可能有分流的作用

网友Q:
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说是下拉呢?在这里这个电阻就是下拉。通常单片机10K接5V就是上拉,接地就是下拉。那为什么在这里要一个下拉呢?
首先,这个I/O口输出是一个变动的信号口,调用beep函数后再不用beep函数I/O口的状态无法确定,是0还好,那如果是1三极管一直是导通状态(I/O口是一状态时蜂鸣器不会发声),时间久了烧三极管与其它元件。要么就是在这里做一个下拉,要么就是在程式中来拉低此口。

网友R:
主要是提高开关速度的稳定性,抗干扰。

网友S(2020-04-19):
下拉电阻,防止干扰信号进入导通

网友T(2020-08-06):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保证PC0端口处于高阻态的时候,蜂鸣器不会响。

三极管不同于MOS管,MOS管栅极阻抗很大,至少10M欧,一个10米外的静电火花足以引起栅极的电压浮动上百伏,导致导通。三极管完全没必要,一个静电枪打在旁边引起的感应电荷造成的电流都不足1pA,就算超B三极管1000倍电流放大,集电极也就1nA电流,就算集电极加个1M欧姆的上拉电阻也不会引起1mV的电压波动。所以三级管加这个电阻唯一的作用就是跟别人说:看我多牛,我是资深工程师

网友T:
正解,这个电阻唯一的作用就是告诉别人:看我多资深,我设计的电路你们都看不懂吧。

网友T:
不对吧,就烦你这种看起来很有道理的说法

网友T:
引用 网友E:
起分流作用,控制三极管的基极电流Ib:
Vb被钳位在0.7V左右,如果PC0的高电平是3.3V的话,流过R17的电流为 ...

你的公式是没错,人家是问开关电路加这个电阻有什么用(有什么必要),不加这个电阻对于开关电路来说一样没问题,根本(绝对的根本)不存在悬空状态下误导通的问题。

网友T:
引用 网友G:
下偏置电阻,当输入端呈高阻态时,输入线路上会有电磁干扰导致三极管启动。这个电阻能短路这干扰信号。

哥们,你光拍脑袋说防止干扰,你有计算过吗?磁干扰能干扰得了一个三极管的PN结导通?你根据β=200,集电极上拉10K电阻,来计算过,要引起集电极电压波动1mV,基极得多大电流来计算过吗?光靠三极管基极那么小的一块金属作为天线能从空中感应出多大(能量)电流出来可以?

网友T:
三极管有高阻状态?大哥,你看清楚题目

网友T:
引用 网友H:
R17限流,R16保证在低电平(未必为零)时或者高阻态时可靠关断。

全楼层,唯一正解!!!!!!!!!!!!!!!!!!!!!!!!!!!!!!!!!!!
什么防止悬空状态磁感应误导通都是拍脑袋的想法

网友T:
引用 网友K:
下拉电阻无高电平时候不会误触发

哥们,你计算过三极管通过感应误导通需要多大能量吗?

网友T:
看楼上一堆人瞎乱扯,看了就来火,搞技术的凭感觉瞎说呢。什么高阻状态防止磁干扰,你咋不说防止外星人入侵地球呢?
我来解释下:你们都留意下,单片机的IO口输出低电平是有个范围的,-0.3*VDD~0.8V(举例),也就是说IO口输出低电平时最差状态(一般不会最差)有可能回到0.8V,这个0.8V就有可能使得三极管导通对于锗三极管来说导通可能性更大,所以要加一个下拉电阻来结合PN结进行分压使得PN结尽可能不导通。
为什么单片机IO口输出低电平不一定为零呢,其中一种情况就是IO输出结构采用三极管集电极输出,集电极对地有0.3V的导通电压,差一点的三极管可能不止0.3V,这0.3V足以使锗型三极管导通。
楼上各位“专家”所说的什么防磁干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就是不动脑筋去演算的,要在三极管基极那一点点金属天线上干扰出让三极管改变静态工作点的电能那得多牛B的干扰,动动脑筋吧,各位工程师。

网友T:
引用 网友Q:
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说是下拉呢?在这里这个电阻就是下拉。通常单片机10K接5V就是上拉,接地就是下拉。那为什 ...

哥们你算是一个有不一样想法的人,比其他人聪明,看我的回答,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U(2023-05-17):
我电路新手,,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原先也认为这个电阻可有可无. 可以把beep换成led 去掉r16 后 ,用手触摸下 基极 输入端, led 就被点亮了 ,有时候甚至非常亮...另外,gpio 输出低电平有时候电压并不为0....我觉得不加这个电阻也有好处,,可以看到灯微微断断续续的发亮,能直观的发现电路出现了不稳定性,该GPIO有异常电压输出.

网友V:
第一是分压电阻,第二,当IO为低电平时,三极管可以快速、可靠地关断。

网友W:
抗干扰,确定初始状态

网友X:
楼上都是高智商高学历,我没文化不会讲大道理,我只知道51单片机io里面就是一个三极管加

上拉电阻,大约10k吧,一共两种状态,io口为1,单片机内部三极管非导通,10k电阻等于是Q3

基极上拉电阻,这时候三极管就导通喇叭响,外界如何干扰三极管我就不知道了,该响就响,io

口为0,单片机内部三极管对地导通,强拉Q3基极低电平,Q3天大本事也不会导通,反正不管啥

时候R16在干啥,我也不知道它是干嘛的,干瞪眼呗

网友Y:
R16 NC预留焊位,以后三极管换成MOS,再加R16。

话说,如果换成压电式蜂鸣片,用这个电路,PWM能驱动吗

网友Z:
简单点就是有抗干扰的作用

网友AA:
保证很小的电流时,三极管还能可靠截止。

网友AB:
引用 网友T:
看楼上一堆人瞎乱扯,看了就来火,搞技术的凭感觉瞎说呢。什么高阻状态防止磁干扰,你咋不说防止外星人入侵 ...

网友AC:
当使用三极管作为开关时,基极和发射极并联电阻的作用是限制基极电流并提供稳定的工作点。

三极管的工作原理是基于电流放大效应,其中基极电流控制了集电极电流的大小。当基极电流达到一定阈值时,三极管进入饱和区,可以将较大的集电极电流通过。为了确保基极电流在适当的范围内,通常会在基极和发射极之间并联一个电阻。

这个并联电阻的作用有两个方面:

限制基极电流:并联电阻限制了基极电流的流过,确保基极电流处于适当的范围,避免过大的电流损坏三极管或导致不稳定的工作。
提供稳定的工作点:通过调整并联电阻的阻值,可以控制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即工作时的电流和电压的取值。这样可以确保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三极管的工作点保持稳定,有助于实现可靠的开关操作。
需要注意的是,基极和发射极并联电阻的取值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和三极管参数进行选择和调整,以满足所需的电流和电压要求。

网友AD:
单片机从高电平,切换为低电平,分为两个阶段:
1、3.3V降到0.7V
这个阶段,三极管导通,R16一直有0.7mA电流。
2、0.7V降到0V
这个阶段,三极管截止,R16的电流从0.7mA降低到0.实现逐步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