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控风扇设计,调温用pid和pwm哪个好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4-26):
求与大神探讨单片机智能温控风扇系统设计,DS18b20测温 液晶显示 加入按键模块设置温度上下限 风扇调温方法:pid 和 pwm 哪个好 ?有什么区别?

楼主:
求懂得人指教,谢谢

网友A:
PID和PWM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啊。
你想想:
你用PWM控制风扇转速,那么,占空比怎么调节呢?还不是要用到PID嘛。
如果说两者还有什么区别的话,这样说吧:
PWM是一个方法,而PID是这个方法中,可以精确控制的一种算法。

网友B:
pid好像是用氣溫數值與轉速調配;pwm是轉速快慢(以省電居多)

网友C:
通过设置PID参数,结合PWM输出来控制

网友D:
楼主概念不清。
PID是自动化控制的一种算法(处理方案),PWM是占空比可调的一串脉冲,它常常被用来调节输出电压。
PID需要有一个控制的目标,通过运算,PID能达成控制的目标。例如:使电风扇固定在某一个转速上。
PWM只能调压,可以通过调节PWM可以改变电风扇的转速,但不能达成使风扇稳定在某个转速上。

网友E:
PID是控制算法,PWM是控制手段,楼主应该先分清这两个概念再动手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D是控制算法,PWM是控制手段,楼主应该先分清这两个概念再动手制作

可不可以只选择pwm技术进行设计的控制呢

网友F:
pid 属于闭环控制,所以会更加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只选择pwm技术进行设计的控制呢

当然可以 但如9楼所说 光采用pwm是开环 没有反馈处理 对于低端应用 自己多试试什么频率对应什么散热效果用是没问题的 但高端的地方 对温度控制精度高就不行 温度不是风扇一转马上就下来 就像你不能一关水龙头瞬间停水一样 多少总是会再流一点

网友H(2021-06-17):
pwm是开环,pid是闭环,pwm和pid可以结合使用。

网友I:
PID 可用于控制带反馈的数字或模拟参数。 例如,PWM 的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