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温度巡检仪设计(各通道单独设置上下限)源码与资料分享

楼主(2018-04-26):
以前做过的一个课设,这是一个基于51单片机用DS18B20传感器进行4路通道的温度巡检,可以实现手动检查和自动检测,当然这个电路是基于Proteus电路进行仿真,可以对每个通道进行上下限设置,超限报警功能,同时将温度值显示到4位数码管,还可以在上位机进行显示。

智能仪器综合设计实验——智能温度巡检仪的设计
一、实验目的
1.设计一个以51单片机为核心的智能温度巡检仪。
2.掌握智能仪器系统的软硬件设计方法
二、实验设备
计算机,proteus仿真软件,keil c51开发软件
三、实验任务
1.温度测量范围为-20~60摄氏度,温度分辨率0.1摄氏度。
2. 巡检通道最少4路。
3. 巡检显示时,要求各通道显示5s切换一次。
4. 显示通道可手动切换。
5. 独立式或矩阵式键盘,设置测量温度的上下限值,各通道可单独设置。
6. 测量超限时,进行声光报警,报警位置可定位。
7. 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实现与上位机的通信,能将通道温度信息实时传送给上位机存储。
四、实验步骤
1.进入Keil uVision4软件编译环境,进行源程序编辑,保存。
2.对源程序进行编译、连接,如有错误必须对源程序进行修正并存盘,重复此步,直到编译无错误为止,生成扩展名为HEX的文件。
3.进入proteus仿真软件,进行电路原理图的绘制。
4.将第二步中生成的HEX文件加载入单片机,并运行,调节传感器输入温度值,观察仿真结果。
5.调试,若仿真结果有问题,则对系统进行调试,硬件问题回到第三步,软件问题回到第二步,反复进行修改,直到系统运行结果符合要求为止。
6.实验结果记录:实时记录温度值,并对数据进行分析。

五、预习与思考题
1.复习键盘显示控制电路和软件设计方法。
2.说明传感器选择的依据。
3.如果使用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说明数据输出的格式及处理方法。
4.如果使用模拟温度传感器,说明本系统如何实现标度变换,并说明选择何种A/D转换器及选择理由。
六、实验报告内容
题目,任务分析和方案设计,具体的软硬件设计,系统调试与分析,体会,附电路原理图和程序清单。电路原理图和程序清单可计算机打印,其余要求手写。

/*******************************************************************************************************************
* 实验名                :智能温度巡检仪设计显示实验
* 使用的IO            :P0,P1,P2,P3
* 实验效果      :LED数码管显示温度4个通道的温度值,按键用于设置温度的上下限值以及模式设置,蜂鸣器和LED灯用于声光报警
  多位数码管动态显示程序要掌握几个要点:
1.显示1轮的周期不大于15ms,不小于1ms,否则大于15ms会闪烁,小于1ms会暗淡并产生鬼影。每一位的显示时间1~3ms为宜。
2.各位显示时间应相同,否则各位亮度不均匀。
3.显示过程不能被其他程序干扰,会产生闪烁。避免使用软件延时delay占用MCU时间,会影响其他程序运行。
4.这里的delay(),不是刷新延时,只是相邻两个数码管交替显示的间隔时间,所以刷新时间是定时器的溢出时间。
5.最好是在定时器溢出时只显示一个数码管,等下次溢出时再显示下一个数码管,这样只有一个时间需要调整,容易做一些,
  现在的做法实际上是有两个时间,一个是定时器,一个是delay(),两个时间的协调会比较麻烦
  总而言之,用中断法或时间片轮询法处理多位数码管动态显示效果较好。
******************************姓名:李仕刚 ************************************
******************************班级:1434070102 ********************************
******************************学号:143407010214 ******************************
********************************************************************************************************************/
/***************************************************实验现象********************************************************
1.按下S5按键进入自动巡检模式,每隔5S会切换到下一个通道进行检测,并将检测结果进行显示,有超过限值会发光发声报警。
2.按下S6按键进入手动巡检模式,每次按下相应通道(S1S2S3S4)会切换到相应通道进行检测,并将检测结果进行显示,有超过限值
  会发光发声报警。再次按下S6退出手动巡检模式。
3.按下(S1S2S3S4)对相应通道的上下限值进行设置,按下S5是对上限值进行加,S6对下限值进行减。设置完毕后,按下(S1S2S3S4)
  对应通道按键退出相应通道的温度设置。
4.
********************************************************************************************************************/
#include<reg51.h>
#include"temperture.h"
#include"led_beep.h"
#include"keyscan.h"
#include"display.h"
#include<stdio.h>
//int MAX_temperture=50;//温度上限值
//int MIN_temperture=10;//温度下限值
uint count=0;
uchar SIGNAL1_Timer_5S=0;//传感器1定时5S标志
uchar SIGNAL2_Timer_5S=0;//传感器2定时5S标志
uchar SIGNAL3_Timer_5S=0;//传感器3定时5S标志
uchar SIGNAL4_Timer_5S=0;//传感器4定时5S标志
//uchar Usart_shi=0;Usart_ge=0;Usart=20;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void Timer0Configuration();
/*******************************************************************************
* 函数名          : main主函数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
void main()
{
//        uchar sendData=0;
        uchar i=0;
        P2=0x0F;
        GPIO_DIG=0xFF; //消隐,数码管全部点亮,显示8.8.8.8.
//        Delay1ms(1000);//延时1S等待做出按键选择,如果不按下按键,则默认进入自动巡检模式
        UsartConfiguration();
        Timer0Configuration();
        while(1)
        {
                Keyscan();                 //安检扫描函数
                if(SIGNAL1_Timer_5S)
                {
                        LEDDisplay(SIGNAL1_Ds18b20ReadTemp());
                        Auto_WD_Display();
                        Usart_shi=Final_WD/10+0x30;
                        Usart_ge=Final_WD%10+0x30;
                        if(i==0)
                        {
                                send_wd('\r');
                        }
                        send_wd(Usart_shi);//发送温度数据
                        send_wd(Usart_ge);
                        send_wd(' ');
                        i++;
                        if(i==8)
                        {
                                i=0;
                                send_wd('\r');
                        }
                        SIGNAL1_Led_Beep(Final_WD);
                }
                if(SIGNAL2_Timer_5S)
                {
                        LEDDisplay(SIGNAL2_Ds18b20ReadTemp());
                        Auto_WD_Display();
                        Usart_shi=Final_WD/10+0x30;
                        Usart_ge=Final_WD%10+0x30;
                        if(i==0)
                        {
                                send_wd('\r');
                        }
                        send_wd(Usart_shi);//发送温度数据
                        send_wd(Usart_ge);
                        send_wd(' ');
                        i++;
                        if(i==8)
                        {
                                i=0;
                                send_wd('\r');
                        }
                        SIGNAL2_Led_Beep(Final_WD);
                }
                if(SIGNAL3_Timer_5S)
                {
                        LEDDisplay(SIGNAL3_Ds18b20ReadTemp());
                        Auto_WD_Display();
                        Usart_shi=Final_WD/10+0x30;
                        Usart_ge=Final_WD%10+0x30;
                        if(i==0)
                        {
                                send_wd('\r');
                        }
                        send_wd(Usart_shi);//发送温度数据
                        send_wd(Usart_ge);
                        send_wd(' ');
                        i++;
                        if(i==8)
                        {
                                i=0;
                                send_wd('\r');
                        }
                        SIGNAL3_Led_Beep(Final_WD);
                }
                if(SIGNAL4_Timer_5S)
                {
                        LEDDisplay(SIGNAL4_Ds18b20ReadTemp());
                        Auto_WD_Display();
                        Usart_shi=Final_WD/10+0x30;
                        Usart_ge=Final_WD%10+0x30;
                        if(i==0)
                        {
                                send_wd('\r');
                        }
                        send_wd(Usart_shi);//发送温度数据
                        send_wd(Usart_ge);
                        send_wd(' ');
                        i++;
                        if(i==8)
                        {
                                i=0;
                                send_wd('\r');
                        }
                        SIGNAL4_Led_Beep(Final_WD);
                }
//                if(usart_key==0)
//                {
//                         while(!usart_key);
//                        Usart_shi=Final_WD/10+0x30;
//                        Usart_ge=Final_WD%10+0x30;
//                        send_wd(Usart_shi);//发送温度数据
//                        send_wd(Usart_ge);
//                        send_wd('\r');
//                }
        }
}
/*******************************************************************************
* 函 数 名         :Usart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4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SM0 SM1 SM2 REN TB8 RB8 TI RI
//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00;                        //波特率加倍           fosc=12MHZ
        TH1=0XFD;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9600的
        TL1=0XFD;                        //B=(2^SMODXfosc)/(32X12X(2^n-X))=9600     X=256-6.5=250=FA
        TR1=1;                                //打开计数器
        ES=1;                                //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_DATA() interrupt 4
{
//        ES=0;
//        TI=0;
//        ES=1;
        if(TI) //发送完一字节数据
        {
          TI=0;
          send=0;  //清正在发送标志
        }
}

/*******************************************************************************
* 函数名         : Timer0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 设置计时器
*******************************************************************************/
void Timer0Configuration()
{
        TMOD=0x21;//选择为定时器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X打开启动。T1工作方式2
        TH0=0xD8;//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定时50ms初值X=2^16-(定时时间T/1MHZ)=65536-50000=15536=3CB0
        TL0=0xF0;//定时初值X=2^16-(定时时间T/1MHZ)=65536-10000=55536=D8F0
//        TH0=0x3C;
//        TL0=0xB0;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F0=0;
//        TR0=1;//关闭定时器0
}
/*******************************************************************************
* 函数名         : DigDisplay() interrupt 1
* 函数功能                 : 中断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interrupt 1
{
        TR0=0;
        TF0=0;
        TH0=0xD8;//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0=0xF0;//定时初值X=2^16-(定时时间T/1MHZ)=65536-10000=55536=D8F0
//        TH0=0x3C;
//        TL0=0xB0;
        if(count==0)
        {
                SIGNAL1_Timer_5S=1;//进入中断后先显示传感器1通道的温度值
        }
        count++;
        if(count==200)   //定时时间达到5S
        {
                SIGNAL1_Timer_5S=0;
                SIGNAL2_Timer_5S=1;
        }
        if(count==400)//定时时间达到10S
        {
                SIGNAL2_Timer_5S=0;
                SIGNAL3_Timer_5S=1;
        }
        if(count==600)//定时时间达到15S
        {
                SIGNAL3_Timer_5S=0;
                SIGNAL4_Timer_5S=1;
        }
        if(count==800)//定时时间达到20S

……………………

网友A: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楼主能分享下仿真工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楼主能分享下仿真工程吗?

昨晚发的,睡太早了,压缩包里只有代码,忘记添加仿真电路了,实在抱歉!马上添加上!

楼主:
实在抱歉忘记把仿真电路放里边了,下次不再犯这种错误了,对了,我的仿真用的是Proteus8.1版本,有的低版本打不开的,所以需要的注意了,请勿说仿真打不开的问题!

楼主:
附上仿真电路

仿真电路

网友B(2019-11-29):
引用 楼主:
附上仿真电路

楼主在吗

网友C(2020-09-15):
这仿真里面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