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18b20温度检测液晶显示

楼主(2018-04-26):
17年节能减排大赛作品,获得校赛一等奖,控制简单,主要是想法比较好,想做类似项目的可以参考一下

实物图如下:

/*-----------------------------------------------
  名称:DS18b20 温度检测液晶显示
  修改:无
  内容: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stdio.h>
#include "18b20.h"
#include "1602.h"
#include "delay.h"

sbit KEY0=P1^0;  //独立按键
sbit KEY1=P1^1;  //独立按键
sbit KEY2=P1^2;  //独立按键
sbit KEY3=P1^3;  //独立按键

sbit LED0=P1^4;  //指示灯
sbit LED1=P1^5;  //指示灯
sbit LED2=P1^6;  //指示灯
sbit LED3=P1^7;  //指示灯

sbit RELAY0=P3^3;  //继电器
sbit RELAY1=P3^4;  //继电器

bit ReadTempFlag;//定义读时间标志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
              串口通讯初始化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TI=1;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float chazhi=0;
int temp;
float temperature;
float settemperature=30;
char displaytemp[16];//定义显示区域临时存储数组
int setdisplaytemp[16];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DelayMs(20);          //延时有助于稳定
LCD_Clear();          //清屏
Init_Timer0();
UART_Init();
Lcd_User_Chr();       //写入自定义字符
LCD_Write_Char(12,0,0x01);//写入温度右上角点
LCD_Write_Char(13,0,'C'); //写入字符C
LCD_Write_Char(14,1,0x01);//写入温度右上角点
LCD_Write_Char(15,1,'C'); //写入字符C

while (1)         //主循环
{
        chazhi=settemperature-temperature;
        if(!KEY0)
    {
           DelayMs(10);
     if(!KEY0)
           {
        while(!KEY0);
               {
                        settemperature++;
                         }
           }
        }
if(!KEY1)
    {
           DelayMs(10);
     if(!KEY1)
           {
       while(!KEY1);
               {
                  settemperature--;
                         }
           }
        }
        if(settemperature>temperature)
        {
                RELAY0=0;
                RELAY1=1;
        }
        if(settemperature<temperature)
        {
                RELAY0=1;
                RELAY1=0;
        }
        if(chazhi<0.5&&chazhi>-0.5)
        {
                RELAY0=0;
                RELAY1=0;
        }
        sprintf(setdisplaytemp,"SET Temp %3.0f",settemperature);//打印温度值
  LCD_Write_String(0,0,setdisplaytemp);//显示第一行
        if(ReadTempFlag==1)
  {
                ReadTempFlag=0;
    temp=ReadTemperature();
    temperature=(float)temp*0.0625;
    sprintf(displaytemp,"RT Temp %6.2f",temperature);//打印温度值
    LCD_Write_String(0,1,displaytemp);//显示第二行
  }
}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num++;
if(num==300)        //
   {
    num=0;
    ReadTempFlag=1; //读标志位置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