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电子元件识别(多图)

楼主(2018-04-27):
常见电子元件识别

电阻

黑0  棕1  红2  橙3  黄4  绿5  蓝6  紫7   灰8  白9  金、银表示误差
颜色
有效数字
倍率
允许偏差%
0
100

1
101
±1
2
102
±2
3
103

4
104

绿
5
105
±0.5
6
106
±0.25
7
107
±0.1
8
108

9
109
+50 -20

10-1
±5

10-2
±10
无色

±20

四色环电阻各色环表示意义如下:

第一条色环:阻值的第一位数字;
第二条色环:阻值的第二位数字;
第三条色环:10的幂数;
第四条色环:误差表示。

例如:电阻色环:棕黑红金
  第一位:1;
  第二位:0;
  第三位:10的幂为2(即100);
  第四位:误差为5%
  即阻值为:10X100=1000欧=10千欧=1KΩ

还有精确度更高的五色环电阻,用五条色环表示电阻的阻值大小,具体如下:

第一条色环:阻值的第一位数字;
第二条色环:阻值的第二位数字;
第三条色环:阻值的第三未数字;
第四条色环:阻值乘数的10的幂数;
第五条色环:误差(常见是棕色,误差为1%)
(可见,四色环电阻误差为5-10%,五色环常为1%,精度提高了。另:为了美观,生产厂家推出假五色环电阻,读法一样,但精确度和四色环电阻一样。所以购买时需引起注意。)

例如:有电阻:黄紫红澄棕
  前三位数字是:472
  第四位表示10的3次方,即1000
  阻值为:472X1000欧=472千欧(即472KΩ)
原理图
直插电阻封装图
贴片电阻封装图
电位器
电位器也称可调电阻,电路图符号为:
原理图
封装图
电容
1瓷片电容
读法:前两位为数字,后两位为10的次方。瓷片电容无±。
原理图
封装图
2电解电容
注:电解电容有±,接反会爆炸。长正短负。
原理图
封装图
注:阴影代表负极
电容的单位
    电容的基本单位是:F (法),此外还有μF(微法)、pF(皮法)、nF(纳法),由于电容 F 的容量非常大,所以我们看到的一般都是μF、nF、pF的单位,而不是F的单位。
他们之间的具体换算如下:
                             1F=1000000μF
                             1μF=1000nF
1nF=1000pF

二极管
二极管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单方向导电性。在电路中,电流只能从二极管的正极流入,负极流出。

根据不同用途,还分为发光二极管、检波二极管、整流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等

二极管电路图符号:               发光二极管电路图符号:

稳压二极管电路图符号:

   在电子电路中,将二极管的正极接在高电位端,负极接在低电位端,二极管就会导通,这种连接方式,称为正向偏置。必须说明,当加在二极管两端的正向电压很小 时,二极管仍然不能导通,流过二极管的正向电流十分微弱。只有当正向电压达到某一数值(这一数值称为“门槛电压”,锗管约为0.2V,硅管约为0.6V) 以后,二极管才能直正导通。导通后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基本上保持不变(锗管约为0.3V,硅管约为0.7V),称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二极管正、负电极的检测方法与经验

  (a)观察外壳上的的符号标记。通常在二极管的外壳上标有二极管的符号,带有三角形箭头的一端为正极,另一端是负极。
  (b)观察外壳上的色点。在点接触二极管的外壳上,通常标有极性色点(白色或红色)。一般标有色点的一端即为正极。还有的二极管上标有色环,带色环的一端则为负极。

封装图
发光二极管

注:长正短负
封装图

网友A:
尽量多发一下,比如还有三极管这些元器件和怎么接线的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