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CF8591四路AD数值LCD1602屏显示源码

楼主(2018-04-27):
单片机源程序:
/**********************BST-V51实验开发板例程************************
*  平台:BST-V51 + Keil U3 + STC89C52
*  名称:四路AD数值LCD1602屏显示
*  公司:深圳市亚博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  晶振:11.0592MHZ
*  说明:免费开源,不提供源代码分析.
******************************************************************/
/*-----------------------------------------------
  名称:IIC协议 PCF8591ADDA转换                  显示有4个,注意只有2个可以调节电压的
  内容:此程序通过IIC协议对DAAD芯片操作,读取电位器的电压通过液晶显示,并输出模拟量,用LED亮度渐变指示
------------------------------------------------*/
#include <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包含NOP空指令函数_nop_();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IIC.h"
#include "stdio.h"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unsigned char showtext[12];
/*------------------------------------------------
                    延时程序
------------------------------------------------*/
void mDelay(unsigned char j)
{
        unsigned int i;
        for(;j>0;j--)
        {
                for(i=0;i<125;i++);
        }
}
/*------------------------------------------------
                    初始化定时器1
------------------------------------------------*/
void Init_Timer1(void)
{
        TMOD |= 0x10;
        TH1=0xff;                              /* Init value */
        TL1=0x00;
        EA=1;                      /* interupt enable */
        ET1=1;                     /* enable timer1 interrupt */
        TR1=1;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num;                   //DA数模输出变量
        float ADtemp;                //定义中间变量

        LCD1602_init();
        mDelay(20);
        Init_Timer1();

        LCD_Write_String(0,0,"rank:");        //在第一行显示

        while(1)
        {
                mDelay(20);     //延时用于清晰看出变化

                if(ADFlag)      //定时采集输入模拟量
                {
                        ADFlag=0;

                        ADtemp = ReadADC(0)*(5.0/256);

//                        TempData[0]=(unsigned int)(ReadADC(0))*(5/256);//处理0通道电压显示
//                        TempData[1]=(unsigned int)(ReadADC(0))*50/256%10;
//                        TempData[2]=(unsigned int)(ReadADC(0))*500/256%10;
                        sprintf(showtext,"%1.2fV",ADtemp);

                        LCD_Write_String(5,0,showtext);

//                        LCD_Write_Char(5,0,TempData[0] + '0');
//                        LCD_Write_Char(6,0,'.');
//                        LCD_Write_Char(7,0,TempData[1] + '0');
//                        LCD_Write_Char(8,0,TempData[2] + '0');
//                        LCD_Write_Char(9,0,'V');
                }
        }
}

/*------------------------------------------------
                   定时器中断程序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using 1//定时器1执行数码管动态扫描
{

static unsigned int j;
TH1=0xfb;                //重新赋值
TL1=0x00;
j++;
if(j==200)
    {j=0;ADFlag=1;} //定时置位AD采样标志位

……………………

网友A(2018-08-30):
有仿真图吗?

网友B(2019-08-19):
不是很明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