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9C52方波使用T2时钟输出模式

楼主:
因为只有89C52这块板子,需要获得高频(200kHz)方波,遂使用T2时钟输出模式,代码如下:#include <reg52.h>
sfr T2MOD = 0xC9;
void main()
{
C_T2=0; //定时器模式
T2MOD=0x02; //T2OE=1,定时器2允许输出
RCAP2H=0xFF;        //T2的预置值
RCAP2L=0xF1;
TR2=1;
while(1);
}
发现proteus仿真还行(Vcc接的就是板子上的),但是实际用示波器测量波形如下:

求解原因或者使波形规整的方法!

网友A(2018-06-25):
怎么我仿真不了,楼主可否上传仿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