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可以配置到任意IO口吗

楼主(2018-04-27):
请问各位大神STM32单片机串口和I2C,SPI可以配置在单片机任意的IO口吗?怎么配置?谢谢。

网友A:
使用I/O口模拟可以使用任意I/O口,如果想用内部模块则要看I/O第二功能是否支持了。

网友B:
一查手册便知晓。

网友C:
看一下IO口的映射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C:
看一下IO口的映射就知道了

网友D:
查看IO口的映射关系就知道了

网友E:
不可以,硬件支持的串口映射是固定的几个,并不是任意的,如果你自己使用软件模拟串口那就可以了。

网友F:
可以,可以,可以

网友G:
不能,除非你模拟,如果模拟干吗不正确使用?

网友H:
不可以,只是支持有限的映射

网友I:
使用I/O口模拟可以使用任意I/O口,如果想用内部模块则要看I/O第二功能是否支持了,一查手册便知晓。

网友J:
可以啊!进行相应的管脚复用配置就行了

网友K:
软件SPI可以

网友L:
先查看手册,理论上IO口都是可以重新定义的

网友M:
不可以,除非用软件模拟

网友N:
不可以,去查手册中的IO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