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 电脑如何向单片机发送数据?

楼主(2018-04-27):
需要电脑发送数据,单片机接收,接收到之后1602显示屏显示  51单片机

网友A:
谁会做基于单片机六自由度机械手臂的控制器的程序,急求

网友B:
电脑不管与它的串口接的是什么东西,只有程序向它下达数据发送命令,它就向外发送数据。
所以,不是电脑如何向单片机发送数据,而是电脑总是按照自己逻辑收发数据。

网友C:
找到你的单片机生产官网  有下载程序,然后将你写的程序[HEX格式]下载进去就好了

网友D:
以前老师讲课的PPT

串口 UART通信.rar

网友E:
可以用串口助手呀

楼主:
好的 我看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不管与它的串口接的是什么东西,只有程序向它下达数据发送命令,它就向外发送数据。
所以,不是电脑如 ...

可以详细的说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你的单片机生产官网  有下载程序,然后将你写的程序[HEX格式]下载进去就好了

这么简单吗???

楼主:
不是 用不了串口助手 你可能没明白我的问题

网友F:
要传数据肯定先是进程将 要传的数据发给内核 然后内核调度硬件 就可以通过串口传输了。

网友G:
希望这个教程对您有帮助

网友H:
可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向单片机发信息

网友I:
不是很理解你的意思,一般不都是直接用串口助手么,或者是指程序?

网友J:
电脑和单片机之间,先要进行硬件连接,一般是USB转串口线,然后TTL或者RS232电平匹配,然后就是软件的事情了

网友K:
串口助手不行吗?

网友L:
直接使用串口通信就行了,usb转ttl的那个

网友M:
如果你有一个 USB to TTL 模块的话,接好线,5V接5V,GND接GND,TXD接RXD,RXD接TXD,之后插到电脑USB口上,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可能会提示串口不正确之类的,软件打开之后,选择相应的串口,COMx,将波特率与你单片机设置的相同,,设置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位,然后打开串口,发送数字或字母,就可以了,如果没有显示可能是1602不能正常显示,或者单片机接收相关程序有些错误

网友N:
要设置好设备的端口号,电脑启动端口,然后把数据发送到端口吧。

网友O:
使用串口助手软件。上面是收,下面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希望这个教程对您有帮助

谢谢 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很理解你的意思,一般不都是直接用串口助手么,或者是指程序?

我想通过电脑给单片机小车一个ic卡的信息 单片机收到可以去寻卡扫卡 可是和调试助手所给的功能不匹配 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使用串口助手软件。上面是收,下面是发。

您有相关的串口调试助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传数据肯定先是进程将 要传的数据发给内核 然后内核调度硬件 就可以通过串口传输了。

可以具体说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很理解你的意思,一般不都是直接用串口助手么,或者是指程序?

我没有相关的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P:
定义好串口通信,使用字符串发送数据就可以啦

网友P:
或者直接定义好当串口发送什么数据,其想对应的硬件工作。

网友P:
使用串口助手就可以。

网友Q:
需要电脑发送数据,单片机接收,接收到之后1602显示屏显示  51单片机

串口,液晶,这些是单片机的最常用外设,还是从单片机学些开始吧,

网友R:
arduino的串口调试可以
putty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R:
arduino的串口调试可以
putty也可以

好的 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需要电脑发送数据,单片机接收,接收到之后1602显示屏显示  51单片机

串口,液晶,这些是单片机的最常用 ...

我在学啊 您能解决我这个问题吗

网友S:
用串口调试助手,将单片机和电脑通过usb-ttl或者usb-RS232连接,然后将程序通过keil下载到单片机内,再就是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命令

网友T:
郭天祥单片机教程里有

网友U:
串口中断函数,取sbuf

网友V:
用java可以读数据发暂时还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V:
用java可以读数据发暂时还不会

那如果用c#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串口中断函数,取sbuf

您说的我不是很懂 能具体说说嘛?

楼主:
请问一下 你有相关的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你有一个 USB to TTL 模块的话,接好线,5V接5V,GND接GND,TXD接RXD,RXD接TXD,之后插到电脑USB口上 ...

我想发一下特定的指令 可以实现吗???

网友W:
一般用串口调试助手或者 Python 的 serial 模块

网友W:
用串口调试助手或者 Python 的 serial 模块都可以的

网友X:
用C++ 编写一个串口程序,设定好com口。波特率,用串口线和单片机相连

网友Y:
百度下串口助手的软件。可以收发

楼主:
引用 网友X:
用C++ 编写一个串口程序,设定好com口。波特率,用串口线和单片机相连

我不会C++编程 C#可以吗???

网友Z:
再认真看看视频

网友AA:
那正点原子的串口程序看看,对照着改改,注意波特率那些的问题

网友AB:
keil连调啊,USB接上就行了

网友AC:
ttl转USB口连接txd和rxd,电脑下载串口助手,就行了

网友AD:
看教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