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单片机PWM8路输出,有多少口输出多少路!附源码与实物图 简单灵活

楼主(2018-04-27):
原创!!代码自写!!

定时器采取的是1微秒定时(信号频率为1KHZ、公式T=1/f)

设置8个按键分别控制8路PWM输出不同波形
并且各路波形可根据程序调整
(占空比调整方法为所设置的数占10份的多少)

1、电路自己手动焊接,走锡形式如下图(3)。

(3)自己手动焊接

(3)自己手动焊接

2、电路使用光耦(光电隔离器),能够使51单片机与其他高电压或低电压设备发送波形信号。大多数的数据采集装置都是采用脉冲的方式采集数据,当然这个数据是需要计算脉冲的,不是说计数脉冲次数就可以的。如图(2)

(2)加光电隔离装置

(2)加光电隔离装置

3、波形效果示波器已经展示,效果很好!如图(1)

(1)波形输出

(1)波形输出

4、电路自己设计,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5V电压,光耦部分是12V电压。P521光耦输出端可以选择上面输出,也可以选择下面输出,只是输出结果是相反的,同时要注意10K电阻的位置,我是放在上面的,也可以放在下面。放在哪个脚哪个引脚就是输出端,两个引脚输出结果相反,即高电频和低电平是相反的。如图(3)

(4)电路图

(4)电路图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onewire.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AUXR=0x8e;
sbit  PWM1=P2^7;
sbit  PWM2=P2^6;
sbit  PWM3=P2^5;
sbit  PWM4=P2^4;
sbit  PWM5=P2^3;
sbit  PWM6=P2^2;
sbit  PWM7=P2^1;
sbit  PWM8=P2^0;

void delay(uint x);

uchar key_panjian();
void allinit();
void Timer0Init(void);
uint tt,ww,kk,key=0;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key_panjian();

                   if(key==1)
                   {

                           if(kk<9)

                                        PWM1=1;

                                        else

                                        PWM1=0;
                    }
                           else if(key==2)
                   {

                           if(kk<5)

                                        PWM2=1;

                                        else

                                        PWM2=0;
                    }

                        else if(key==3)
                   {

                           if(kk<5)

                                        PWM3=1;

                                        else

                                        PWM3=0;
                    }
                           else if(key==4)
                   {

                           if(kk<5)

                                        PWM4=1;

                                        else

                                        PWM4=0;
                    }

                else if(key==5)
                   {

                           if(kk<9)

                                        PWM5=1;

                                        else

                                        PWM5=0;
                    }
                           else if(key==6)
                   {

                           if(kk<9)

                                        PWM6=1;

                                        else

                                        PWM6=0;
                    }
                        else if(key==7)
                   {

                           if(kk<6)
                          {
                                        PWM7=0;

                                   }
                                        else

                                        PWM7=1;
                    }

网友A:
厉害,学习了,51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B:
你写的程序有具体的注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写的程序有具体的注释吗

很抱歉,我没有注释的习惯,
哪点不明白,可以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