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ADC采集显示在LCD12864的源程序

楼主(2018-04-27):
显示在LCD12864思路。把ADC采集到的值传递给LCD12864显示那部分程序,如果你直接把ADC采集到的值直接传递给LCD12864显示那块,会出现乱码,所以需要你把ADC采集的三位数,分别把这三位数的每一位数取出来在加上ASCLL中的0(48),传递给LCD12864显示那块,而且你要显示在哪一行那个位置,还有我用的STC15F2K60S2每次的端口初始化,才可以         还请大神多多指教。谢谢

12864简单显示+ADC采集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aj.h>
#include        "ad.h"

//unsigned char code dis1[]={"0x31,0x32,0x33,0x34,0x35"};                   //显示四行
unsigned char code dis2[]={"哈哈一热"};                     //每一行只能俩中,这俩种用中文空格隔开
unsigned char code dis3[]={"我我的伟大的"};
unsigned char code dis4[]={"1231315"};

void xianshi(int j);
sbit lcd_rs=P2^0;
sbit lcd_rw=P2^1;
sbit lcd_en=P2^2;
sbit lcd_psb=P2^3;

void port_mode()            // 端口模式
{
        P0M1=0x00; P0M0=0x00;P1M1=0x00; P1M0=0x00;P2M1=0x00; P2M0=0x00;P3M1=0x00; P3M0=0x00;
        P4M1=0x00; P4M0=0x00;P5M1=0x00; P5M0=0x00;P6M1=0x00; P6M0=0x00;P7M1=0x00; P7M0=0x00;
}
void delayx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0;i<x;i++)
        for(j=0;j<120;j++);
}

bit lcd_busy()   //LCD判断忙
{
        bit result;
        lcd_rs=0;
        lcd_rw=1;
        lcd_en=1;
        _nop_();//4us
              _nop_();
              _nop_();
        result=(bit)(P0&0x80);
        lcd_en=0;
        return(result);

}
void lcd_wcmd(unsigned char cmd)     //LCD读状态
{
        while(lcd_busy());         //忙状态检测
        lcd_rs=0;
        lcd_rw=0;
        lcd_en=0;
        _nop_();                //1us
        _nop_();
        P0=cmd;
        _nop_();//4us
              _nop_();
              _nop_();
        lcd_en=1;
        _nop_();//4us
              _nop_();
              _nop_();
        lcd_en=0;
}

void lcd_wdat(unsigned char dat)    //LCD写数据
{
        while(lcd_busy());
        lcd_rs=1;
        lcd_rw=0;
        lcd_en=0;
        P0=dat;
        _nop_();//4us
              _nop_();
              _nop_();
        lcd_en=1;
        _nop_();//4us
              _nop_();
              _nop_();
        lcd_en=0;
}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
{
        lcd_psb=1; //并行
        lcd_wcmd(0x34);
        delay(5);
        lcd_wcmd(0x30);
        delay(5);
        lcd_wcmd(0x0c);
        delay(5);
        lcd_wcmd(0x01);
        delay(5);
}

void lcd_po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确定LCD显示位置
{
        unsigned char pos;
        if(x==0) {x=0x80;}
        if(x==1) {x=0x90;}
        if(x==2) {x=0x88;}
        if(x==3) {x=0x98;}
        pos=x+y;
        lcd_wcmd(pos);

}

void xianshi()
{
              unsigned char i,w1,w2,w3,j;
              j=GetADCResult(0);   //采集到ADC赋值给变量
        delay(10);
        i=0;
              w1=j/100+48;       //三位数取余      取第一位数
              w2=j%100/10+48;    //取第二位数
              w3=j%100%10+48;     //取第三位数
              lcd_pos(0,0);       //表示第一行,第零位
        lcd_wdat(w1);      //把ADC采集到值取出第一位,传递给12864显示
              delayxms(1);
              lcd_pos(0,1);       //表示第一行,第一零位
              lcd_wdat(w2);
              delayxms(1);
              lcd_pos(0,2);      //表示第一行,第二零位
        lcd_wdat(w3);
        delayxms(1);
        delay(20);
        lcd_pos(1,0);
        i=0;
        while(dis2[i]!='\0')    //判断数组dis2[i]是否等于0
        {
                lcd_wdat(dis2[i]);    //让数组dis2[i]里的每一位数一次显示
                i++;
        }
        delay(5);//15在此加延时解决显示不清楚
        lcd_pos(2,0);             //LCD显示第二行第0位
        i=0;
        while(dis3[i]!='\0')
        {
                 lcd_wdat(dis3[i]);
                i++;
        }
        delay(5);
        lcd_pos(3,0);            //LCD显示第三行第0位
        i=0;
        while(dis4[i]!='\0')
……………………

12864简单显示

网友A(2019-09-23):
正需要,准备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