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女同事手机TF(micro SD)卡经历

楼主(2018-04-27):
TF卡是手机内最多的外置存储卡,数码相机用SD卡相对较多,TF卡(micro SD)较少。去年办公室女同事的手机TF卡提示出错,不能读写数据,插电脑上能读出盘符及少量几个文件,再读时就出错。具体错误信息不记得了。女同事对坏TF卡的要求是要拷贝出所有相片,其它无所谓。
TF卡的表现来看,并非完全坏,当时心里有了一个修理方案,口头答应她“死马当活马医,试试看,不一定能修好”。
带回家里电脑上,再试着读取TF卡,还是故障如初,检索目录就出错。
TF卡非常小而且薄,拆开处理是不大可能的。按原来的思路,打开热风焊台,TF卡金手指面向下,在无金手指的面上涂较多热风焊专用助焊膏,用热风吹了几十秒。上电脑再读,目录没问题,拷贝照片,10多张照片后,出错。再次上热风,吹了不到一分钟。上电脑读取,拷贝完所有照片。至此,修复完成。同事说这卡不要了,可以理解,此卡现在还在我处,只是我也没使用,毕竟TF卡不贵,贵的是数据,可靠性很重要。
谨于此经验献给51黑论坛的同好,祝你们的手机卡永远不坏。

网友A:
难道这TF卡也和人体一样,要经常的烤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这TF卡也和人体一样,要经常的烤烤?

哈哈,经常烤怕就坏的快了,无耐的修理。但愿不要出问题。

楼主:
忘了我的分析与设想:
    热风焊本来是焊接、拆焊用的,TF用热风烤的目的是想让卡内芯片引脚与基板、金手指等可能虚焊或断开的锡点熔化,冷却后重新熔接在一齐。相当于从外部再次焊接一遍TF卡。

网友B:
好牛叉 我是没有这样搞过,学习经验分享

网友C:
好牛,敬佩!学习了。

网友D:
这也行我的一个卡不能格式化了

网友E:
我有一个64G的TF只能读,不能写。用了很多修复软件也没有修复。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能放那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64G的TF只能读,不能写。用了很多修复软件也没有修复。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能放那了。

你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来试试

网友G(2018-07-13):
思路不错,LCD的连接排线接触不良也可以烤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忘了我的分析与设想:
    热风焊本来是焊接、拆焊用的,TF用热风烤的目的是想让卡内芯片引脚与基板、金手 ...

谢谢分享!

网友I:
还有这样的好事,支持一下

网友J:
我的一个SD卡不认,加热一下时好时坏,拆开里面是一张TF卡,装入读卡器一切正常,原来是SD卡与TF卡接口铜片接触不良。

网友J:
还有这样的好事,支持一下!

网友K:
原理是什么,接触不良?

网友L(2018-08-27):
生活需要这样帅气的人

网友M:
感谢经验分享,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思路不错,LCD的连接排线接触不良也可以烤吗

LCD排线有专用的烙铁焊接头,T形,我买过一个,还没有使用过。烙铁头上有橡胶,不明白胶能耐高温。另外LCD线是耐温的,如果有一部分金手指上外露,可以直接用烙铁焊金手指。

网友N:
其实修卡的目地是好奇心太强了

网友O(2018-09-29):
TF卡中的女同事更加重要

网友P:
估计是芯片里面接触不好,上次我们修理一个显示屏,我看到修理商也是在一个芯片上面涂助焊膏,也是热风枪烘烤一会,结果显示器就好了。

网友Q:
厉害,改天试试手头坏掉的卡

网友R:
确实一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S:
  tf卡不是塑料的吗,焊锡熔了不是很高温度吗,不会变坏?

网友T:
我的数码相机用的SD卡,老显示卡锁定,拍不了照片。放读卡器一切正常。后来拆开相机卡槽有一脚虚焊补焊后一切正常。

网友T:
引用 网友S:
tf卡不是塑料的吗,焊锡熔了不是很高温度吗,不会变坏?

控制好温度,一般300度以内 不要吹太久就没事

网友U(2018-10-30):
这样也行,最近正考虑入个128G的TF卡,只是没有确切的寿命数据……

网友V(2019-02-14):
没有融化掉啊

网友W:
把女同事后面的字去掉才叫牛!

网友X(2019-03-27):
这样也行,楼主厉害,以后要多动脑筋了

网友Y:
经验之谈,应急救数据是可以的!谢谢

网友Z(2019-10-08):
引用 网友G:
思路不错,LCD的连接排线接触不良也可以烤吗

可以考虑用一个刀头或马蹄头的烙铁把屏线按在屏幕上对齐,然后烫一遍,我试过,好呀

网友AA(2019-11-09):
涨见识了,多谢分享。

网友AB(2019-12-11):
我的一长TF卡出问题了,说什么无法格式化等等。直接让它下岗了~

网友AC:
还有这加事。

网友AD(2020-03-28):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64G的TF只能读,不能写。用了很多修复软件也没有修复。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能放那了。

你的卡片是不是放在sd卡适配器里了?sd卡适配器是带写保护的

网友AE: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64G的TF只能读,不能写。用了很多修复软件也没有修复。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能放那了。

下载量产工具低格一下

网友AF: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PCB

网友AG:
引用 网友P:
估计是芯片里面接触不好,上次我们修理一个显示屏,我看到修理商也是在一个芯片上面涂助焊膏,也是热风枪烘 ...

这个情况感觉是芯片里面邦定出问题了吧

网友AH:
TF卡质量不好的貌似是容易坏,学到了,还可以烤,感谢分享!!!

网友AI(2020-05-22):
这个是啥原理哈哈哈,一吹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I:
这个是啥原理哈哈哈,一吹就好啦?

见地板、27楼说明

网友AJ:
引用 楼主:
忘了我的分析与设想:
    热风焊本来是焊接、拆焊用的,TF用热风烤的目的是想让卡内芯片引脚与基板、金手 ...

可以,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