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ps2遥控小车基于无线模块

楼主:
基于无线模块的遥控控制小车

手柄按键

发送字符
接收十六进制代码
小车动作

按键上或左摇杆上

a
0x61
前进

按键下或左摇杆下

b
0x62
后退

按键左或左摇杆左

c
0x63
左转

按键右或左摇杆右

d
0x64
右转

红圆圈

e
0x65
左原地转圈

粉方块

f
0x66
右原地转圈

绿三角

g
0x67
划弧度

1或右1

h
0x68
左平移

2或右2

i
0x69
右平移

右摇杆上

g
0x6a
45度左前

右摇杆下

k
0x6b
45度右后

右摇杆左

l
0x6c
45度右前

右摇杆右

m
0x6d
45度左后

标志位

n
0x6e
停止

arduino源程序如下:
#include <PS2X_lib.h>  //for v1.6

PS2X ps2x; // create PS2 Controller Class

//right now, the library does NOT support hot pluggable controllers, meaning
//you must always either restart your Arduino after you conect the controller,
//or call config_gamepad(pins) again after connecting the controller.
//不支持热插拔,连线后需要重新启动Arduino板

int PS_LX;//PS2手柄左摇杆X轴数据
int PS_LY;//PS2手柄左摇杆Y轴数据
int PS_RX;//PS2手柄右摇杆X轴数据
int PS_RY;//PS2手柄右摇杆Y轴数据

int error = 0;         //连接正确与否的判断标志
byte type = 0;         //ps2x.readType()转换判别标志
byte vibrate = 0;
int banduan=0;

void setup(){
Serial.begin(57600);

//CHANGES for v1.6 HERE!!! **************PAY ATTENTION*************

error = ps2x.config_gamepad(13,11,10,12, true, true);   //setup pins and settings:  GamePad(clock, command, attention, data, Pressures?, Rumble?) check for error
                                                         //检查引脚是否有连接错误

if(error == 0){
   Serial.println("Found Controller, configured successful");
   Serial.println("Try out all the buttons, X will vibrate the controller, faster as you press harder;");
  Serial.println("holding L1 or R1 will print out the analog stick values.");
  Serial.println("Go to [url]www*billporter*info[/url] for updates and to report bugs.");
}  //0号错误的串口提示信息

  else if(error == 1)
   Serial.println("No controller found, check wiring, see readme.txt to enable debug. visit [url]www*billporter*info[/url] for troubleshooting tips");
                  //1号错误的串口提示信息
  else if(error == 2)
   Serial.println("Controller found but not accepting commands. see readme.txt to enable debug. Visit [url]www*billporter*info[/url] for troubleshooting tips");
                 //2号错误的串口提示信息
  else if(error == 3)
   Serial.println("Controller refusing to enter Pressures mode, may not support it. ");
                 //3号错误的串口提示信息

   //Serial.print(ps2x.Analog(1), HEX);

   type = ps2x.readType();    //正确连接后串口提示的信息
     switch(type) {
       case 0:
        Serial.println("Unknown Controller type");
       break;
       case 1:
        Serial.println("DualShock Controller Found");
       break;
       case 2:
         Serial.println("GuitarHero Controller Found");
       break;
     }

}

void loop(){
   /* You must Read Gamepad to get new values
   Read GamePad and set vibration values
   ps2x.read_gamepad(small motor on/off, larger motor strenght from 0-255)
   if you don't enable the rumble, use ps2x.read_gamepad(); with no values

   you should call this at least once a second
   */
//用Read Gamepad函数读取按键值

if(error == 1) //skip loop if no controller found
  return;

  /******************************************************
   Guitar Hero Controller不是手柄选用的控制器
  //Guitar Hero Controller
if(type == 2)
{
  ps2x.read_gamepad();          //read controller

   if(ps2x.ButtonPressed(GREEN_FRET))
     Serial.println("Green Fret Pressed");
   if(ps2x.ButtonPressed(RED_FRET))
     Serial.println("Red Fret Pressed");
   if(ps2x.ButtonPressed(YELLOW_FRET))
     Serial.println("Yellow Fret Pressed");
   if(ps2x.ButtonPressed(BLUE_FRET))
     Serial.println("Blue Fret Pressed");
   if(ps2x.ButtonPressed(ORANGE_FRET))
     Serial.println("Orange Fret Pressed");

    if(ps2x.ButtonPressed(STAR_POWER))
     Serial.println("Star Power Command");

    if(ps2x.Button(UP_STRUM))          //will be TRUE as long as button is pressed
     Serial.println("Up Strum");
    if(ps2x.Button(DOWN_STRUM))
     Serial.println("DOWN Strum");

    if(ps2x.Button(PSB_START))                            //will be TRUE as long as button is pressed
         Serial.println("Start is being held");
    if(ps2x.Button(PSB_SELECT))
         Serial.println("Select is being held");

    if(ps2x.Button(ORANGE_FRET)) // print stick value IF TRUE
    {
        Serial.print("Wammy Bar Position:");
        Serial.println(ps2x.Analog(WHAMMY_BAR), DEC);
    }
}
**********************************************************************/
else { //DualShock Controller手柄选用的控制器
    ps2x.read_gamepad(false, vibrate);          //read controller and set large motor to spin at 'vibrate' speed

    if(ps2x.Button(PSB_START))                      //start选中 //will be TRUE as long as button is pressed
      Serial.println("Start is being held");
    if(ps2x.Button(PSB_SELECT))                     //select选中
      Serial.println("Select is being held");

    PS_LX=ps2x.Analog(PSS_LX);           //把PS2手柄左摇杆X轴数据读到变量PS_LX
   PS_RX=ps2x.Analog(PSS_RX);           //把PS2手柄右摇杆X轴数据读到变量PS_RX
   PS_LY=ps2x.Analog(PSS_LY);           //把PS2手柄左摇杆Y轴数据读到变量PS_LY
   PS_RY=ps2x.Analog(PSS_RY);           //把PS2手柄右摇杆Y轴数据读到变量PS_RY
  if(PS_RX<5)                  //从左到右0~255,从上到下0~255
  { banduan=1;
        Serial.print("l");
      }
   if(PS_RX>250)
   { banduan=1;
        Serial.print("m");
      }
    if(PS_RY<5)
  { banduan=1;
        Serial.print("j");
      }
      if(PS_RY>250)
  { banduan=1;
        Serial.print("k");
      }

    if(PS_LY<5||ps2x.Button(PSB_PAD_UP)) //上                   //will be TRUE as long as button is pressed
    {  banduan=1;
       Serial.print("a");
     }

     if(PS_LY>250||ps2x.Button(PSB_PAD_DOWN))//下
      { banduan=1;
       Serial.print("b");
      }

         if(PS_LX<5||ps2x.Button(PSB_PAD_LEFT))//左
      { banduan=1;
      Serial.print("c");
      }

     if(PS_LX>250||ps2x.Button(PSB_PAD_RIGHT))//右
     { banduan=1;
        Serial.print("d");
      }

     if(ps2x.Button(PSB_RED))               //红圆圈
         { banduan=1;
        Serial.print("e");
      }

    if(ps2x.Button(PSB_PINK))             //粉方形
       { banduan=1;
        Serial.print("f");
      }

      vibrate = ps2x.Analog(PSAB_BLUE);        //this will set the large motor vibrate speed based on how hard you press the blue (X) button
     if(ps2x.NewButtonState(PSB_BLUE))        //蓝叉叉
        Serial.print("XX");

    if (ps2x.Button(PSB_GREEN))              //绿三角   //will be TRUE if any button changes state (on to off, or off to on)
     { banduan=1;
        Serial.print("g");
      }

    if(ps2x.Button(PSB_L1) || ps2x.Button(PSB_R1)) //左1右1// print stick values if either is TRUE
     { banduan=1;
        Serial.print("h");
      }
   if(ps2x.Button(PSB_L2) || ps2x.Button(PSB_R2)) //左2右2// print stick values if either is TRUE
     { banduan=1;
        Serial.print("i");
      }

  if( banduan==0)
      Serial.print("n");
     else
         banduan=0;

}
delay(50);

}

网友A(2018-09-09):
看轮子应该是可以横向运动的。

网友B(2018-10-17):
楼主厉害,轮子是叫什么名字?

网友C:
楼主  接收是用的什么模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轮子是叫什么名字?

麦克纳姆轮

网友E(2019-12-29):
很棒,一会研究源码

网友F(2021-01-26):
有ARDUINO 小车程序吗?     哪个是51单片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