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M75温度报警LCD1602显示实验源码

楼主(2018-04-27):
一个由lm75构成的温度报警器例程
LM75数字温度传感器报警测试程序
1、程序说明:
  该例程演示了接在单片机端口上的数字温度传感器LM75测试实验。
  并在1602液晶上显示当前温度。同时判断是否超过了温度上限和下限,
  如果超过,液晶屏将有提示闪烁。

2、实验操作
1、将跳线插座J4的跳线帽调至1602端
2、将LCD1602液晶屏插入J3插座中,注液管脚方向。
3、通过调节电位器VR1可以改变显示的对比度。

/************************************************
* 文件描述     : LM75数字温度传感器报警测试程序
* 程序文件     : main.c
* 版    本     : 1.0
* 作    者     : 火龙电子工作室
* 日    期     : 2017.10.01
* 芯    片     : STC8A8K64S4A12
* 时    钟                        :内部时钟24MHz
* 开发环境                        :Keil uVision4 C51 V9.52

* 操    作                :        1、将跳线插座J4的跳线帽调至1602端
                                                                2、将LCD1602液晶屏插入J3插座中,注液管脚方向。
                                                                3、通过调节电位器VR1可以改变显示的对比度。

* 现    象                :        1602显示温度信息。当温度超过程序设定的40度,液晶屏显示High Temp,
                                                          当温度低于程序设定的10度,液晶屏显示Low Temp。

* 备    注                :
                                                        用电烙铁靠近LM75可以观察到高温报警。
                                                        详细说明见左侧Doc目录下的readme文件

************************************************/
//文件包含
#include "stc8a8k64s4a12.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lm75.h"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更新温度标记
bit UpdateFlag=0;

//报警标记
bit   NoAlarmFlag=0;
unsigned char AlarmPara=0;

//设定报警温度上下限
#define TH                40
#define TL                10

//函数声明
void Timer0_Init(void);
void LM75_GetTemperature(void);

//主方法
void main(void)
{
        bit FlashFlag;                                                //闪烁标记
        System_Init();                                                //系统初始化
        LCD1602_Init();                                                //LCD1602初始化
        LCD1602_Display_Clear();
        Delay_ms(1000);
        LM75_Init();                                                   //LM75初始化
  Timer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LCD1602_Display_Welcome();//显示欢迎信息

        while(1)
        {
                if(UpdateFlag==1)                                //定时1s更新温度
                {
                        UpdateFlag=0;
                        LM75_GetTemperature();//读取温度

                        if(AlarmPara!=0)                        //如果超温
                        {
                                FlashFlag=!FlashFlag;        //用于闪烁显示
                                if(FlashFlag==0)
                                {
                                        switch(AlarmPara)
                                        {
                                                case 1:
                                                {
                                                        LCD1602_Display_High();//显示高温
                                                }break;
                                                case 2:
                                                {
                                                        LCD1602_Display_Low();//显示低温
                                                }break;
                                        }
                                }
                                else
                                {
                                        LCD1602_Display_Clear();//清除显示,用于闪烁显示
                                }
                                //如果不报警标记有效
                                if(NoAlarmFlag==1)
                                {
                                        NoAlarmFlag=0;
                                        AlarmPara=0;
                                        LCD1602_Display_Welcome();
                                }
                        }
                }
        }
}
/***********************************************
函数名称:Timer0_Init
功    能: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定时初值可以使用stc下载软件中的
                                        定时初值自动生成功能。
                                        以下的函数和宏定义请参考STC8A8K64S4A12.H文件中的注释
************************************************/
void Timer0_Init(void)
{
        ClrBits(AUXR,T0x12);//定时器0时钟12T模式
        //设置定时器0模式 十六位不自动重载方式
        ClrBits(TMOD,T0_GATE|T0_CT|T0_M1);
        SetBits(TMOD,T0_M0);

        TL0 = 0xc0;                        //设置定时初值 20ms  24MHz
        TH0 = 0x63;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使能T0中断
        EA=1;                                          //使能总中断
}
/***********************************************
函数名称:Timer0_ISR
功    能: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TIMER0_VECTOR请参考STC8A8K64S4A12.H文件中的注释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TIMER0_VECTOR
{
        static unsigned char T0_Cnt=0;
        //使用静态计数器,每次调用该中断函数时,
        //静态计数器都能保持上一次的计数值。
        //如果不使用静态计数器,每次调用该中断函数时
        //该计数器初值都是0,计数值就无法累加。
        TL0=0xc0;                                  //重装定时初值定时初值20ms
  TH0=0x63;

        T0_Cnt++;
        if(T0_Cnt==50)                //定时1000ms
        {
                T0_Cnt=0;
                UpdateFlag=1;                //更新温度标记有效
        }
}
/***********************************************
函数名称:LM75_GetTemperature
功    能:LM75读取温度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
void LM75_Get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NegFlag=0;                //负温度标记
        unsigned int Temperature;

        Temperature=LM75_ReadTemp();//读取温度

        //最高位为0则为正温度,为1则为负温度
        //正温度
        if( (Temperature&0x8000) != 0x8000)
        {
                //低5位是无效数据,不用,去除。
                Temperature=Temperature>>5;
        }
        //负温度
        else
        {
                        //取补码  参考数据手册中温度计算方式
                Temperature=(((~Temperature)>>5)+0x01);
                NegFlag=1;
        }
        //Temperature*5/4相当于Temperature*0.125*10
        //Temperature*0.125,读出的温度数据*0.125转换成实际温度
        //将温度数据扩大十倍,显示小数点后一位
        Temperature=Temperature*5/4;

        //不判断小数点后数据,故除以10
        if( (Temperature/10)>TH)
        {
                AlarmPara=1;                                //高温报警
                NoAlarmFlag=0;
        }
        else if        ( (Temperature/10)<TL)
        {
                AlarmPara=2;                                //低温报警
                NoAlarmFlag=0;
        }
        else
        {
                NoAlarmFlag=1;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include "lm75.h"
#include <intrins.h>

/***********************************************
函数名称:Lm75_Delay_1us
功    能:STC 1T单片机us延时程序
入口参数:us:延时的微秒数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时钟24MHz
************************************************/
void LM75_Delay_1us(unsigned int us)
{
  while( us--)
  {
    _nop_();
  }
}
/***********************************************
函数名称:LM75_Start
功    能:LM75开始信号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
void LM75_Start(void)
{
  LM75_SDA_SET();           //拉高数据线
  LM75_SCL_SET();           //拉高时钟线
  LM75_Delay_1us(10);       //延时
  LM75_SDA_CLR();           //产生下降沿
  LM75_Delay_1us(10);       //延时
}
/***********************************************
函数名称:LM75_Stop
功    能:LM75停止信号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
void LM75_Stop(void)
{
  LM75_SDA_CLR();                 //拉低数据线
  LM75_SCL_SET();                 //拉高时钟线
  LM75_Delay_1us(10);       //延时
  LM75_SDA_SET();           //产生上升沿
  LM75_Delay_1us(10);       //延时
}
/***********************************************
函数名称:LM75_SendACK
功    能:单片机给LM75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
void LM75_SendACK(bit ack)
{
  LM75_SDA_IN() = ack;      //写应答信号
        LM75_Delay_1us(10);       //延时
  LM75_SCL_SET();           //拉高时钟线
  LM75_Delay_1us(10);       //延时
  LM75_SCL_CLR();           //拉低时钟线
  LM75_Delay_1us(10);       //延时
}
/***********************************************
函数名称:LM75_RecvACK
功    能:单片机从LM75接收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bit (0:ACK 1:NAK)
备    注:无
************************************************/
bit LM75_RecvACK(void)
{
        bit ack;
  LM75_SCL_CLR();           //拉低时钟线
  LM75_Delay_1us(10);       //延时
        LM75_SDA_SET();           //产生上升沿
        LM75_SCL_SET();           //拉高时钟线
        LM75_Delay_1us(10);       //延时
  ack = LM75_SDA_IN();      //读应答信号
  LM75_Delay_1us(10);       //延时
        LM75_SCL_CLR();           //拉低时钟线
  LM75_Delay_1us(10);       //延时
  return ack;
}
/***********************************************
函数名称:LM75_SendByte
功    能: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dat:发送的数据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
bit LM75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LM75_SDA_D_OUT();                   // 设置SDA为输出方向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LM75_SCL_CLR();       //拉低时钟线
                LM75_Delay_1us(10);   //延时
                if( (dat&0x80)==0x80 )//先发送高字节
                 {
                   LM75_SDA_SET();
                 }
                 else
                 {
                   LM75_SDA_CLR();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LM75_Delay_1us(10);   //延时
    LM75_SCL_SET();       //拉高时钟线
    LM75_Delay_1us(10);   //延时
  }
        LM75_SCL_CLR();         //拉低时钟线
        LM75_Delay_1us(10);     //延时
  return LM75_RecvACK();        //接收应答
}
/***********************************************
函数名称:LM75_RecvByte
功    能: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unsigned char:接收到得数据
备    注:无
************************************************/
unsigned char LM75_Recv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 0;

  LM75_SDA_D_IN();                           //设置SDA为输入方向
        LM75_SDA_SET();                                        //读之前先置高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LM75_SCL_CLR();       //拉低时钟线
                LM75_Delay_1us(10);   //延时
    dat <<= 1;
    LM75_SCL_SET();              //拉高时钟线
    LM75_Delay_1us(10);    //延时
    dat |= LM75_SDA_IN(); //读数据

    LM75_Delay_1us(10);    //延时
  }
        LM75_SCL_CLR();         //拉低时钟线
        LM75_Delay_1us(10);     //延时
  return dat;
}
/***********************************************
函数名称:LM75_Ready
功    能:查询LM75是否就绪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bit (0:Ready 1:Busy)
备    注:无
************************************************/
bit LM75_Ready(void)
{
        bit ack;
        LM75_Start();                                                        //开始
        ack=LM75_SendByte(LM75_ADDR_WR);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读取应答
  return ack;                                                                //返回应答
}
/***********************************************
函数名称:LM75_writeReg
功    能:写LM75寄存器。
入口参数:add:寄存器地址。
                                        dat:写入寄存器的值。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
/*
void LM75_WriteReg(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
{
        while(LM75_Ready());                                //等待LM75就绪
  LM75_Start();                            //起始信号
  LM75_SendByte(LM75_ADDR_WR);/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LM75_SendByte(add);                           //发送寄存器地址
  LM75_SendByte(dat);                                        //发送寄存器数据
  LM75_Stop();                             //停止信号
}
*/
/***********************************************
函数名称:LM75_ReadReg
功    能:读取LM75寄存器。
入口参数:add:寄存器地址。
返 回 值:unsigned char:返回的数值
备    注:无
************************************************/
/*
unsigned char LM75_ReadReg(unsigned char add)
{
        unsigned char dat;

        while(LM75_Ready());                                //等待LM75就绪
  LM75_Start();                            //起始信号
  LM75_SendByte(LM75_ADDR_WR);//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LM75_SendByte(add);                           //发送寄存器地址
  LM75_Start();                            //起始信号
  LM75_SendByte(LM75_ADDR_RD);//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dat=LM75_RecvByte();                                //接收数据

        LM75_SendACK(NOACK);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NAK
  LM75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dat;
}
*/
/***********************************************
函数名称:LM75_ReadTemp
功    能:从LM75读取温度信息。
入口参数:unsigned int:返回温度信息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
unsigned int LM75_ReadTemp(void)
{
  unsigned char tempH,tempL;
        unsigned int Temper;

        while(LM75_Ready());                                //等待LM75就绪
  LM75_Start();                            //起始信号
  LM75_SendByte(LM75_ADDR_WR);//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LM75_SendByte(LM75_TEMP);          //发送温度寄存器地址
  LM75_Start();                            //起始信号
  LM75_SendByte(LM75_ADDR_RD);//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tempH = LM75_RecvByte();                //先读出高字节
        LM75_SendACK(ACK);                                         //回应ACK

        tempL = LM75_RecvByte();                //再读出低字节
        LM75_SendACK(NOACK);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NAK
  LM75_Stop();                             //停止信号

        Temper=tempH;                                                                //将高低位合并
        Temper=Temper<<8 | tempL;

        return Temper;
}
/***********************************************
函数名称:LM75_Reset
功    能:I2C总线复位操作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发9个脉冲产生复位
************************************************/
void LM75_Reset(void)
{
        unsigned char i;
  LM75_SDA_SET();                  //拉高数据线
        for(i=0;i<9;i++)
        {
                LM75_SCL_CLR();         //拉低时钟线
                LM75_Delay_1us(10);     //延时
                LM75_SCL_SET();                      //拉高时钟线
    LM75_Delay_1us(10);            //延时
        }
}
/***********************************************
函数名称:LM75_Init
功    能:LM75芯片初始化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
void LM75_Init(void)
{
        //将P32 P33 设置为开漏结构
        P3_Mode_OUT_OD(PIN_2|PIN_3);

        LM75_SCL_SET();     //拉高时钟线
        LM75_SDA_SET();                        //拉高数据线
        LM75_Reset();                                //器件复位
}

网友A(2018-11-27):
LM75比DS1802便宜太多,初试下

网友B(2019-02-10):
代码完整不,还是要从附件下载

网友B:
STC8A8K 是带有i2C接口的,为什么不用带的接口, 是否I2C接口有问题

网友C(2020-02-12):
引用 网友B:
STC8A8K 是带有i2C接口的,为什么不用带的接口, 是否I2C接口有问题

用过8A的I2C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