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控风扇含proteus仿真和keil源程序

楼主:
温度控制直流电动机转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define.h"
#include"delay.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DS18B20.h"
#include"HL_alarm.h"
sbit KEY3 = P3^5;                                //定义开始/停止
  void zhuan();
  unsigned char timer1;
//***********************************************************************/

void main()
{  if(KEY3==0)                        //第一次检测是否有键按下
        {
        PWM=0;MA=~MA;MB=~MB;
        delay(1);
        return;
}
else
        {LCD_init();
        set_alarm_HL();
        DS_read_temperature();
        TMOD=0x01;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f(KEY3==0)                        //第一次检测是否有键按下
        {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DS_read_temperature();//读取温度
        if((HI_alarm==1)||(LO_alarm==1))
                alarm();
        if(DS_OK==0)
                return;//如果读取错误,返回从新再读
        display_temperature();
        buffer_line1[10]='S';//*********修改成STOP
    buffer_line1[11]='T';//*********修改成STOP
        buffer_line1[12]='O';//*********修改成STOP
        buffer_line1[13]='P';//*********修改成STOP
PWM=0;MA=~MA;MB=~MB;
        delay(1);
        return;
}
else
{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DS_read_temperature();//读取温度
        if((HI_alarm==1)||(LO_alarm==1))
                alarm();
        if(DS_OK==0)
                return;//如果读取错误,返回从新再读
        display_temperature();
        if(sign_temp<=45&&sign_temp>=15)
        {
                MA=1;
                MB=0;
                if(sign_temp<25) //等于45或65时停止转动,占空比0
                {        buffer_line1[10]='S';//*********修改成STOP
                    buffer_line1[11]='T';//*********修改成STOP
                        buffer_line1[12]='O';//*********修改成STOP
                        buffer_line1[13]='P';//*********修改成STOP
                        PWM=0;
                        delay(1);
                        return;
                }
                  buffer_line1[10]='R';//*********修改成RUN
                buffer_line1[11]='U';//*********修改成RUN
                buffer_line1[12]='N';//*********修改成RUN
                buffer_line1[13]=' ';//*********修改成
                 zhuan();
        }
                else
                {
                        MA=0;
                        MB=0;
                }
        }
}
  void zhuan()
  {
    TMOD|= 0x10;   //设置定时计数器工作方式1为定时器
        TH1 = 0xFE;
        TL1 = 0x0C;                         //--定时器赋初始值,12MHZ下定时0.5ms--//
        ET1 = 1;          //开启定时器1中断
        EA = 1;
        TR1 = 1;         //开启定时器

                if(timer1>50)  //PWM周期为50*0.5ms
                {
                        timer1=0;
                }
                if(timer1 < sign_temp)        //改变sign_temp这个值可以改变直流电机的速度
                {
                        PWM=1;
                }
                else
                {
                        PWM=0;
                }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TH1 = 0xFE;  //重新赋初值
        TL1 = 0x0C;
        timer1++;
    }

……………………

网友A(2018-06-11):
怎么下载呀,大佬我真的很需要

网友B(2019-06-09):
真的是太有用啦

网友C(2019-12-18):
这里面有连接线路图吗?

网友D(2024-07-02):
顶一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