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单片机?

楼主(2018-04-27):
谁能告诉我一下什么是单片机
我去看了一家蓝牙发射器的工厂 他们自己做主板
我想了解一下什么样的功能和材料才算是好的

网友A:
类似于电脑的CPU

网友B:
单片机(Microcontrollers)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数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换器、A/D转换器等电路)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在工业控制领域广泛应用。从上世纪80年代,由当时的4位、8位单片机,发展到现在的300M的高速单片机。

网友B:
什么样的功能和材料才算是好的

网友C:
单片机又称单片微控制器,它不是完成某一个逻辑功能的芯片,而是把一个计算机系统集成到一个芯片上。相当于一个微型的计算机,和计算机相比,单片机只缺少了I/O设备。概括的讲:一块芯片就成了一台计算机。它的体积小、质量轻、价格便宜、为学习、应用和开发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学习使用单片机是了解计算机原理与结构的最佳选择。 单片机的使用领域已十分广泛,如智能仪表、实时工控、通讯设备、导航系统、家用电器等。各种产品一旦用上了单片机,就能起到使产品升级换代的功效,常在产品名称前冠以形容词——“智能型”,如智能型洗衣机等

网友D:
单片机就是能独立运算的一个芯片

网友E:
单片机一词最初源于“Single Chip Micro Computer”,它忠实地反映了早期单片机的形态和本质。随后按照面向对象,突出控制功能,在片内集成了许多功能电路及I/O接口电路,突破了传统意义的单芯片结构,发展成微控制结构,目前国外已普遍称之为微控制器MCU(Micro Controller Unit)。鉴于它完全作为嵌入式应用,故又称为嵌入式微控制器。对“单片机”一词的理解,不应再限于“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而应接轨于国际上对单片机的标准称呼“Micro Controller Unit”(MCU)。由于国内对单片机一词已约定成俗,因此仍沿用至今。

网友E:
单片机的发展有个过程,在单片机之前,曾出现过单板机形式的微型计算机。单板机是将微处理器芯片、存储器芯片和输入输出接口芯片安装在同一块印制电路板上,构成具有一定功能的计算机系统,因此称为单板微型计算机,简称单板机。而单片机是将微处理器、存储器和输入输出接口电路集成在一块集成电路芯片上,构成具有一定功能的计算机系统,因此称为单片微型计算机,简称单片机。

网友F:
一个芯片,可以做控制

网友G:
片机是典型的嵌入式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 Unit),由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输出设备等构成,相当于一个微型的计算机。与应用在个人电脑中的通用型微处理器相比,它更强调自供应(不用外接硬件)和节约成本。它的最大优点是体积小,可放在仪表内部,但存储量小,输入输出接口简单,功能较低。由于其发展非常迅速,旧的单片机的定义已不能满足,所以在很多应用场合被称为范围更广的微控制器;从上世纪80年代,由当时的4位、8位单片机,已经发展到现在的32位300M的高速单片机

网友H:
类似于cpu单另的主板

网友I:
功能略简单的CPU

网友J:
单片机就是集成电路芯片,类似电脑里的芯片

网友K:
单片机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

网友K:
单片机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类似电脑芯片

网友L:
你可以看做是一个小型的电脑,它可以从电脑上下载程序,然后利用自己自带的功能模块或者外接的拓展功能模块来实现一系列的功能,比如可以用at89c51单片机做一个小的电子琴,外接显示器来做一个简易计算器......

网友M:
小型集成芯片

网友N:
单片机是一种集成在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时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换器、A/D转换器等电路)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计算机系统。
单片机自动完成赋予它的任务的过程,也就是单片机执行程序的过程,即一条条执行的指令的过程,所谓指令就是把要求单片机执行的各种操作用的命令的形式写下来,这是在设计人员赋予它的指令系统所决定的,一条指令对应着一种基本操作;单片机所能执行的全部指令,就是该单片机的指令系统,不同种类的单片机,其指令系统亦不同。为使单片机能自动完成某一特定任务,必须把要解决的问题编成一系列指令(这些指令必须是选定单片机能识别和执行的指令),这一系列指令的集合就成为程序,程序需要预先存放在具有存储功能的部件——存储器中。存储器由许多存储单元(最小的存储单位)组成,就像大楼房有许多房间组成一样,指令就存放在这些单元里,单元里的指令取出并执行就像大楼房的每个房间的被分配到了唯一一个房间号一样,每一个存储单元也必须被分配到唯一的地址号,该地址号称为存储单元的地址,这样只要知道了存储单元的地址,就可以找到这个存储单元,其中存储的指令就可以被取出,然后再被执行。
  程序通常是顺序执行的,所以程序中的指令也是一条条顺序存放的,单片机在执行程序时要能把这些指令一条条取出并加以执行,必须有一个部件能追踪指令所在的地址,这一部件就是程序计数器PC(包含在CPU中),在开始执行程序时,给PC赋以程序中第一条指令所在的地址,然后取得每一条要执行的命令,PC在中的内容就会自动增加,增加量由本条指令长度决定,可能是1、2或3,以指向下一条指令的起始地址,保证指令顺序执行

网友O:
单片机(Microcontrollers)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数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换器、A/D转换器等电路)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在工业控制领域广泛应用。

网友P:
单片机(Microcontrollers)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数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换器、A/D转换器等电路)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在工业控制领域广泛应用。从上世纪80年代,由当时的4位、8位单片机,发展到现在的300M的高速单片机。 中文名 单片机 外文名 Microcontrollers

网友Q:
当 它是小型CPU处理器就行

网友R:
就是一个微型控制器,可以由电源,复位和晶振构成最小单元电路

网友S:
其实单片机的前身是单板机。将CPU芯片、存储器芯片、I/O接口芯片和简单的I/O设备(小键盘、LED显示器)【I指的是输入,O指的是输出】装配在一块印刷电路板上,再配上监控程序(固化在ROM中),就构成了一台单板微型计算机(简称单板机)。这就是最初的单板机。但是它软件资源少,用起来不方便,早期主要用教学和简单地测控,现在看来比较低端,所以基本上是淘汰了。
我们再看现在的单片机。
在一片集成电路芯片上集成微处理器、存储器、I/O接口电路,从而构成了单芯片微型计算机,就是单片机。

网友T(2018-11-21):
集成电路芯片

网友U:
一块大芯片,可以用usb从电脑软件上导入程序,来实现单片机的各种功能

网友V:
单片机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集成有数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数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换器、A/D转换器等电路)。

网友W:
类似于电脑的小型CPU!!

网友X:
片机(Microcontrollers)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数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换器、A/D转换器等电路)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在工业控制领域广泛应用。从上世纪80年代,由当时的4位、8位单片机,

网友Y:
将CPU芯片、存储器芯片、I/O接口芯片和 简单的I/O设备(小键盘、LED显示器)等装 配在一块印刷电路板上,再配上监控程序(固 化在ROM中),就构成了一台单板微型计算 机(简称单板机)。

网友Z:
微型计算机芯片

网友AA:
单片机又称单片微控制器,它不是完成某一个逻辑功能的芯片,而是把一个计算机系统集成到一个芯片上。相当于一个微型的计算机,和计算机相比,单片机只缺少了I/O设备。概括的讲:一块芯片就成了一台计算机。

网友AB:
单片机又称单片微控制器,

网友AC:
单片机是典型的嵌入式微控制器,由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输出设备等构成,相当于一个微型的计算机。

网友AD:
写简单的程序控制输入输出

网友AE:
就是一种集成芯片,类如电脑cpu,就是微型计算机。

网友AF:
emmm,百度了一下。单片机(Microcontrollers)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数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换器、A/D转换器等电路)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和微电脑结合理解

网友AG:
单片微型计算机

网友AH:
单片机就是一个集成电路板,内部有一个cpu,有储存装置I\O,能够编码控制。具有硬软件结合的特征

网友AI:
小型电脑cpu

网友AJ:
至于说什么是最好的,这个我只能说,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抛开需求谈论好坏不现实

网友AK:
单片机就是在一块硅片上集成了微处理器、存储器及各种输入、输出接口的芯片。简单来说单片机就是一个微型的计算机主机,单片机由最重要的三大部分组成,分别是CPU,ROM,RAM,我们一一来和电脑主机对应一下,CPU:就相当于主机的CPU,CPU里是对应不同厂商的内核,如C51单片机的51内核,STM32单片机的cortex-M3内核,不同的内核,具有的功能都不一样,CPU主要是出来各种运算。ROM:ROM就相当于电脑的硬盘里的C盘,单片机的ROM就是用来存储用户编写的程序,当上电后,单片机就根据ROM里的程序一直循环运行,ROM里的程序断电也会保存,不会被删除。RAM:RAM就相当于电脑里的运行内存,用来暂存单片机在运行程序时产品的临时数据。当断电后,数据就会被删除。

网友AL:
单片微型计算机简称单片机,是典型的嵌入式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 Unit), 常用英文字母的缩写MCU表示单片机,单片机又称单片微控制器,它不是完成某一个逻辑功能的芯片,而是把一个计算机系统集成到一个芯片上。单片机由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输出设备构成,相当于一个微型的计算机(最小系统),和计算机相比,单片机缺少了外围设备等。概括的讲:一块芯片就成了一台计算机。它的体积小、质量轻、价格便宜、为学习、应用和开发提供了便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