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模数转换芯片

楼主:
毕业设计需要用到,可是对这块内容不熟悉。目前是要用一个传感器,输出一个电压信号,经过模数转换后输入89c52里,想问什么芯片比较方便,精度不需要太高,不要太复杂就行,真的是不怎么会做啊!!

网友A(2018-04-27):
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

网友B:
。。。。。。。。。淘宝一搜一推

网友C:
ADC0832很简单实用,可以用这个芯片

网友D:
推荐ADC0832,2路串行。

网友E:
adc0832是较好的选择,大多数参考书上ad转换部分都是以0832为例程讲解的

网友D:
实例85  ADC0832串行A-D(TXD输出CLK)

实例85 ADC0832串行A-D(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D:
实例86  ADC0832串行A-D(虚拟CLK)

实例8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F:
建议使用icl7135

网友G:
我用的是PCF8591,感觉很好用

网友H:
ADC芯片有很多,关键是你要多少位的,什么接口的?

网友I:
TLC1549,10位,5V供电,逐次逼近比较型,总共8引脚

网友J:
DAC0832挺好的,是非常普遍的8位D/A转换器

网友K:
PCF8591.我最近刚用。淘宝买的,具体封装是YL-40AD模块。符合你的要求。而且我用的也是89C52

网友L:
ads1230-ads1231,20位很好用可以用STC单片机来控制

网友M:
ADC0832比较简单实用

网友N:
网上网店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