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ESP8266端口的设置

楼主(2018-04-27):
ESP8266模块当连接服务端后,模块随机分配端口后,工作一段时间,模块分配的端口会变,好像就是那种断开了又重连了一下,该如何解决端口号改变问题?或者如何固定本地端口号,哪怕改变了依然是那个端口号。

网友A(2018-07-19):
和底层固件驱动有关系,UDP可以固定端口号,TCP只能在服务器端自定义数据包头来识别同一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