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v7670采图像

楼主(2018-04-27):
各位大神,我现在做毕业设计。目前需要做到得是:用ov7670摄像头,通过stm32芯片,可以采集图像。最后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只要做到这个就可以了,哪位大神可以指教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使用STM32F4以上的芯片,带有DCMI接口的可以做

网友B:
你把图片上的像素获得到,然后通过 串口把图片显示出来,应该是有专门软件的,看一下野火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图片上的像素获得到,然后通过 串口把图片显示出来,应该是有专门软件的,看一下野火的方案。

可以说得具体一点吗?

网友C:
你也可以用stm32f103,但是最好买带fifo的摄像头

网友D:
CMOS 摄像头......

网友E:
用STM32F1,上面有视频教程,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STM32F1,上面有视频教程,很详细

你好 ,视频教程在哪里?

网友F:
貌似买的正点原子开发板上有这个型号摄像头例程,但是要传送到电脑上这个就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