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做过基于无字库12864的多级菜单么?

楼主(2018-04-27):
论坛里搜索到的关于这方面的都是用的带字库的12864,没找到无字库的。最近正在用无字库12864和stc54做多级菜单,但进展不顺利。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推荐郭天祥老师的51单片机书,上面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网友B:
没有字库,则需要做字库,一般人做不了,很麻烦。
1、由于单片机内存少,所能存的汉字不多。所以精打细算,存需要用的汉字。
2、由于存放位置的关系,所以必须加索引程序,或者重新编码。
3、当有汉字插入时,字库又要重编码。

网友C:
一般都是用英文来做字模,程序占用字节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