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控制系统汇编语言程序

楼主(2018-04-27):
电梯控制系统汇编语言程序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0BH
         AJMP    TIME
         ORG     001BH
         AJMP    TIME1
;*********START启动程序***********
START: MOV    TMOD,#11H
          MOV    IE,#8AH
          MOV    TH0,#3CH       ;定时100ms
          MOV    TL0,#0B0H
          MOV    TH1,#0ECH      ;定时10ms
          MOV    TL1,#78H
          SETB   TR0
          MOV    SP,#6FH
;*********STOP停止程序***********
STOP:    CLR     P0.6
          CLR     P0.7
          MOV    R3,#0
          MOV    DPTR,#06H       ;数码管显示“1”
          JB      P1.7,$         ;等待开始工作指令
          CLR     P2.4
          CLR     P2.5            ;电动机制动
          SETB    P0.6
          SETB    P2.7            ;蜂鸣器报警
          SETB   TR1              ;启动T1
                                   ;10ms一次读取按键
;*********一楼上升按键选择程序***********
UP1:     MOV    A,20H         ;目前在1楼
           ORL    A,21H          ;取得>1楼请求情况
           ORL    A,22H
           ANL    A,#0EH
           JZ      UP1             ;无请求,则等待
           CLR    P0.7             ;上升指示灯亮
           SETB   P2.5
           SETB   P2.7             ;电动机正转上升
;*********二楼上升按键选择程序***********
UP2:     MOV   DPTR,#5BH       ;到达2楼,数码管显示“2”
           JB      20H.1,UP21    ;是2楼电梯间的上升请求,转UP21
           JB      22H.1,UP21    ;是电梯内目标2楼请求,转UP21
           SJMP   UP22
UP21:    CLR     20H.1       ;清二楼电梯间上升请求标志位
           CLR     22H.1       ;清电梯内目标2楼请求标志位
           SETB    P0.7        ;上升指示灯灭
SETB    P2.4
           SETB    P2.6           ;电机正转电梯门开
           MOV     R2,#0     ;5s定时开始
           CJNE    R2,#50,$   ;等待5s延时
           CLR     P2.6             ;门关
SETB   P2.5
           SETB   P2.7             ;电动机正转上升
UP22:    MOV    A,20H
           ORL     A,21H
           ORL     A,22H
           ANL     A,#0CH        ;取得>2楼请求情况
           JNZ      UP23
           AJMP     DOWN22        ;>2楼无请求,转2楼下降
UP23:     CLR     P0.7             ;上升指示灯亮
SETB   P2.5
           SETB   P2.7             ;电动机正转上升

;*********三楼上升按键选择程序***********
UP3:      MOV   DPTR,#4FH         ;到达3楼,数码管显示“3”
            JB     20H.2,UP31        ;是3楼电梯间的上升请求,转UP31
            JB     22H.2,UP31       ;是电梯内目标3楼请求,转UP31
           SJMP   UP32
UP31:     CLR    20H.1            ;清3楼电梯间上升请求标志位
           CLR     22H.1            ;清电梯内目标3楼请求标志位
           SETB    P0.7             ;上升指示灯灭
SETB    P2.4
SETB    P2.6            ;门开
MOV    R2,#0           ;5s定时开始
CJNE    R2,#50,$       ;等待5s延时
CLR     P2.6             ;门关
SETB   P2.5
           SETB   P2.7             ;电动机正转上升

UP32:     MOV    A,20H
           ORL     A,21H
           ORL     A,22H
           ANL     A,#08H           ;取得>3楼请求情况
           JNZ      UP33
           AJMP    DOWN32           ;>3楼无请求,转3楼下降
UP33:     CLR     P0.7                ;上升指示灯亮
SETB   P2.5
           SETB   P2.7             ;电动机正转上升
UP34:    MOV     DPTR,#66H            ;到达4楼,数码管显示“4”
;*********四楼下降按键选择程序***********
UP41:    CLR     20H.3                 ;清4楼电梯间下降请求标志位
          CLR      22H.3                 ;清电梯内目标4楼请求标志位
          SETB     P0.7                  ;上升指示灯灭
SETB    P2.4
SETB    P2.6            ;门开
MOV    R2,#0           ;5s定时开始
CJNE    R2,#50,$       ;等待5s延时
CLR     P2.6             ;门关
SETB   P2.5
           SETB   P2.7             ;电动机正转上升
UD4:    MOV     A,50H
          ORL     A,21H
          ORL     A,22H
          ANL     A,#07H           ;取得<4楼的请求情况
          JNZ      DOWN4
          AJMP    UD4
DOWN4: CLR     P0.6              ;下降指示灯亮
           SETB   P2.5
           CLR    P2.7              ;下降

;*********三楼下降按键选择程序***********
DOWN3: MOV     DPTR,#4FH            ;到达3楼,数码管显示“3”
          JB    21H.2,DOWN31    ;是3楼电梯间的下降请求,转DOWN31
          JB    22H.2,DOWN31     ;是电梯内目标3楼请求,转DOWN31
          SJMP    DOWN32
DOWN31:CLR    21H.2                ;清3楼电梯间下降请求标志位
          CLR    22H.2                ;清电梯内目标3楼请求标志位
          SETB    P0.6                ;下降指示灯灭
          SETB    P2.4
          SETB    P2.6              ;门开
MOV    R2,#0           ;5s定时开始
CJNE    R2,#50,$       ;等待5s延时
          CLR    P2.6              ;门关
           SETB   P2.5
           CLR    P2.7              ;下降
DOWN32:MOV  A,20H
          ORL     A,21H
          ORL   A,22H
          ANL     A,#03H         ;取得<3楼的请求情况
          JNZ      DOWN33
         AJMP    UP32             ;<3无楼请求,转3楼上升
DOWN33:CLR    P0.6               ;下降指示灯亮
          SETB   P2.5
           CLR    P2.7              ;下降
;*********二楼下降按键选择程序***********
DOWN2: MOV   DPTR,#5BH          ;到达2楼,数码管显示“2”
          JB      21H.1,DOWN21    ;是2电梯间的下降请求,转DOWN21
          JB      22H.1,DOWN2        ;是电梯内目标3楼请求,转DOWN21
         SJMP    DOWN22
DOWN21:CLR   21H.1            ;清2楼电梯间下降请求标志位
          CLR    22H.1             ;清电梯内目标2楼请求标志位
          SETB   P0.6              ;下降指示灯灭
          SETB    P2.4
          SETB    P2.6              ;门开
MOV    R2,#0           ;5s定时开始
CJNE    R2,#50,$       ;等待5s延时
          CLR    P2.6              ;门关
           SETB   P2.5
           CLR    P2.7              ;下降
DOWN22:MOV  A,20H
      ORL     A,21H
          ORL     A,22H
          ANL    A,#02H         ;取得<2的请求情况
      JNZ     DOWN23
          AJMP    UP22           ;<2楼请求,转2楼上升
DOWN23:CLR   P0.6      ;下降指示灯亮
          SETB   P2.5
          CLR    P2.7              ;下降
DOWN1: MOV    DPTR,#06H      ;到达1,数码管显示“1”
DOWN11:CLR     21H.0          ;清电梯内目标1请求标志位
          SETB     P0.6          ;下降指示灯灭
     SETB    P2.4
         SETB    P2.6              ;门开
MOV    R2,#0           ;5s定时开始
CJNE    R2,#50,$       ;等待5s延时
          CLR    P2.6              ;门关
          SETB   P2.5
          CLR    P2.7              ;下降
CJNE     R3,#0,DOWN12 ;Stop键是否按下过
          AJMP    UP1
DOWN12:CLR   P0.6             ;若Stop键按下过,转S1停止工作
          CLR      P0.7
          AJMP     STOP
;定时器T0中断服务程序:5s计时
TIME:  MOV     TH0,#3CH
          MOV     TL0,#0B0H
          INC      R2              ;R2计数器
          RETI
;********* T1中断服务程序:按键状态检查***********
TIME1:    MOV     TH1,#0ECH          ;每10s检查一次按键
            MOV     TL1,#78H
            MOV     6EH,A
            MOV     30H,P1              ;读入所有按键状态
            MOV     31H,P3
            JB        P1.6,TIME11         ;若Stop键未按下,则正常运行
            MOV     R3,#0FFH          ;Stop键按下,标志R3置非0数
            MOV     20H,#0             ;清除全部电梯间上升请求
            MOV     21H,#0             ;清除全部电梯间下降请求
            MOV   22H,#0             ;清除全部电梯内目标楼层请求
            MOV     30H,#0FFH         ;修改读入的按键状态,使之为
            MOV     31H,#0FEH         ;电梯内目标为一楼
            CLR      TR1                ;并关闭T1,不再读取按键
TIME11:  MOV   A,30H
            CPL      A
            ANL     A,#07H           ;取得电梯间上升请求
            ORL     20H,A
            MOV   A,20H             ;取得上升指示灯状态
            CPL     A
            ANL    A,#07H
            MOV   32H,A
            MOV   A,30H
            CPL    A
            ANL   A,#38H          ;取得电梯间下降请求
            RR     A
            RR     A
            ORL    21H,A
            MOV   A,21H
            CPL    A
            ANL   A,#0EH
            RL   A
            RL     A
            ORL   32H,A
            MOV   A,P0
            ANL    A,#0C0H
            ORL    A,32H
            MOV   P0,A             ;刷新上升、下降请求指示灯
            MOV    A,31H
            ANL    A,#0FH     ;取得电梯内目标楼层请求
            ORL   22H,A
       MOV    A,22H
            CPL     A
            MOV   P2,A     ;刷新电梯内目标楼层指示灯
TIME12:  MOV  A,6EH
            RETI
;********* 2s延时程序***********
DLY:       MOV     R5,#20
DLY1:   MOV     R6,#100
DLY2:   MOV     R7,#250
             DJNZ     R7,$
             DJNZ     R6,DLY2
             DJNZ     R5,DLY1
             RET
             END
;**************** PWM控制电梯门开关程序 ************************
            ORG      0000H
           LMP      START
           ORG      000EH
           LMP      ZDCX
           ORG      0100H
    START:MOV   SP,#30H  ;系统初始化,定时值为0.1
           MOV   DPTR,#TAB
           MOV   TL0,#9CH
                          MOV   TH0,#9CH
                          MOV   TMOD,#02H  ;定时器T0工作方式2
           MOV   IE,#82H
           SETB  TR0
           LCALL  QUZHI  ;取第一个R0的值
           MOV   R0,#A
           CLR   P2.4
      LP: JNB   20H,LP  ;输出PWM波形
           CLR   20H
           DJNZ   R0,LP
           CPL   P2.4
           LCALL  QUZHI;
           CNE  #55H,LP1 ;当所取的数是结束标志55时,
                          ;程序重新开始
           LMP   START
      LP1:MOV   R0,A
           LMP   LP
    QUZHI:MOV   A,#00H   ;取值子程序
           MOVC  A,@+DPTR
            INC   DPTR
            RET
      ZDCX:SETB   20H
            RETI
       TAB:DB  7,6,15,12,24,6,30,6,24,12,15,6,7,55  ;55为结束标志
            END
;*************PWM控制电梯上升与下降程序*************
           ORG      0000H
           LMP      START
           ORG      000EH
           LMP      ZDCX
           ORG      0100H
    START:MOV   SP,#30H
           MOV   DPTR,#TAB
           MOV   TL0,#9CH
                          MOV   TH0,#9CH
                          MOV   TMOD,#02H
           MOV   IE,#82H
           SETB  TR0
           LCALL  QUZHI
           MOV   R0,#A
            CLR   P2.5
       LP: JNB   20H,LP
            CLR   20H
            DJNZ   R0,LP
            CPL   P2.5
            LCALL  QUZHI;
            CNE  #55H,LP1
            LMP   START
       LP1:MOV   R0,A
            LMP   LP
     QUZHI:MOV   A,#00H
            MOVC  A,@+DPTR
            INC   DPTR
            RET
      ZDCX:SETB   20H
            RETI
       TAB:DB  5,10,15,20,5,10,15,5,5,10,15,20,5,10,5,55
            END

电梯控制系统汇编语言程序

网友A(2020-11-15):
有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