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循迹小车接线问题,求大神进来看看,谢谢!

楼主(2018-04-27):
51单片机的板子是以前三分钟热血买的,最近突然想组个循迹小车给儿子玩。买了底盘和感应模块,发现好像还要买个电机驱动模块。但是淘宝了一下,不确定买哪种。百度了很多,没发现完整详细的教程,想在这里请教一下大神。1.如下图这种可以吗?
2.不太明白l298n和51单片机是什么关系
3.买来之后应该怎么接线呢?
4.是否用车底的4节5号电池就够了?
5.电池线是接到USB口旁的独立供电插口就行了吗?
6.电机驱动是连到stc芯片旁边的p0或者p1的插针上吗?
7.像我这样感应模块的gnd和vcc连到stc旁边的gnd和vcc可以吗?
谢谢!

楼主:
已经基本弄明白几件事,
2.51单片机是通过l298n来控制电机的。
3.输出a和输出b连两个电机,5v和gnd可以接单片机上的输出来供电,供电旁边的中间四个针连p1.的插针,通道a使能和通道b使能还是不太明白,是插上跳线帽起作用还是拔掉起作用?两个可以一起插上吗?
4.暂时只用4节电池应该够用了,可以尝试换手机的电池用用吧?
5.电池线已经接到独立供电了,可以用。
6.同上
7.已经这么插了,感应模块已经亮了,应该是起作用了吧?
不知道上面说的对不对,请大神指正,谢谢!

网友A:
跳线帽不动。两个跳线帽之间的插针是信号端口,接单片机引脚。给任意插针接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某一电机正传或者反转。记住,控制同一电机正传或者反转的信号不能同时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