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电脑不识别,原来是因为他。。。

楼主(2018-04-27):
上下文:家中有一块旧开发板,prechin hc6800-em3 v3.0,mcu stc90c516rd+ usb转串口芯片ch340 其他配件不齐

问题来了:数据线没有了,就随便找了一条手机充电线把开发板和电脑连接起来,但是,电脑没反应,是没有任何反应,设备管理器里面甚至没有出现问号或者感叹号,找不着端口,不识别。。。

分析原因:出现这种情况,无非两种原因 1.硬件 2.软件
硬件问题包括:a. 电脑usb接口失灵 b.开发板usb接口失灵 c. ch340失灵 d. stc90c516rd+失灵
软件问题:驱动失灵

一项一项排除:
1.首先,排除软件问题,win10系统,同样的驱动,另外一块板子工作正常,驱动不兼容的可能性小,另外即使驱动不对,也应该会有提示,比如说右下角弹出“不能识别的usb设备”,或者设备管理器冒出问号/感叹号的设备,但是我的情况是没有任何反应,初步判断是硬件问题。
2.电脑usb开正常,插U盘没问题;开发板usb口没问题,电源指示灯亮,供电正常;stc90c516rd+没问题,换到另外一块板子工作正常。ch340,不好判断,如果他坏了,还得再找一个usb转换模块,用杜邦线连起来试试。

硬件和软件都逐一排除了,最后就差点没换个下载器了,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会不会是数据线的问题,翻箱倒柜又找了一条数据线换上,这次跳出来了一个usb-serial ch340(com5)端口,心想就是他了,百度了一下,usb数据线有两芯的还有四芯的,两芯的只具有供电能力,不能传输数据。烧录程序试了一下,没问题,大功告成。

中间有个小插曲,一开始把usb形的ps2接口当下载接口了,怎么都没反应,后来百度了一下,这个接口是驱动usb键盘鼠标的。。。

以上是小白初次尝试单片机的体会,希望能帮到一些人。

网友A(2020-06-11):
谢谢,刚刚我也是插上USB线不识别,换了根线就可以了,2020年了,都用type C了

网友B(2023-07-22):
数据线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比较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