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动态显示

楼主(2018-04-27):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s7=P3^0;
sbit s6=P3^1;
sbit s5=P3^2;
sbit s4=P3^3;
int 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4,0x8f};//0-f
int a[]={0x7E,0xBE,0xDE,0xEE,0x7D,0xBd,0xDD,0xED,0x7B,0xBB};//
int num;
void Delay3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2;
        j = 67;
        k = 18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isplay(int num){
            P0=0x01;//Y6??
                  P2=0xC0;
                  P2=0x00;

                  P0=b[num];//y7,??  1
                              P2=0xE0;
                  P2=0x00;
}

void main(){
   int i;
   P0=0x00;
         P2=0xA0;
         P2=0x00;

         while(1){
          Delay30ms();
          for(i=0;i<16;i++){
                    display(i);
                                Delay30ms();

                }

         }
}

网友A:
数码管动态显示1和2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while(1)
        {
                dula=1;
                P0=0x06;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5);

                dula=1;
                P0=0x5b;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