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超声波测距避障小车 进入不了while循环

楼主(2018-04-27):
代码如上,我是小白~
请问下各位大佬 , 为什么进入不了while循环呢 轮子一直转但是超声波模块不能正常运转 帮忙改一下代码并给我一下理由和建议 谢谢啦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ECHO P2_4 //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TRIG P2_5 //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Left_moto_go {P1_0=1,P1_1=0,P1_2=1,P1_3=0;} //左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Left_moto_back {P1_0=0,P1_1=1,P1_2=0,P1_3=1;} //左边两个电机后转
#define Left_moto_Stop {P1_0=0,P1_1=0,P1_2=0,P1_3=0;} //左边停止
#define Right_moto_go {P1_4=1,P1_5=0,P1_6=1,P1_7=0;} //右边的两个前进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1_4=0,P1_5=1,P1_6=0,P1_7=1;} //右边的后转
#define Right_moto_Stop {P1_4=0,P1_5=0,P1_6=0,P1_7=0;} //右边停止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nsigned long S=0;
unsigned int time=0; //时间变量
unsigned int timer=0; //延时基准变量
unsigned char timer1=0; //扫描时间变?
bit           flag =0;
/**********************测距**************************************************/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
//前进
void run(void)
{
Left_moto_go ; //左
Right_moto_go ; //右
}
/************************************************************************/
//后退
void backrun(void)
{
Left_moto_back ; //左
Right_moto_back ; //右
}
/************************************************************************/
//左转
void leftrun(void)
{
Left_moto_back ;
Right_moto_go ;
}
/************************************************************************/
//右转
void rightrun(void)
{
Left_moto_go ;
Right_moto_back ;
}
/************************************************************************/
//停止
void stoprun(void)
{
Left_moto_Stop ;
Right_moto_Stop ;
}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RIG=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
void Conut(void) //启动测距
{
while(!ECHO);
TR0=1;
while(ECHO);
TR0=0;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
}
/************************************************************************/
void time1()interrupt 3 using 2
{
TH1=(65536-100)/256; //100US??
TL1=(65536-100)%256;
timer++; //???100US???????????
}
void main(void)
{  TMOD=0x21;
    SCON=0x50;
    TH1=0xFD;
    TL1=0xFD;
    TH0=0;
    TL0=0;
    TR0=1;
    ET0=1;
    TR1=1;
    TI=1;

    EA=1;

run();
    while(1)
{
    if(timer>=1000) //100MS检查一次
{
timer=0;
StartModule(); //启动检测
Conut(); //计算距离
if(S<50)
{
stoprun(); //小车停止
delay(500);
backrun();
delay(500);
leftrun();
    if(S<30)
    {
    stoprun();
    delay(500);
    rightrun();
    delay(500);
    run();
    }
    else
    run();
timer=0;
StartModule(); //启动测超声模块
Conut();
    //计算
}
else
run();
}
}
}

网友A:
看了你的程序,我认为,程序肯定是进入了主循环的!
只是没有反应,原因是你的所有if语句都没起作用!!!

先搞清楚距离计算:声波空气中速度约340m/s,来回双程,定时器计次数的时间单位是us,好了,正确的计算公式为:S=(t*0.17)mm,看清楚没?算清楚没?以毫米为单位的距离结果。

而你的计算为:S=(time*1.7)/100,结果是十分一毫米。
你的if判断有这样几个:S<50,小于5毫米,S<30,小于3毫米,都是不会出现的条件,所以没有反应。

你改改看是不是我说的原因。